疑问: ZLG LA1系列逻辑分析仪的取样频率是100M,那它的带宽30M是指什么?

楼主(2009-07-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听说过逻辑分析仪有带宽这个指标的~~~
200MHz的采样率最多还原100MHz的信号

网友:
定时采样是FPGA外部的有源晶振分频后的时基,这个脉冲是固定频率,不需要运算内部的算法,所以这个时钟(100M)是有源晶振的1/N,这个上限取绝于内部使用的FPGA芯片外部时钟的最大值.30M是ZLG内部运算程序经过一些复杂的逻辑处理和运算(例如在指定的条件时触发等)后允许的最大上限值,否则超过这个上限可能捕捉就会有异常.

我想这应该是这些参数的意思了.本人目前正在使用LA1232,内部拆解过,也大概了解如上述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