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 LA1232 逻辑分析仪实际使用评测: timing-state长时间数据捕捉有误的问题已经修

楼主(2009-07-06):
注:此逻辑分析仪将用于分析雕刻机软件 mach 并口输出的波形。

ZLG LA1与LA2 逻辑分析仪的选型表:

更多的图片我已经拍摄,可以点击这里。

硬件方面,从外观看,不过不失,比较典型的国产品风格。

但我非常不满意以下的问题:

测试条件:

1. LA1232除了USB供电外,还接上了配套的外接电源。因为我的之前的测试中偶尔会发现提示USB供电不足。

2. 信号发生器使用 Agilent 33220A .
   手提电脑 Thinkpad X200
   示波器 Tek TDS1012B-SC
   我使用美国产的原装HP10503A线制作的测试接口,该接口方便LA1232插入引脚,及方便示波器监测。

软件配置:

时钟频率的测试。 14MHZ前很准确。到了15M显示的是14.94M,16M后就乱套了,图上只显示60.55K

难道最高的频率测试是15M? 这次的测试结果,与我之前的有不同。之前的是14M前正常,15M开始不准确但仍接近。16,16,18不正确。到19,20M虽然有偏差但接近正确。

这一次测量,19,20M已经完全不正确。

怎么这东东感觉不太稳定? 有人能解释吗? 注:我使用的是全新购买的安捷伦33220A,足够的权威性,使用方波测试。

是否100M取样的测试。

从Agilent33220A 输出10M的方波,波长应该是100ns.
100M取样,即能识别的最小时间是10ns.

以下是测量的结果:

从图上可以看出,10M的波形能测量出来。 但方波却失真了。 正好是失真了10ns.

反复测试其它的频率与波形时,也发现有10ns的偏差。 表明是100M取样的。 但也反映了,分析得出的波形,是有10ns的误差。

128K的深度,能存储多少个信号? 多长时间?

测试方法: 用Agilent33220A 生成方波信号,ZLG软件里设置将 timing-state 设置成打勾。捕获数据后,另存为CSV格式,然后用 UltrEdit 按文本格式打开,看到以下的数据:

频率             记录的数据量           128K采集到时间长度
----------------------------------------------------------------
100HZ            58985                  294.91309143000s
500HZ            58986                   58.98356283000s
1K               58985                   29.49136806000s
5K               58985                    5.89825362000s
10K              58985                    2.94906497000s
50K              58985                     589.81984000ms
100K             58986                     294.91588000ms
500K             58986                      58.98266000ms
1M               58985                      29.49134000ms
2M               58986                      14.74545000ms
3M               58985                       9.83013000ms
4M               58986                       7.37296000ms
5M               58988                       5.89854000ms
10M              58990                       2.94940000ms
14M              64985                       2.32085000ms
15M              68103                       2.83026000ms
16M              67426                     495.22295000ms
17M              67494                    1.81319157000s
18M              67486                     871.78133000ms
19M              67621                       2.62936000ms
20M              78646                       2.37114000ms

以上数据的CSV格式我打包上传上来,给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ourdev_458890.rar(文件大小:1.49M) (原文件名:ZLG-CSV.rar)  后来增加的2M,3M,4M数据(文件大小:69K)

分析:上面的数据吓了我一跳! 上面显示,从5M开始,数据就产生混乱了!

我用ZLG软件提供的波形界面,查看,果真用肉眼就能发现失真!

(5MHZ)

(10M)

(15M)

(18M,已经严重乱掉)

(20M)

后记:amygse 厉害!!!

问题解决了。 将两个电平改成0.7就行了。 1V不行,0.9,0.8也不行,但有好转。 0.7V在20MHZ时,也能提供稳定的频率值。

另外:最好的解决方法是125楼提到的使用信号发生器的 Sync 输出:

后记: 使用了Sync后,情况有好转,但仍发现在数据里有问题。详细请参考227楼后的讨论。

ZLG的技术人员也承认是软件的缺陷,暂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2009-07-10最新消息:

由于不涉及什么,所以我没有征得同意就贴上这里,估计ZLG应该没有意见 :)

----------------------------------

  阿莫,你好。冒昧打扰了。我是周立功逻辑分析仪的负责人,十分感谢你对我们仪器指出问题,我们已经确认了问题的原因了,我们将会在下周更新软件,到时就可以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了。十分抱歉给你带来不便。

表扬一下。 虽然 ZLG 的分析仪的确是有缺陷,并且造工上与固纬相比存在不足, 但软件的确是下了苦功的。

并且这么快的反应速度,也让我感动。

同时感谢ZLG技术人员amygse对我们的帮助。 非常专业与到位,并且勇于承认有缺陷的态度也让人敬佩。

楼主:
正在评测中。。。不断更新。。

网友:
坐在板凳看评测

网友:
路过,看更新结果

网友:
啊,偶的板凳被人删了啊,安捷伦的信号源看起来还是那么的烂
超过15M不能测的话,估计采样率只有30M

网友:
我也正想买逻辑分析仪,我贴个台湾孕龙的配套软件网址:
http://www.zeroplus.com.tw/logic-analyzer_cn/software.php
这个页面有详细的介绍

这个牌子有人用过吗?

楼主:
15M 以上不能测,可能是我使用了一条劣质的中转线的原因(我舍不得将原装的USA生产的HP线剪断,使用了几元供应商送的自制线)。

我现在去电子市场找配件,DIY一条信号不失真的传输线才再测试。

楼主:
想了一下,还是不到电子市场买。估计也买不到合格了。

忍痛将一条 HP的原装线剪断。才发现300元一条真的不算贵。内芯看起来是银线? 外芯竟然是两层屏蔽,紧得只能用剪刀剪开。

正在焊一块接口板,方便以后的测试。

楼主:
焊接好了。波形也用TEK示波器验证过恢复正常了。再测试频率,也是15M以上不正常。

网友:
示波器里面的幅度明显不能适合逻辑分析仪,峰峰值才0.2V啊

楼主:
【11楼】 makesoft
示波器里面的幅度明显不能适合逻辑分析仪,峰峰值才0.2V啊
----------------------
那只是我验证信号线的波形是否适合。

接到逻辑分析仪时,要设置成5Vpp的 :)

另:我的TEK示波器的探头,要X10时,才能达以200M带宽。如果是X1,只有6M。

网友:
下载了周立功、孕龙、固玮的逻辑分析仪装在电脑上试了下demo,感觉孕龙是抄固玮的,但多了很多新功能,台湾这两款比周立功的软件要好用,功能比较全,而且贴心点。我没有逻辑分析仪,只能试试他们的软件部分

不过担心台湾的售后,在国内,周立功就好办

楼主:
固玮的口碑看来不错。

有什么型号大家推荐的?

楼主:
我KAO, 我几乎不能相信,ZLG LA1232,在5M时已经出现波形丢失? 越向后面丢失得越严重。

即在5M以后,就基本不能相信它的波形了。

我再认真定位,反复测试,估计在2M左右,甚至更低的频率下,ZLG LA1232 取样已经混乱。

我一会用EXCLE进行数字分析, 看看1M以下的数据,误差是否超过10ns. 如果超过10ns,也同样表明取样已经混乱。

网友:
别急,没事的,用过一段时间就正常了,我TEK刚买来的时候也是一大堆问题的

网友:
另外,采样100M就是应该有10ns误差的

楼主:
【16楼】 s99060
------------------
我的TEK买回来时一点问题也没有 :)

这台LA1232是借网友的。我正在测试与评估。如果测试通过,我会购买一台更高端的。如果测试不能通过,就购买其它品牌了。

网友:
玩具,我对这种逻辑分析仪一贯的评价

网友:
建议你先更新一下周立功的最新软件,然后再测试,另外多测试几个。周立功的逻辑分析仪BUG确实不少

网友:
建议如此测试:
1.信号发生器输出直接到5V VPP
2.示波器X10档,直接测量信号发生器的波型并截图
3.信号发生器和逻辑分析仪连接时不要断开示波器,方便观察波型

网友:
阿莫的这个测试是逻辑分析仪的基础测试,只要参数在允许范围内,都不可能出问题。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连这个基本的功能都不能达到,谁还敢卖?
建议阿莫从其他方向找问题,例如换个引脚测试,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到逻辑分析仪内部引脚的信号质量,换个逻辑分析仪等等。

另外声明,我不是周立功的。建议阿莫买LA2532,这款是周立功的逻辑分析仪里面最成熟的一款。我用的也是这个。他最新出的就不推荐你了。

楼主:
【20楼】 that1101 天河艾特
建议你先更新一下周立功的最新软件,然后再测试,另外多测试几个。周立功的逻辑分析仪BUG确实不少
-----------------------------------
1. 之前听说老周的分析仪做得很好 .... 我是慕名而来啊,从没有人说过它有什么缺陷。怎么第一天使用,就有人说BUG确实不少?
2. 当前我用的版本是4.68,用它的HELP菜单上的自动更新功能,发现已经是最新版本。

楼主:
【22楼】 that1101 天河艾特

阿莫的这个测试是逻辑分析仪的基础测试,只要参数在允许范围内,都不可能出问题。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连这个基本的功能都不能达到,谁还敢卖?
建议阿莫从其他方向找问题,例如换个引脚测试,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到逻辑分析仪内部引脚的信号质量,换个逻辑分析仪等等。
------------------------------------
1. 的确我测试的是最基本的。如果这个最基本的都不能通过,真的不敢买了。

2. 我手上只有一台,无法换啊。另外由于是借别人的,不好拆开里面。只能在外面量信号。我量出来是OK的。

3. 我试了一下其它的引脚,比如从A0换到B0,或A7,问题依然存在。

你觉得这台100M采样的分析仪,最高能读正确读取多少M的信号而不丢失?

我用示波器监测 LA1232 的插针输入波形,正常的。 表明我用 HP10503A 线制作的接口是合格的:

楼主:
【22楼】 that1101 天河艾特
建议阿莫买LA2532
-------------------------
你能测试一下,是否也同样存在此问题?

你将10M 或更高频率的CSV文件上传上来,我来研究一下。谢谢。 当然,ZLA文件格式更好。

网友:
我觉得,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其占空比不对称的原因是触发电平,也可能是由测试线的分布电容造成。可用示波器看一下测试点的波形。

楼主:
【26楼】 avr-qq 高级工程叁
---------------------------
你说的这个图,我上面已经说明了,是正常的。因为100M的分辨率只有10ns, 所以,50ns量出是40或60ns均算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是后面我列出的有问题的波形点。

网友:
还真是不太相信。。。阿莫不妨想办法再找台其他好点的机机试试,确认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然后再打打zlg的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
我的是LA1032,ZLG第一批产品,不知道是否有同样的问题,没有条件测量到10M以上。

楼主:
有网友能将老周的逻辑分析仪借给我一下吗?

用顺丰,第二天就到。回来快递我负责。如果发生丢失或运输损坏,也全部由我负责。 当天我应该能测试出结果,第二天可归还。

【29楼】 phone
我的是LA1032,ZLG第一批产品,不知道是否有同样的问题,没有条件测量到10M以上。
--------------
我上面的数据,5M也有问题。

我一会测试用EXCLE数学分析,快速找出是否有问题。你按我的方法测试就行 :)

或你将 10M以下的几个ZLA文件压缩后上传给我,我来分析。

网友:
还好,没有买,等AM做完测试先看看

网友:
100M的采样率采集20MH的信号都应该绰绰有余的,一个周期能采集到5个点的,没道理会失真,哈哈,不排除阿莫操作失误的。
不过还是那句话,ZLG的逻辑分析仪=玩具

网友:
看了24楼的图,基本上可以确信这台分析仪是有问题的,理论上说100M采样的话,低于100M的信号是不可能丢波的,尽管测量精度这时不能保证,10ns的采样周期测量10M信号最大测量误差有10ns,但不可能丢波。

网友:
我是来看图片的~~

网友:
我觉得,既然10兆的频率可以很准确地测量,5M 肯定可以测试准确的。

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存储而造成。所谓的 128K 的存储深度可能有点问题。到底是128K bits 还是128K Bytes。如果是128千bits那就肯定会造成这个后果。随便找一个例子:

频率             记录的数据量           128K采集到时间长度
----------------------------------------------------------------
5M               58988                       5.89854000ms

5M*5.89854000ms=29492.7 个周期。而需要存储这个周期的最少存储器为 29492.5 * 2 = 58985.4 个存储单位。这个结果刚刚符合抽样定律因为两个频率间有差拍,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现象。因为读写不是一个时钟造成的车轮效应。就像拍电影拍前进的车轮一样:明明车子在向前进,但是在某个速度上轮子向后转一样。这个就是在取样频率很接近被取样频率(倍频)的时候产生的误差。

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牌子都是一样的。要改善这个误差,只有增提高取样频率(增加内存)来解决。

网友:
鄙视32楼。要说人家不好也请你学学阿莫拿出事实来证明下好不好,随便鄙视别人的人也是最容易被人鄙视的,说话简直像XX。

楼主:
大家不用争论 :)

这个帖子没有贬低老周的分析仪。只是我第一次使用,也有可能是我的操作方式有问题(当然,我几乎可以肯定没有问题)。或者我手上的这台分析仪有问题。

我再详细的评测。

另: 有人知道如何用老周的软件,打开CSV文件? 好像它只能打开ZLA格式? 老周的软件看波形图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你是不是采样速率搞错了

网友:
Snail mkII就是在LA1032的波形下诞生的,还是蛮好用的。8M左右的频率,效果还可以。

网友:
去掉TIMING-STATE前面的勾再试试

网友:
ZLG的产品印象还可以,对结果深感兴趣,谢谢AM!

网友:
平时也是用LA1032,看看SPI、I2C,感觉还行。

楼主:
我反复试了其它的输入脚,比如B0,B5,B15等,问题依然存在。

【38楼】 s99060
你是不是采样速率搞错了
-----------------
我的配置如下。采样速度我已经在楼主位计算了出来,是100M的。

【40楼】 rand_liu
去掉TIMING-STATE前面的勾再试试
-------------------
问题仍存在

网友:
剪得心疼,先用示波器看看啊

楼主:
【44楼】 kv2004
剪得心疼,先用示波器看看啊
--------------------
就是在示波器里看到普通线的波形已经失真了,才要狠心剪一条300元的HP线。

网友:
100M 的逻辑分析仪的最高测试频率大概在30兆左右,但是存储信号是根据存储器的长度有关。

觉得大于10M的纪录的数据量有点不对。

频率             记录的数据量           128K采集到时间长度
----------------------------------------------------------------
10M              58990                       2.94940000ms  = 58988
14M              64985                       2.32085000ms  = 64983.8
15M              68103                       2.83026000ms  = 84907.8 > 68103
16M              67426                     495.22295000ms ??
17M              67494                    1.81319157000s  ??
18M              67486                     871.78133000ms ??
19M              67621                       2.62936000ms  = 99915.68 > 67621
20M              78646                       2.37114000ms  = 94845.6  > 78646

这样肯定会造成漏码。16M,17M,18M 的更离谱。存储的时间长度肯定有问题。可能是拿大容量的软件直接用在这个128K小容量上而造成的错误。

网友:
唉,跟牛奶市场一样了。。。。

楼主:
【46楼】 avr-qq 高级工程叁
----------------------------
我之所以列出上面的数据,就是方便分析。

58985及58986两种结果都是正确的。后面有偏差的数据肯定就有问题了。 我再将1M-5M的补上。

网友:
应该是某些细节问题忽略了

网友:
ZLG的仪器未必有想象中的这么好的
不过俺没LA,不好说
只有TEK的MSO,支持16CH LA,应该效果好的

楼主:
【49楼】 anson
应该是某些细节问题忽略了
------------------------
硬件与连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安捷伦的信号发生器也没有问题。我也用TEK校对过。

比如在17M时,LA不能识别数据混乱了,但TEK示波器长时间监测,仍是非常稳定的17M波形。

楼主:
补充了2M,3M,4M的数据。

开始准备用EXCLE进行分析。

网友:
对,不一定很好,但如果真想am测试一样的话,那不是一般的不好了,示波器和la都是工具,是衡量结果的重要判断工具,这样能卖吗?周立功在行内应该没有这么差的吧?几M就严重失真?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我没用过。

楼主:
这台LA1232是网友一直在使用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另:呼叫一下这位网友,你的手机怎么停机了? 我如何将它寄回给你? (注:我使用的过程中非常小心,我几乎可以担保没有危险的操作。 如果真的是存在了故障,需要到ZLG维修,维修费由我负责。 另: 我没有拆开过设备。)

网友:
老莫,不是用"呼吁"而是"呼叫"
或许ZLG的东东确实也不好使也不奇怪
幸好手头的是TEK的MSO2024 200MHz 16CH LA,估计没ZLG的注水问题

网友:
100M 的取样频率理论上的最高被测频率是50M,但是一般为了保险起见总是用4-8样值对付一个被测周期。这样的相位误差就在25~12.5%。 在时间上100M 的最大误差就是10nS。这个反映到10M 的频率上就出现10纳秒的误差是正常。

另外,贴出来的那张表说,最大状态采样率是30M。不知道状态采样率是怎么定义,如果某些状态的采样率是30M的话,其被测频率就是15M。那个存储器的存储深度到底跟状态采样率又没有关系?

网友:
嘿嘿,老大把数据压缩功能去掉再试.

楼主:
【58楼】 xiejun 伪程序
嘿嘿,老大把数据压缩功能去掉再试.
----------------
在那里设置?

另: 有人能解释一下 timing-state 选中,与不选中的区别?

看楼主位的选型表,LA1232应该有 timing, state, timing-state 三种选择,但为何软件的设置界面只有timing-state 选中与不选中?

网友:
就是把 timing-state 的勾去掉,我在使用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勾上只是保证逻辑是对的,宽度大小不一样...去掉就采样得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还有明显的,勾上可以采样到更多的数据,所以我们一般称勾上为数据压缩,不知正不正确...

楼主:
【60楼】 xiejun 伪程序
---------------------
前面已经做过测试,不打勾的了。

实际操作是:打了勾后,就会捕获预设的全部深度容量。比如128K,就会全部使用上。
如果没有打勾,就只会捕获部分数据。

网友:
【54楼】 armok 阿莫 我的联通号码是停机了。
我的新号码一三六九九八七0052
如果没有测试完请继续测试。下周再还吧。我也期待你的测试结果/逻辑分析仪应该是没有问题。就算有问题也是保修之内。
如果用完的话直接寄到我公司就行了。南*山*科*技*园*中*区*M*-*10*栋*2*楼*F

楼主:
【62楼】 liuzhijun
----------------------
哈,终于联系上了。这几天一直打你的手机都提示停机。

我上面的测试,你做过了吗?我检查了所有的可能原因,均找不到问题所在。

5M就开始发生轻微丢包,到10M之后就更严重了些,到15M之后,就基本没有可用性了。 你之前有没有使用过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呵呵,那就怪了,为什么我的波形是完整,没有出现这么离谱的,虽然我没有可靠的名牌信号源,
但是我用MCU的输出信号应该还算是比较可靠的方波吧,测20M以下都没有问题.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像这样的应该是数据线中途断开?

我用的也是LA1232

里面的数据宽度在为50ns,60ns,70ns不规则交潜.

楼主:
【64楼】 xiejun 伪程序
-------------------------
100MHZ取样时,正确的数据为60ns时,50ns与70ns都是正常的。

你能否将 128K timing-state 下的18MHZ的保存为ZLA格式,然后传上来给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63楼】 armok 阿莫
我还没有用这么高的频率测试过。
不过ZLG的上位机软件更新后好像有问题。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没有仔细研究。
你先测试看一下吧!
如果有是仪器本生的问题我会找他们的工程师解决。
不过话又说回来ZLG在国内应该算是楷模应该不会骗人。这一款只是它们的一个低端产品。

网友:
100M的Sa做到20M应该没有什么悬念的。
我研究过zlgLA的电路,硬件上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的。
按照阿莫的测试结果,我觉得是不是老周没有把某些临界的东西处理好。
对阿莫的认真表示敬意,也对某些同行来浑水摸鱼感到悲哀。

网友:
可以,不过我的是总线的数据,前面有些断片...后面那断才是正常的数据,等等...

楼主:
【67楼】 liuzhijun
如果有是仪器本生的问题我会找他们的工程师解决。
不过话又说回来ZLG在国内应该算是楷模应该不会骗人。这一款只是它们的一个低端产品。
------------------------
我也相信ZLG不会骗人。
如果你明天方便的话,将我上面的疑问,发给ZLG的工程师,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估计这个问题,只有他们能解决。

我原本是想购买 LA1532的。上面有网友推荐 LA2532,我到淘宝查了一下, LA1532是6800元,LA2532是8800元。 你觉得那一个适合?

网友:
我这不是18M的,是一总线的数据采下来的,由于数据不断的发送,应该是完整的方波,会有误差,但没有明显的失真...

楼主:
【68楼】 McuPlayer
按照阿莫的测试结果,我觉得是不是老周没有把某些临界的东西处理好。
对阿莫的认真表示敬意,也对某些同行来浑水摸鱼感到悲哀。
---------------
呵呵,再一次重申: 我不是质疑老周。我是新手,第一天使用,只是提出我的疑问。
McuPlayer 你有条件做同样的测试吗?

【69楼】 xiejun 伪程序
可以,不过我的是总线的数据,前面有些断片...后面那断才是正常的数据,等等...
------------------------------
需要有可靠的信号源,并且能稳定的产生128K尝试,即58985个数据的方波信号源,这样才能方便分析。

比如我上面的5M信号,这么多数据里,只有一个是异常的。由于我的信号发生器很规则,所以一下就能找出这个异常的数据。

当然,到10M之后,异常的情况就更多了。

从老周的软件上看到的波形,我可以判断: 我的示波器与我的信号发生器没有问题。是LA1323的问题。

网友:
呵呵,那就不知道了,可惜我没有可靠的信号源.

网友:
zlg的LA在信号的预处理上可能做的不够,建议阿莫在被测信号用74HC的Gate缓冲一下再接入LA测试看结果如何。

网友:
我用这东西也有两年了,这么明显的失真还真没有碰到过,否则我的数据分析全乱了,但从结果上看,又正确的,我相信老大的信号源,我估计是不是老大这台LA1232有问题?

楼主:
【73楼】 xiejun 伪程序
呵呵,那就不知道了,可惜我没有可靠的信号源.
-----------------------------
你的数据我看了,开头那段不算,后面的数据没有问题。

后面的数据是8.33MHZ左右。你能否提供一段18MHZ左右的?

另你的软件版本号与我的一样吗?

【74楼】 McuPlayer
zlg的LA在信号的预处理上可能做的不够,建议阿莫在被测信号用74HC的Gate缓冲一下再接入LA测试看结果如何。
---------------------------
Agilent 33220A 应该有一定的驱动能力的。 不过你的建议可以试一下。 具体使用那一块HC?呵呵,如果有推荐的线路更好,我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整理了下阿莫的数据: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没有18M的信号源,现在的项目中也没有18M的信号...

网友:
我的数据是以前抓的,不知道什么版本,因为我的软件一直是升级的

楼主:
xiejun 伪程序

知道如何用老周的软件打开CSV格式?  用它看图不错啊。我的示波器图形一般是用CSV保存的。

网友:
不知道,好像不支持CSV格式的吧.

网友:
看见阿莫的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就流口水啊,东西好,PP拍摄的也好。

我倒是有个LA1024,但内部电路比这个要简单,是buffer后直接送FPGA的。
而阿莫用的这个是带可调触发电平的,内部是AD8564处理的。

信号进入zlg的LA后,会经过限流电阻,然后到达比较器,转成逻辑的0和1后,再送到FPGA进行采样。
请阿莫check下触发电平的设置,把它设为1/2的Vpp试试看,这个比加整形方便多了。

下图就是LA的的信号前端处理部分,那位贴这个图的朋友,能不能把那几个电阻的阻值给贴上来?
我瞅了半天丝印还是猜不出来。还有那个电容应该是减弱高频衰减用的,是多少个PF呢?

网友:
老周的软件开不了csv的,以老周的IQ怎会随意给他人做嫁衣,呵呵呵。

网友:
1、波形丢失的问题:频率越高,测量线越长,信号衰减也会比较厉害,如果这里比较门限电压比较高,会导致采到的波形缺少甚至采不到;因此测量时,在频率比较高时可以适当调低比较门限电压,另外地线也别接得太远,这样测量效果会比较好。
2、关于采样模式:timing——异步采样;state——同步采样;timing-state——是一种跳变存储模式,简单说就是压缩模式(timing-state打勾即是)。
3、文件保存:*.zla是最完整的文件,其它的*.bin,*.csv文件是导出的数据,是用于其它软件二次分析用,不可逆的,不能用软件打开。
4、信号发生器一般都有同步信号sync输出(TTL),用那个给逻辑分析仪可能会更匹配点(个人认为,哈哈)。
5、状态采样率:外部时钟信号能够被逻辑分析仪所接受的最高频率,一般受限于测量线的带宽、采样电路的模拟带宽及逻辑分析仪内部的处理速度/能力。
6、关于存储:128K是指每通道128Kbits,即128K个存储点。

网友:
广告做得要有艺术才行

楼主:
【85楼】 06004326
非常感谢armok 阿莫关注我们的逻辑分析仪。我们最新的LAB6000系列逻辑分析仪
......
你上面说得频率测不准,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还有就是测量线的问题,我们最新设计的LA_Probe_E测量线,配合LAB6000系列逻辑分析仪,实测200MHz SPI完成触发解码毫无问题。
------------------------------------------
哈哈,谢谢。 不过我不明白两点:

1. 你说在LAB6000中,已经不存在频率测不准的问题。反推理一下是否是说:其它型号比如L1232一直存在频率测不准的问题?

2. 你说新设计的LA_Probe_E测量线,不存在容易松脱的问题。是否是说:ZLG一直知道这种情况而没有去改进?
   (小声地建议:到我们邮购部购买3元一扎的杜帮插头线样品,将ZLG的测量线的头换成杜帮头,就解决问题了)

3. 如果有意让我使用ZLG仪器的话,能否找人解决我上面的问题?

楼主:
【83楼】 McuPlayer
老周的软件开不了csv的,以老周的IQ怎会随意给他人做嫁衣,呵呵呵。
---------------------------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机会。老周的软件不大,操作容易。
知道还有什么软件是查看CSV比较方便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可以搞个开源项目试试?

【82楼】 McuPlayer
看见阿莫的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就流口水啊,东西好,PP拍摄的也好
信号进入zlg的LA后,会经过限流电阻,然后到达比较器,转成逻辑的0和1后,再送到FPGA进行采样。
请阿莫check下触发电平的设置,把它设为1/2的Vpp试试看,这个比加整形方便多了。
------------------------------------------------
大家都比较相信我目前的示波器与信号发生器。因为是两个非常权威的品牌与型号。
逻辑分析仪也同样。我希望多花一点钱,采购一只大家不会怀疑的它的数据的准确性的。
McuPlayer还有什么品牌推荐?

你说的设置成1/2 Vpp在那里设置? 信号发生器里输出的波形是5Vpp, 我在这里设置了2.0V(没有找到2.5V),PODA与PODB均设置了。但问题仍存在,18Mhz时仍不能正常显示频率。

楼主:
最新动态  由于ZLG LA1232测试失败,准备改购固纬,先做功课收集资料

网友:
阿莫你可以这样:在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端口对地加一10K左右的电阻之后再试试,可能会有效果!

网友:
【85楼】 06004326
哇~要买你们6000才不存在这个问题,晕咯~开玩笑吧~~~

网友:
那个测试线质量其实挺好的。而且的确不像是国产的那种。杜邦线对方的插针很有效,但是对圆的插针就不行了

楼主:
【92楼】 ba1731
那个测试线质量其实挺好的。而且的确不像是国产的那种。杜邦线对方的插针很有效,但是对圆的插针就不行了
------------------------------------
1. 测试线的线材本身的质量不错。
2. 插头绝对失败。甚至插自己配套的钳式探头与配套的实验板,也插不紧,还有什么借口?
3. 上面的标签容易脱落。我的这台是网友借给我的,从外观看很新。但有几个已经脱落。

【90楼】 kevinzcp
阿莫你可以这样:在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端口对地加一10K左右的电阻之后再试试,可能会有效果!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90楼】 kevinzcp
阿莫你可以这样:在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端口对地加一10K左右的电阻之后再试试,可能会有效果!
-------------------------------------
效果应该不会太明显,直接改比较电平就可以了,从前面的波形图确实可以看到随着频率的增加,信号占空比越小,直到采不到数据,说明比较电平过高.可以直接手动输入比较电平试试,比如1V.

楼主:
【94楼】 amygse

在那里输入?

网友:
点LVCMOS(1.70V),直接输入就行了.

楼主:
【97楼】 06004326

谢谢。有确有改进。

能找一个技术人员过来,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
老周的CSV文件就是输出用,然后用excel自己编程序分析用的

网友:
我的也是LA1232,用着一直挺顺手,觉得它的软件也做的很好

网友:
比较门限电压在逻辑分析仪中的重要性 (原文件名:门限电压.JPG)

网友:
阿莫使用的是方波,不存在楼上的画的比较门限点平问题

网友:
【102楼】 newbier

阿莫使用的是方波,不存在楼上的画的比较门限点平问题
--------------------------------------------------
由于测量线及电压存在分布电容,容性负载,事实上到达逻辑分析仪内部已经不是方波了,20MHz的方波带宽大约为200MHz(估算,不太精准,所以到达内部已经不是方波了.
PS:测量很讲究方法,测量线往往是制约仪器性能的关键,为什么好的测量线都是成千上万块的呢,因为好的线不好做.买过示波器的朋友就应该比较清楚.逻辑分析仪也是一样的.

楼主:
【103楼】 06004326
  你们说我们的逻辑分析仪芯片打磨,那么可以试一试LAB6000系列逻辑分析仪,我们没有一颗芯片打磨,你们看了你面的芯片性能一定会吓你们一跳的。
-------------------------
看来,用料足,才有底气不打磨。(打磨了别人就看不到你用料足了)。

  能将零件照片上传一下,给我们开开眼界吗? 我现在有点转投固纬的想法了。你得说服我,我才会使用ZLG。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网站发布的波形分析图片,都是由ZLG的工具提供的,会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上面的图,我看到波形宽度是2ns?    是500MHZ采样?

网友:
500MHz的采样率只能算逻辑分析仪入门的了,现在的廉价的FPGA的差分输入轻易就能达到500MHz以上
稍微麻烦点的就是前端处理,不过ps级的比较器也比比皆是,稍微贵点而已

网友:
500MHz的采样率只能算逻辑分析仪入门的了,现在的廉价的FPGA的差分输入轻易就能达到500MHz以上
-------------------------
老兄,PLL跑上GHz的速度很容易,时钟上几百MHz的确是很容易,但是你试试做一大堆触发逻辑看你能跑多快。

网友:
进入FPGA的数据,我可以先串转并降速后进行处理,所以逻辑触发部分的处理速度并不要求太快

楼主:
amygse 厉害!!!

问题解决了。 将两个电平改成0.7就行了。 1V不行,0.9,0.8也不行,但有好转。 0.7V在20MHZ时,也能提供稳定的频率值。

我再快速测试了从100HZ到20M,发现使用电平0.7,均能准确显示频率。即不再丢失波形。

呵呵,终于对老周的工具回复信心了。

重新测试上面的数据。

网友:
我又没说ZLG的东西不好,你删干嘛呀
ZLG自己都说前端输入方波被滤波成正弦了,我在讨论出现的问题

网友:
忽然注意到阿莫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方波不是TTL电平,逻辑分析仪能接受吗?测不准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楼主:
【111楼】 newbier
我又没说ZLG的东西不好,你删干嘛呀
ZLG自己都说前端输入方波被滤波成正弦了,我在讨论出现的问题
--------------------------
我KAO, 你分明在无理取闹。

刚才我看到你修改了帖子,显示 “无内容”, 无内容的帖子,我当然顺手删除了。

没有想到你当时可能正在编辑,所以我删除后,你仍能提交。

网友:
另外20MHz的信号不应该要调到这么低的比较电压啊,是不是你的信号发生器没有设置直流偏置电压(DC)啊,因此逻辑分析仪比较电平一直处于信号的上半部,容易采丢波形.如果真的没有设置直流偏置电压,那么比较电压设为0V是最理想.

楼主:
【112楼】 wajlh
忽然注意到阿莫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方波不是TTL电平,逻辑分析仪能接受吗?测不准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
我已经将信号的幅值设置成5Vpp的了。

我再查一下Agilent 33200 说明书,看后面的两个接口,是否有标准TTL输出?

网友:
按阿莫出现的情况,我怀疑如果输入超过50MHz的信号,信号会衰减的太厉害导致逻辑分析仪前端比较器不能正确得比较出信号了。

网友:
我刚才用普源的DG1022信号发生器测试了连续测试从5M到19MHZ,均正常,1022方波只能到5M,所以用正弦波测试了

网友:
恭喜恭喜,解决了

网友:
【117楼】 lookavr 新
我刚才用普源的DG1022信号发生器测试了连续测试从5M到19MHZ,均正常,1022方波只能到5M,所以用正弦波测试了
------------------------------------------------------------------------------
信号发生器的SYNC接口和是Output同步的,一般是TTL电平,如果Output输出为正弦波,那么SYNC就是同频的方波.

楼主:
【116楼】 newbier
按阿莫出现的情况,我怀疑如果输入超过50MHz的信号,信号会衰减的太厉害导致逻辑分析仪前端比较器不能正确得比较出信号了。
------------------------
很有道理。 现在才20M。 而且在15M后就开始出现。

【117楼】 lookavr 新
我刚才用普源的DG1022信号发生器测试了连续测试从5M到19MHZ,均正常,1022方波只能到5M,所以用正弦波测试了
------------------------
正弦波的确有改善。 我试了一下,仍用来1.7V电平,发现基本正常,但到20M仍有少量的丢包:

网友:
说到老周这个逻辑分析仪,还是要夸一下的。我的1232虽然买了3000多,但感觉还是很值的,不谈硬件值多少钱,就软件协议分析那块就值这个钱了,如果以后能开放能加入自定义协议分析就更好了,现在一些特殊协议还要导出在excel里面编程分析,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
赞一下这样的贴,让我们没有条件的人开了眼界。

网友:
其实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好做太多了,要不论坛也搞个逻辑分析仪出来?

网友:
【123楼】 newbier

其实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好做太多了,要不论坛也搞个逻辑分析仪出来?
----------------------
所以做逻辑分析仪的多呀!数据采样存储都简单,难点是触发和协议分析

楼主:
【119楼】 amygse
信号发生器的SYNC接口和是Output同步的,一般是TTL电平,如果Output输出为正弦波,那么SYNC就是同频的方波.
----------------------------------
果然是高人!  呵呵,小声问一句:你是ZLG的技术人员吗? ZLG有你这样的技术人员的确很有优势。

我刚才测试了我的信号发生器的 Sync 输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的。 发现使用Sync输出时,所有问题解决,就算是将电平设置成2.0V也不再出现频率不能显示的问题了。

------------------------------------
附录资料:

我使用4M的方波,同样的波形,使用不同的输出插孔,在TEK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不同。除了峰峰值差别较大外, 波的形状也有较大的区别。 看起来 Output 的输出更平滑。但 Sync 的上升沿更快。

网友:
有振铃现象出现了

网友:
多谢阿莫的夸奖!
从125楼的两张图片可以发现Output输出的波形是-100mV~+100mV(不知是不是X10档没换算好,还是本身就信号小),而SYNC是0~3V左右.因此对于OUTPUT比较电平最理想是0V,而SYNC最理想的比较电平是3/2=1.5V

楼主:
我用Agilent 的 Sync 输出, 将 PODA,PODB 电平,调高到2.5V, 到20M时仍很稳定。

有趣的是,调高到3.0V时,20Mhz 变成40Mhz了。 低于0.7V时,也有可能出现频率变高的情况。

我粗略的估计了一下,使用Sync时,从0.7-2.5V的电平设置,都能稳定工作。非常让我满意。

现在使用回缺省的1.7V,继续测试。。

网友:
【128楼】 armok 阿莫
有趣的是,调高到3.0V时,20Mhz 变成40Mhz了。 低于0.7V时,也有可能出现频率变高的情况。
-----------------------------------------------
因为信号在3V电平左右有振铃,假如比较电平刚好在振铃处,那么测量到频率的应该刚好是平时的2倍,即是40MHz

网友:
【119楼】 amygse
信号发生器的SYNC接口和是Output同步的,一般是TTL电平,如果Output输出为正弦波,那么SYNC就是同频的方波.
------------------------------------------------------------------------------------------------
晕,普源的DG1022,插到后面板sync接口后,设置sync输出,屏幕提示sync频率超过2Mhz将被关闭,晕

网友:
129楼算是给楼主和我们上了一课了,谢谢

楼主:
【127楼】 amygse
从125楼的两张图片可以发现Output输出的波形是-100mV~+100mV(不知是不是X10档没换算好,还是本身就信号小),
-----------------------
信号发生器的output电平可以设置的。从10mVpp开始,到10Vpp均可。

后记:我重新测试了波形,见136楼。

楼主:
【130楼】 lookavr 新
晕,普源的DG1022,插到后面板sync接口后,设置sync输出,屏幕提示sync频率超过2Mhz将被关闭,晕
---------------------------
唉,最近我们论坛讨论的帖子,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板上钉钉)表明:普源几年前就开始,将40Mhz的AD芯片超频到100Mhz使用。为了怕别人看出,故意将它打磨了。

这样不老实的厂家的产品,用它做开发,我觉得有点开玩笑吧。

国内厂家为了保护自己,打磨芯片,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劣。 但超频后怕人看到刻意打磨,这种行为就有点可耻了。

网友:
看来测不准的原因就是我在112楼所说的,“阿莫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方波不是TTL电平”导致的。
阿莫犯了一个错误认为5V的电平就是TTL电平,事实上TTL电平只有正电压,也就是所有的波形都在0V以上。(不知道这样描述对不对)
对比一下125楼最下边两幅图片就可以发现,Output输出的波形0电平在波形的中间位置,(非TTL电平)Sync输出的波形0电平在波形的最低位置。(可以认为是TTL电平)

网友:
测量时频率变高的原因 (原文件名:频率变高.jpg)

继续解释125楼

楼主:
【134楼】 wajlh
-------------------
呵呵,我的确是忽略了TTL的问题。

我重新测试了一下Sync 与 Output 的波形图(1Mhz方波)。

CH1是Sync, CH2 是output. Output 我是设置成5Vpp的。

从波形上看出,Sync是0至+3.7V。 而Output 是-5V到+5V.

网友:
周公做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阿莫要支持一下国产哦

楼主:
【137楼】 wajlh
周公做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阿莫要支持一下国产哦
----------------------------
哈,今天早上问题仍没有解决。我本来已经决定购买一部台湾固纬的了。

现在问题解决,我继续测试,到时再评估。

网友:
看来工具还是要会用才行。我的LA1016没有电压设置。

网友:
看来这个仪表市场,也跟电线一样,买的时候,好一点的卖的人会问你,要国际呢,还是厂标。

楼主:
【140楼】 wxws
看来这个仪表市场,也跟电线一样,买的时候,好一点的卖的人会问你,要国际呢,还是厂标。
-------------------
其实他们说的国标,也基本不是国际。

网友:
建议修改标题,标题写的是5M
我看1L写的是15M...

网友:
zlg的工程师就是比普源的工程师敬业,感慨啊。

另外,为何Output不行,而Sycn信号就没问题?
如果不是触发电平的问题,那还是加一级施密特缓冲一下再测试估计问题也会改观。
如果加上施密特缓冲,估计20M变40M的问题应该可以消除。

楼主:
【142楼】 snoopyzz
建议修改标题,标题写的是5M
我看1L写的是15M...
---------------------
没有冲突。 看完全部帖子,你就知道,开始的测试,从5M开始就有问题,只是到了15M更厉害,甚至连频率都显示不正常了。

【143楼】 McuPlayer
如果不是触发电平的问题,那还是加一级施密特缓冲一下再测试估计问题也会改观。
如果加上施密特缓冲,估计20M变40M的问题应该可以消除。
--------------------
哈哈,有空你焊一块小板快递给我。我进行测试验证你的想法。
注:由于涉及信号处理部分,最好是由你来焊与测试好再寄给我。

网友:
原来阿莫Output的是双端信号,信号源也可以输出单端信号的
看zlg的硬件上看,按说双端信号也应该没有问题才对,但其规格书上确实明确说明输入必须是单端信号。
讨论的氛围非常好,继续讨论..................

网友:
【146楼】 McuPlayer

原来阿莫Output的是双端信号,信号源也可以输出单端信号的
看zlg的硬件上看,按说双端信号也应该没有问题才对,但其规格书上确实明确说明输入必须是单端信号。
讨论的氛围非常好,继续讨论..................
-----------------------
单端信号指的是不能用于测试LVDS,PECL这类差分传输的信号(DP和DN两个信号线)
过零信号是可以测试的,包括负电压都可以设置为门限电压

楼主:
【146楼】 McuPlayer
原来阿莫Output的是双端信号,信号源也可以输出单端信号的
看zlg的硬件上看,按说双端信号也应该没有问题才对,但其规格书上确实明确说明输入必须是单端信号。
讨论的氛围非常好,继续讨论..................
-----------------------------
我管理的网站,气氛一直很好的。 只是我们的讨论有时涉及到一些人的商业利益,过来叫骂将气氛搞坏了。
这也是为何我一直实施很强硬的论坛管理的原因。没有强势的管理,我们这里的讨论气氛早就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了。

这台 Agilent 33220A 的市场价格是23000元,它应该是代表行业标准。这也是我值得购买的原因。(小声地说:我是半价购买的。TEK示波器也是半价购买的。不知道老周肯不肯也给我半价购买一台逻辑分析仪,哈哈)。

网友:
我也没有注意触发电平,呵呵~~

网友:
看来周公的成功也是有理由的,呵呵。
不过关于周公和阿莫的非议都比较多,唉~~~。

楼主:
重新测量的数据来了。为了方便比较,将旧时有问题的数据也一起列出来:

频率             旧的数据量               旧的时间长度            新的数据量    新的时间长度
---------------------------------------------------------------------------------------------------
100HZ            58985                  294.91309143000s           58984       294.90334027000s
500HZ            58986                   58.98356283000s           58984        58.98133344000s
1K               58985                   29.49136806000s           58984        29.49099176000s
5K               58985                    5.89825362000s           58984         5.89810832000s
10K              58985                    2.94906497000s           58984         2.94905227000s
50K              58985                     589.81984000ms          58984           589.81476000ms
100K             58986                     294.91588000ms          58984           294.90281000ms
500K             58986                      58.98266000ms          58984            58.98084000ms
1M               58985                      29.49134000ms          58985            29.49030000ms
5M               58988                       5.89854000ms          58985             5.89840000ms
10M              58990                       2.94940000ms          58988             2.94930000ms
15M              68103                       2.83026000ms          58991             1.96630000ms
20M              78646                       2.37114000ms          58993             1.47479000ms

我将ZLA格式也上传上来:  ourdev_459125.rar(文件大小:406K) (原文件名:ZLG-WAVE.rar)

虽然数据有明显的改善,但仍在1M后,开始出现数据混乱。原来一直是58984个数据,到了1M后,变成了58985个数据。看看我能不能将这个有问题的数据找了出来 .....

楼主:
用肉眼,只花了不到1分钟就找出来。

不是我厉害,将它缩小到一定的比例,很容易就发现异常。

如果老周的软件允许波形分行显示,即整个屏幕都是波形,一下就能找出有问题的地方。不过看来老周不会改它的软件,我们要开源搞一个才行 :)

网友:
阿莫够认真,根据图上的时间坐标,我也找到这个点了。
根据我对zlgLA的硬件分析,基本可以确认,对测1M方波硬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推测是在环形缓冲区的滚动处理上没有处理好,我的LA1024也有类似的问题。
阿莫可以测量下,这个缺陷点两边的数据都是近乎完美的-----量N个周期,可以看到M1-M2的时间差是N个uS误差很小。
但一旦选择一个跨越这个缺陷点的时间段(M1-M2)测得的时间将偏离1uS的整数倍。
说明不是缺陷点的问题,而是相位发生了变化,那个Agilent 33220A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是很低的。
很可能这个缺陷点是数据采集的起点和终点,而不是中间点---------视觉上看到的是相位偏移了。

本着“大胆假设,小心论证”的原则,以上仅仅为技术角度上的推测。

楼主:
【154楼】 McuPlayer
--------------------------
Agilent 33220A 出问题的可能性应该极低。如果它都不能相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了。

是的,缺陷点两边的数据都是近乎完美的,然后,突然有某一小段波形消除了。然后,又恢复正常。

作为仪器,这是比较恐怖的事。

McuPlayer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从CSV数据中定位出有问题的地方?

楼主:
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已经安排同事先去购买一部台湾固纬GLA-1016.

ZLG这台仍会继续测试。 有固纬做对比,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了。 反正固纬的16路,200M取样的不贵 ,3000元左右 :)

又只能烧钱买进度了。

大家继续研究一下,如何找出上面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按我的性格,我是不敢用这个品牌的分析仪的。

数据手册 ourdev_459045.pdf(文件大小:731K) (原文件名:GLA-1132_sheet.pdf)

GLA-1016 16输入通道逻辑分析仪

主要技术指标
记忆深度 : 512kbits/256kbits (半/全通道)

16 输入通道
-------------------
时序分析 : 内部采样率可以达到200MHz
状态分析 : 外部输入时基可达到100MHz
记忆深度 : 高达512kbits/256kbits (半/全通道)
高级触发 : 计次,分页,时间延迟及时脉延迟
数据压缩 : 有效提高记录资料量,最多可达255倍
数据过滤 : 高低电平的过滤功能及数据延时过滤功能
分析统计 : I2C, RS-232C协议分析及信号统计功能
数据输出 : 信号数据,操作设置和屏幕画面输出
高速通讯 : USB 2.0接口 (兼容USB1.1)
便利操作 : 手动触发按钮,USB供电,无需外部AC电源

规格
-------------------
通道数 16
内存(全部)/ 内存(每通道) 4Mbits/128kbits
接口 USB 2.0 (1.1)
操作系统 Win98/98SE/Me/2000/XP
时序分析 Max. 200MHz
状态分析 0.001Hz ~ 100MHz

触发
--------------------
通道 16
状态 Edge/Pattern
Pre/Post触发 0%~100%
阶层 1
参考电压 +6V ~ -6V
准确度 + 93mV
触发延迟 时间延迟,时脉延迟
触发计数 1 ~ 65535
触发分页 Max. 8191页

输入
-------------------
最大输入电压 + 30V
阻抗 500kΩ/10pF
相对误差 < 1.5ns

致能过滤
-------------------
通道数 16
致能条件 任意, 低电平, 高电平
延迟致能 1 ~ 65535ms

数据处理
-------------------
数据压缩通道 16
数据压缩率 Max. 255

统计分析
-------------------
正/负半周数,及自订条件周期数

通讯协议分析
-------------------
I 2 C, RS-232C

电流消耗
-------------------
静态 Max. 200mA
工作中 Max. 400mA

电源消秏
-------------------
静态 Max. 1W
工作中 Max. 2W

电源
-------------------
接口 USB
工作电压 4.5V ~ 5.5V

温度
-------------------
操作 0℃ ~ 50℃
储存 -40℃ ~ 80℃

材积和重量
-------------------
102(D) x 39 (H) x 137(W) mm
约340g

附注: 此规格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适用:
仪器开机至少30 分钟,周围温度在+20°C~+30°C之间

网友:
【152楼】 armok 阿莫
----------------------------------------------
频率变大,数量点变多这个还可以解释得来,在Timing-State模式下,为了避免数据无变化时立即触发无效,在数据开始时的预处理是使用Timing模式,

信号周期小于预处理时间时,点数是会增多的.(貌似扯深了,^_^).

【154楼】 McuPlayer
-----------------------------------------------------
关于数据缺陷点的问题;
不应该是存储环形读取的问题.因为阿莫设置的是立即触发,开始触发存储的地址应该为0,直到存满为止即停,不存在环形读取的可能.

我这边有个LA2532,按照100MHz/128KHz,以同样的条件采1MHz的信号(FPGA产生的),没发现有类似的现象.重现不了这个问题.但从153楼这个文件来看,确实是有问题的.如果问题能多次重现那就好解释了.

楼主:
同事刚才告诉我,已经汇款了。使用顺丰,明天就能收到固纬GLA-1016.

购买了固纬,并不表示放弃ZLG的 :)  只是多花3000元,验证一个是否我的 Agilent 33220A 有问题。

【157楼】 amygse
从153楼这个文件来看,确实是有问题的.如果问题能多次重现那就好解释了.
----------------
5M 以上,都存在点数增多的问题。你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158楼】 armok 阿莫
-----------------------------------------------
需要重现的问题是再次出现缺陷点,而不是点数变多,点数虽然多了,但波形也都是正确,和采样错误不是一回事。
另外我也认为Agilent的信号发生源不应该会有问题,只不过对那个缺陷点真有点迷糊.

网友:
zlg的有个数据压缩功能,就是把长期保持一个电平的数据打包成一个电平和持续时间,以达同样内存存储更多的记录的目标。
建议阿莫在评测的时候,关闭此功能,这样应该点数始终是一样的,纯粹的物理深度而已。

我好几年没用过VBS了,以前用它自动在WORD里产生绑定打线图,确实非常好用而且简单。
csv数据的处理,实际上原来有个网友好像做了个VBS脚本处理此问题,我赞同这个法子。
请他出来帮忙吧,“在CVS中找到缺陷数据”这个VBS脚本并不算复杂,估计很快搞定的。

网友:
我这里有固纬的power supply,感觉固纬地产品也是比较山寨。指标上比价格贵它5倍的安捷伦好不少,不过用起来就没那么好用了。

楼主:
【159楼】 amygse
【160楼】 McuPlayer
--------------------------------------------------
我正在研究EXCEL,我相信能找到方法快速定位到故障点。

明天固纬一到,再重复这个实验。

【161楼】 eyecan
我这里有固纬的power supply,感觉固纬地产品也是比较山寨。指标上比价格贵它5倍的安捷伦好不少,不过用起来就没那么好用了。
------------------------------------
呵呵,很快就会有分晓。

网友:
amygse说的也有道理,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 缺陷数据的问题能否重现?

网友:
其实想买逻辑分析仪,我也可以给你提点建议(貌似跑题了)
1、考虑采样频率是否满足要求;频率较高还要考虑测试线是否满足信号带宽(这一点对仪器了解不深的人都不会在意,我用多了才发现这问题影响其实蛮大的,只针对高频,低频对线没什么要求)。
2、考虑存储深度够不够,至少要能采样到分析对像的一帧数或一个包,当然最好考虑其它分析余量。
3、触发的复杂度,简单的说,触发就是要查到你关心的数据,如果越复杂,分析捕捉数据就越方便了,因为存储器是有限的,不一定能存到你想要的数据。(另外最好有串行数据协议触发,比如UART是串行的,你可以设置TXD=0xAA触发,那么就可以直接定位数据包)
4、协议插件分析,这个很重要,即是能对捕捉回来的数据进行解码分析,这一点是今逻辑分析仪的一重大功能。
    对于基本的使用,我个人觉得上面的因素应该是影响最大的几个。
PS:周立功的LA系列逻辑分析仪分析的协议分析数据不能导出,这确实是一大憾事(个人角度看事^_^),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内部消息:周立功新一代逻辑分析仪可以进行多层协议分析,不过暂时还没出来^_^。

楼主:
【164楼】 amygse
----------------------
ZLG的软件是做得不错。

回到正题。 我的想法是:

1. 收到固纬后,立即重复上面的测试。如果全部通过,表明我们的信号源是好的,ZLG的这个可能有问题。
2. 将ZLG LA1232寄回给老周,在保修期内的。我们会提交测试的详细方法,希望ZLG能解决。

有问题可能包括两个原因:
1. 正好这一台是坏的。
2. 可能是ZLG以前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应该更新固件,修正起来不会太难。

总的来说,这台LA1232测试到现在,仍是算比较满意,尤其软件,没有出过错,并且USB接口稳定。任何时候断开或插上分析仪硬件,软件都能立即呼应。

另:我比较喜欢ZLG软件的波形的查看功能。后面的逻辑分析功能还没有涉及到,以后慢慢测试。

amygse 如果让你来推荐一款给我,你会推荐那一款? 价格要求不严格,3000元也行,1万元也行。

网友:
我下载三家的LA软件试了demo,觉得孕龙》固玮》zlg,就软件而言

网友:
固纬的指标不可信的

楼主:
【167楼】 chenerbox1
固纬的指标不可信的
----------------------
说是200M取样,及存储深度应该可信吧。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b3e759972ed33031942fd8751f6f5e0.jhtml?cm_cat=0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里面软件描述挺多的

网友:
【169楼】 anson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b3e759972ed33031942fd8751f6f5e0.jhtml?cm_cat=0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里面软件描述挺多的
-----------------------------
貌似你很喜欢孕龙的,不过看描述和固纬的一模一样呢

网友:
我也下载了固纬的软件,感觉没有比ZLG的好用,只是显示效果胜于ZLG的,分析的波形,操作的易用性上,ZLG的软件完胜...

固纬的通信协议分析只有一种 IIC...

网友:
【165楼】 armok 阿莫
amygse 如果让你来推荐一款给我,你会推荐那一款? 价格要求不严格,3000元也行,1万元也行。
-------------------------------------------------------------------------------------------
因为我没有用过ZLG之外的其它逻辑分析仪,所以我会偏向ZLG的,因为优点远大于缺点,当然也不是没依据,因为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协议触发及分析这一点(逻辑分析仪好不好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得出来),协议分析倒好做,因为都是PC软件处理的,软件升级很简单,各厂家都可以做得很好,关键是插件触发,是在硬件(FPGA)里面实现的,通常不好做,ZLG的256级,比起其它的16级或一两级,能实现的触发条件明显会多很多.所以我会偏ZLG.比如说分析IIC,我想捉DAT=0x55的数,ZLG是能够直接设置并硬件触发的,上面提到的其它厂商从参数上看都做不到这一点.(上述纯从逻辑分析仪使用者的角度上看问题)

网友:
补充:
要注意协议分析和插件触发的区别.
协议分析:软件上处理的事情;
插件触发:硬件上处理的事情

楼主:
哈哈, 我用EXCLE,从数学分析上,找出了在1M时,有两个地方有问题(之前肉眼以为只有一个):

楼主:
我出去一下。 迟些我再用EXCEL分析出其它的频率数据,比如5M,10M,20M,找出有问题的地方。

网友:
【174楼】 armok 阿莫
---------------------------------------------------------
厉害,能不能共享一下统计公式.我这边也找找有没有问题.
另外你可以试试再捉一次波形,再分析一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也该下班了,问题以后继续讨论,哈哈

网友:
高速SPI触发

---------------------------------------------------------------------------------

ZLG的逻辑分析仪触发捕捉100MHz的SPI队列 (原文件名:Snap3.jpg)

网友:
很明显数据采集丢失了,周立功的人可以去检查采集程序了,估计有问题。

网友:
插件触发也就是常说的协议触发,周立功搞出来了?

网友:
【180楼】 newbier

插件触发也就是常说的协议触发,周立功搞出来了?
---------------------------------------------
协议触发ZLG很早就有啊,最基本的有UART\IIC\SPI.

楼主:
【176楼】 amygse
厉害,能不能共享一下统计公式.我这边也找找有没有问题.
另外你可以试试再捉一次波形,再分析一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
我只是用了excel的基本功能,没有用到复杂的公司。原来使用了几个if函数的,后来全部删掉更方便。
分析一次估计需要2分钟左右吧。有空我将分析方法写出来。

不过EXCEL 2000只能支持64K的数据。超过这个容量,需要使用EXCEL 2007。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台 ZLG LA1232,阿莫要不要借去对比一下?

楼主:
【183楼】 cyjkai
----------------------
谢谢啊。有对比就太好了! 估计我手上这一台,也找不出原因了。
我的收件地址: 阿莫邮购门市与雕刻机展示厅:东莞市莞城区莞太路和生文具礼品批发市场A2018,A2035 杨小姐 13711915767
请使用顺丰发件,速度最快 :)   快递费到付就行。

继续用EXCEL 分析。

竟然发现5M的数据是完全正常的。

再分析10M,发现了一个问题数据:

分析15M,又发现是全部正常的。

再分析20M,也是全部正常的。。。

网友:
明天一早寄出

楼主:
【185楼】 cyjkai
明天一早寄出
------------
谢谢啊。我会小心使用的。并且如果有任何的损失或损坏,全部由我负责。
收到后我会尽快完成测试。

网友:
我都算系老顾客啦,相信阿莫的为人.

平时都比较少使用,测一个星期都冇所谓,话吾埋你收到后还会有意外惊喜呢~

楼主:
再转过头来,分析回低频的情况。 先分析500K,完了! 又发现一有问题的数据:

楼主:
刚才看了100HZ的数据, 也有一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500HZ,却全部正常。

不看了, 等明天的固纬或另一台LA1232吧。

网友:
统计测试了250K、500K、1M、5M、7.5M、10M、15M、20M信号对应的CSV文件的数据,均没发现问题(对应的*.zla文件见附件)
注:使用LA2532做测试,使用100MHz采样频率,128K储存深度,状态优先+Timing-State,立即即发。软件刚下载的最新版本,固件也升级到最新了。

建议阿莫明天测试时,先到官方网站下载最新软件,并升级最新固件(要重启才有效),再测试。http://www.embedtools.com/pro_analyser/analyser/LA5034/la_v4.exe
250K~20M的ZLA文件数据(LA2532)ourdev_459317.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logic_test.rar)

楼主:
【198楼】 amygse
-----------------------
谢谢。 这么快就出来新版本,并且解决了问题,效率真高。

正在测试你上传的数据。

250K
500K
1M
5M
7.5M
10M
15M
20M

全部测试通过。

网友:
明天继续关注!!

网友:
【199楼】 armok 阿莫
谢谢。 这么快就出来新版本,并且解决了问题,效率真高。
-------------------------------------------------------
不是新版本,只不过光盘里面的软件一般都很旧.而逻辑分析仪的软件可以在线升级,有什么新的协议或插件\BUG都可以立即修改,用户也能马上升级.所以每次使用前最好都升级最新的,功能是最全的.

楼主:
【201楼】 amygse
不是新版本,只不过光盘里面的软件一般都很旧.而逻辑分析仪的软件可以在线升级,有什么新的协议或插件\BUG都可以立即修改,用户也能马上升级.所以每次使用前最好都升级最新的,功能是最全的.

------------------------------------------------------------------------
升级最新固件(要重启才有效),如何升级?抱歉我对这东东还不是很熟悉。

当前我用的版本是4.68,用它的HELP菜单上的自动更新功能,发现已经是最新版本。我昨天才试过的。

你刚才提供的下载,的确是比较新的版本。正在安装。。。

网友:
如果提示最新,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不是最新的话它会有升级进度条和提示,最后提示重启电脑的).
我测试了多次,可以肯定软件和固件是没有问题的.唯一有区别的是信号源我是用FPGA用PLL分频产生的,而你是用信号发生器(或者你可以用Output的信号分析),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只能等和其它逻辑分析仪对比才能进一步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安装你提供的下载后,仍是我之前使用的版本。

另:如何检查LA1232的固件版本已经是最新?如何升级?

网友:
在帮助菜单里面点击检查更新即可.你可以用安装后软件再小试一把.看问题还存不存在.

楼主:
205楼】 amygse
在帮助菜单里面点击检查更新即可.你可以用安装后软件再小试一把.看问题还存不存在.
------------------
明白。更新时固件也会同时检查与更新。

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到我的固件版本是1.5.

明天回公司后再试。晚安。

网友:
如果阿莫明天用固纬的LA测没有这个问题,那zlg要去check FPGA的source code了
根据目前阿莫提供的缺陷数据的特点看,好像是丢采样了,而时钟在正常跑,所以视觉上看波形,是相位漂移了。

楼主:
感觉好像是突然之间,负责采样的CPU卡了一下 .....然后又立即恢复 .....

上面ZLG的人推销人员06004326说过,LAB6000系列逻辑分析仪用料强悍,所以不再打磨芯片。

到淘宝上查了一下,唉。。。。原来LBA6000的价格是28000元的。

网友:
【203楼】 amygse
积分:22
派别:
来自:
如果提示最新,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不是最新的话它会有升级进度条和提示,最后提示重启电脑的).
我测试了多次,可以肯定软件和固件是没有问题的.唯一有区别的是信号源我是用FPGA用PLL分频产生的,而你是用信号发生器(或者你可以用Output的信号分析),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只能等和其它逻辑分析仪对比才能进一步发现问题所在.
=======================================================================================================================
等结果,我想可能信号发生器有问题,也有可能....

楼主:
目前的确是不能排除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这也是为何我昨天立即订了一台固纬分析仪的原因。这样才能尽快排除问题。

但 Agilent 33220A , 官方网站上,使用了三个“最”形容它的:

这台信号发生器, 安捷伦网站用了三个“最”字描述它:

Agilent 33220A 是安捷伦最畅销的函数发生器,具有出色的函数和波形性能。它可提供 11 种标准波形以及脉冲和任意波形,是同类产品中频率最稳定、失真最小的函数发生器。  详情请参考安捷伦的官方网站: 点击查看.

安捷伦原属于HP公司, 2000年后独立出来。 安捷伦的信号发生器的在业界质量公认是第一位的 (相信没有人有意见)。

这台发生器的国内市场价格是23000元人民币。

网友:
感觉好像是突然之间,负责采样的CPU卡了一下 .....然后又立即恢复 .....

上面ZLG的人推销人员06004326说过,LAB6000系列逻辑分析仪用料强悍,所以不再打磨芯片。
=================================================================================================================
armok 阿莫,我没有用过LA1232,只用过LAB6000系列的机器哈!

楼主:
【211楼】 06004326
armok 阿莫,我没有用过LA1232,只用过LAB6000系列的机器哈!
-------------------------
晕,你早说嘛。。。。呵呵,不好意思,上面的话我编辑掉 :)

不过兄弟你也太厉害了,我测试3000多元的分析仪,你却跑过来推荐3万元的 :)

网友:
amygse和 06004326同是zlg公司的人,做事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作为工程师,我非常钦佩amygse积极帮客户解决问题的态度。

网友:
逻辑分析仪只是测试逻辑电平的,而低档的估计在前置部分处理比较简单,所以得用户自已把握好。象这种信号,我估计Agilent 33220A 是通过DA来输出肪冲的,所以没有纯TTL数字信号测量来得准。我用LA1032多年,感觉相当好用,不过从没有象阿莫这样认真的测试较真过。偶有这种情况,我都认为是自己的线路有干扰,有时使用数字滤波也能解决问题。而只要我的被测源好,好象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我是LA1032的老用户,也是这个网站的老网友,与周立功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呵。

楼主:
【213楼】 McuPlayer
amygse和 06004326同是zlg公司的人,做事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作为工程师,我非常钦佩amygse积极帮客户解决问题的态度。
---------------------
呵呵,这就是技术人员,与业务人员的区别啊。

不过这位业务人员算是不错的了,估计amygse也是他帮忙找过来的 :)

amygse的确很不错。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仍是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214楼】 fylab
    逻辑分析仪只是测试逻辑电平的,而低档的估计在前置部分处理比较简单,所以得用户自已把握好。象这种信号,我估计Agilent 33220A 是通过DA来输出肪冲的,所以没有纯TTL数字信号测量来得准。我用LA1032多年,感觉相当好用,不过从没有象阿莫这样认真的测试较真过。偶有这种情况,我都认为是自己的线路有干扰,有时使用数字滤波也能解决问题。而只要我的被测源好,好象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我是LA1032的老用户,也是这个网站的老网友,与周立功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呵。
------------------------
经过上面amygse的指点,我改成使用Agilent的Sync 输出,它是TTL电平的。

今天有一位网友会寄出一台LA1232给我测试。

网友:
【214楼】 fylab 我估计Agilent 33220A 是通过DA来输出肪冲的
-------------------------
老兄,33220A是运放+滤波器输出,安捷伦已经公开了其原理图,官方网上有得下载,就在数据手册里面

楼主:
【216楼】 06004326
老兄,33220A是运放+滤波器输出,安捷伦已经公开了其原理图,官方网上有得下载,就在数据手册里面
---------------------
上面的老兄说的应该是: DA输出脉冲,再通过一些缓冲后才真正输出到接口给用户,即你提到的:运放+滤波器输出。我想没有人傻到用DA立即输出。

安捷伦已经公开了其原理图,我相信。我购买的时候,还有一本“维修手册”教你如何拆机。

模仿安捷伦,相信有更高的利润。为何安捷伦不用打磨芯片,并且公布了原理图? 想到这些,真让国内的厂家冒汗啊。

网友:
armok,进展如何了?可不可以先不用安捷伦的信号源,找一个有源晶振看看,你这个问题高低频都有.

网友:
虽然傻到用DA立即输出的大有人在,幸好这个人不是我。呵呵。
  阿莫用滤波功能试一下。有时信号干扰大时,我都是通过滤波功能,好象确实能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还有触发电平问题,阿莫已经试了,我估计这个问题不会是内核问题,而是前置问题。

楼主:
【218楼】 zhxzhx 一丁
--------------------------
我想: 安捷伦33220A的可靠性,比国产的有源晶震更高吧 :)

等台湾固纬到货 .... 最快今天就行了。

网友:
也是,Agilent几款信号发生器与六位半的万用表的原理图都公开了,但此乎没人能模范出性能相当的产品。

楼主:
安捷伦有没有便宜低端点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就产生连续波形来说,晶振的可靠性更高,至少波形是连续的,不会有什么突跳,而且最好用正弦波,不会有高次谐波的干扰

网友:
这个主要目的是排除33220A波形输出算法上可能出现的漏洞

楼主:
【223楼】 zhxzhx 一丁
     就产生连续波形来说,晶振的可靠性更高,至少波形是连续的,不会有什么突跳,而且最好用正弦波,不会有高次谐波的干扰
------------------
我们的晶震好像都是方波的?

这次的测试,也是对我的Agilent 33220A 的一次检验。所以,会按我之前预定的方向进行。晶震的方法迟些再考虑。

网友:
晶振如果是方波,就加一个电容积分成正弦,方波包含有N多的频率,方波其实是有无数多的基波的高次谐波的正弦波合成的

故障率是乘积的关系,环节越多故障率越高

楼主:
正在对10次的1M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先上传上来。ZLA格式,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分析一下。

第一次的测试有一个问题数据:

第二次测试全部通过。

第三次测试全部通过。

第四次测试全部通过。

第五次有2个问题数据:

后面的5次就不分析了。有兴趣的网友试一下吧。

网友:
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干扰?看看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是多少?对地加一个同样阻值的无感电阻.

网友:
早上借了个LA1232,做了测试分析,发现问题能重现.经过进一步分析,应该可以肯定是固件的BUG.
辛苦阿莫了,帮ZLG找了个隐藏的BUG,我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关技术人员,希望能尽快解决这个BUG,持有该逻辑分析仪的用户也不用担心,固为固件可以随时升级,并不存在硬件问题.
PS:该问题只存在于Timing-State模式下,其它模式并无影响.

网友:
好,有结论了,我可以放心安捷伦了,呼.......

网友:
【226楼】 zhxzhx 一丁
晶振如果是方波,就加一个电容积分成正弦,方波包含有N多的频率,方波其实是有无数多的基波的高次谐波的正弦波合成的

故障率是乘积的关系,环节越多故障率越高
---------------------------------

LA是在时域范围内采集数据,并且阿莫实验环境仅仅是一根数据线而已,无任何干扰。
如果LA连信号发生器发出来的一根信号方波都抓错了的话,那cpu总线那么多IO并且之间有crosstalk,那LA还有什么用呢?难道你每根IO都加积分成正弦吗?
等阿莫的固纬测试结果吧,如果是zlg问题,那他需要拿出一个对用户负责的态度来。

to 阿莫
如果想要看是否是安捷伦有问题,很简单,接到示波器上,选择一个合适的宽度触发,也就是zlg捕捉到的那些奇怪的宽度脉冲。如果trigger到了,那么就是安捷伦有问题了,如果长时间无trigger,那么就是zlg有问题了。

网友:
【229楼】 amygse
PS:该问题只存在于Timing-State模式下,其它模式并无影响.
-----------------------

似乎前面的帖子阿莫有提到,是否选择Timing-State都有错误。

网友:
该固件在处理Timing-State时确实存在BUG,但不代表每次都会出现.其实能找到BUG是好事啊,如果现在没发现,不解决,那么以后就有可能给用户带来麻烦.

网友:
问题也有定论了,大家也不用怀疑讨论其它方面(仪器)的问题了,如果固件有升级解决该BUG,会告知各位的.
我非常佩服阿莫一丝不苟的探究精神,也佩服大家讨论问题的积极性.非常感谢大家对ZLG的支持^_^.

网友:
找到问题点了就好说,估计zlg的下个版本升级FW的时候就可以解决此问题了。
本质上讲,客户购买的其实不是产品,而是产品的功能以及厂家的服务。

虽然阿莫的某些做法我不赞同,但非常钦佩他“较真”的态度。
另,amygse认真面对技术问题、认真对待客户的态度非常值得某些厂家的工程师学习。

网友:
不怕出问题,就怕出问题不承认、不解决!
哈哈,支持老周,抵制普源!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测试固纬的,还没用过台湾货呢,顺道看看

楼主:
【229楼】 amygse
早上借了个LA1232,做了测试分析,发现问题能重现.经过进一步分析,应该可以肯定是固件的BUG.
辛苦阿莫了,帮ZLG找了个隐藏的BUG,我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关技术人员,希望能尽快解决这个BUG,持有该逻辑分析仪的用户也不用担心,固为固件可以随时升级,并不存在硬件问题.
PS:该问题只存在于Timing-State模式下,其它模式并无影响.
---------------------------------------
非常感谢你的测试。 问题终于找到,我本来焊好了一只1M的源晶震作信号源的,中午有客人过来,招呼了一下就及不得测试。现在起来起不用测量了。

等固纬收到货,我重复上面的测试就行。

其实ZLG LA1232这个BUG,并不是特别严重,应该基本不影响客户使用。 而且,只要能重复故障,就肯定能找到解决方法。

对ZLG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表示佩服与满意。 相信此事无损ZLG的声誉,因为整件事都处理得很好。

如果问题解决了, amygse 记得过来通知我一下,我有兴趣购买一台 :)

【232楼】 eyecan
似乎前面的帖子阿莫有提到,是否选择Timing-State都有错误。
----------------------------
呵呵,可能你没有留意后面的帖子。
前面是否选择Timing-State都有错误,原因是那时没有使用TTL输出的Sync接口,而是使用高低电平的output接口。
估计使用回Sync后,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有详细的讨论。

【235楼】 McuPlayer
虽然阿莫的某些做法我不赞同,但非常钦佩他“较真”的态度。
---------------------------
哈哈,晕倒,我还以为你都赞同我的做法。原来还有“某些”做法不赞同?
不要紧,我只要能获得90%的网友的支持,我认为就已经很成功的了。

楼主:
【237楼】 seemrain
什么时候开始测试固纬的,还没用过台湾货呢,顺道看看
------------------------
其实也是国内生产的。型号是GLA-1016C, C表示供应国内市场。

刚才听说,固纬的分析仪是资源开放,允许二次开发的?真的吗?

楼主:
晕,固纬供应商需要明天才能快递给我。最快我要后天。

上面另一个网友的LA1232也在寄出的路上。

另一个深圳网友,寄出一台北京三环的400M取样,1M深度的分析仪给我试用。

楼主:
上面有网友提议,焊一只有源晶震,用来检测是否安捷伦发生器的问题。

我在看到ZLG的技术人员承认在软件有BUG前,已经焊好一只。顺便做一个测试,看看用有源晶震是否仍会发生这种问题。

一接上LA1232的频率测量,就发现有源晶震的稳定性,远达不到Agilent33220A。 使用Agilent33220A时,几乎是绝对显示稳定不变的1.000M 频率。 但有源晶震却在1.000M与999.990K之间不停的跳动,很不爽。

楼主:
使用1M有源晶震,做的十次数据打包传上来:(ZLA格式)

第一次测试, 有一个数据有问题:

第二次测试正常。

第三次测试正常。

第四次测试,有一个数据有问题:

第五次测试正常。

用1M有源晶震,也测出ZLG LA1232的数据采集有问题。

从侧面证实了 Agilent 33220A 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 ZLG LA1232。

楼主:
【231楼】 eyecan

如果想要看是否是安捷伦有问题,很简单,接到示波器上,选择一个合适的宽度触发,也就是zlg捕捉到的那些奇怪的宽度脉冲。如果trigger到了,那么就是安捷伦有问题了,如果长时间无trigger,那么就是zlg有问题了。

----------------------
有道理。

不过到时会不会怀疑TEK示波器有问题?

网友:
现在,属鸭子的厂家太多了,必须按住爪子才行
晶振频率不稳,可能是触发电压太高了,晶振输出幅度不够
我就怕是安捷伦出问题啊

楼主:
【244楼】 zhxzhx 一丁
我就怕是安捷伦出问题啊
----------------------------
我也怕安捷伦出问题。
如果安捷伦这个档次的信号源也不能相信的,估计这个世界上能相信的仪器就不多了。

网友:
没办法,总要找个基准,要不然没法测。
如果万一真的TEK trigger了,那就真需要怀疑安捷伦更多些了,trigger的同时波形也抓下来了,你自己看是否脉冲宽度异常,如果的确异常,那没话说,因为TEK示波器能有问题到抓住完全不存在的波形的话,那就是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不过现在没必要浪费时间做这个了

楼主:
【246楼】 eyecan
---------------------
有空做做也好 :)  练一下手。

网友:
谢谢阿莫帮zlg发现问题  zlg肯定会虚心接受  虚心改正的  我是外人 华丽丽的飘过。。。

楼主:
收到了另一位热心网友寄来的 LA1232. 目前我手上有两台了。

一会再测量一次。 我在外面,没有带安捷伦信号源,但有1M有源晶震的小板,评测很快上传。

这一台的固件版本也是1.50. 已经是最新版本。

楼主:
刚才终于碰到ZLG软件出错了。 总的来说, 这个软件算是比较稳定的,这是第一次出错。

网友:
别说ZLG的软件啦
TEK软件出错也正常,概率还不低呢,哈哈
(这里说的是TekScope.exe,用.Net Framework 2写的程序)

楼主:
用1M的有源晶震,加上另一个网友新寄给我的一台LA1232, 重复了十次的测试。ZLA格式: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9587.rar(文件大小:21K) (原文件名:另一个网友有源晶震1M.rar)

第一次数据正确。

第二次有一个数据有误:

第三次有两个数据有误:

不用分析下去了  :)

结论:另一台ZLG LA1232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信号源已经确定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可以证明是ZLG LA1232的设计问题,或是ZLG的软件问题。

网友:
“但有源晶震却在1.000M与999.990K之间不停的跳动,很不爽。 ”

在这个范围之内随即跳动,还是在这两个数字上跳动啊?

楼主:
在这两个数字上跳动. 可能是1.000M, 或是999.990K。 只有这两种情况 。

现在变了, 变成了 999.970,或999.980K 两种情况了。

Agilent 33220A 在任何时候,都是稳定不变的。 差距真大 :)

网友:
LA1232的数据采集代码部分编写的人要挨批了。

网友:
在这两个数字上跳动. 可能是1.000M, 或是999.990K。 只有这两种情况 。

现在变了, 变成了 999.970,或999.980K 两种情况了。

=================================

虚标了一位有效数字......

楼主:
【256楼】 pcform
虚标了一位有效数字......
------------------------------
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明天用 Agilent 产生有个位的频率,再测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246楼】 eyecan
---------------------
有空做做也好 :)  练一下手。

********************************8

我3种有10M的基准,OCXO恒温晶振,铷原子钟,GPS授时钟,前一种有优良的短期稳定性,后两种有权威的长期稳定性,需要的话我整理好借你们用一下

楼主:
【258楼】 jj3055
我3种有10M的基准,OCXO恒温晶振,铷原子钟,GPS授时钟,前一种有优良的短期稳定性,后两种有权威的长期稳定性,需要的话我整理好借你们用一下
-------------------------------
好强悍东东。光听名字就知道厉害。

不过我暂时用不上。

网友:
老莫~那些东东在淘宝也就几百一个
全新的就价格昂贵,二手还是价格不错的

楼主:
【258楼】 jj3055
------------
有时间拍点靓图给大家开开眼界。你的摄影不错的 :)

网友:
阿莫可以考虑开个测试实验室,这个行业在崛起。
以阿莫现在的口碑和较真的态度,我想应该有很多人认可。

网友:
我早说过周立功做的时间不长 容易出问题吧 呵呵--之前的帖子 可以搜到
这就是成熟产品与非成熟产品的区别了
最近买了台5000U 前些天跟他们提了些建议 当时那位做技术的MM嘴巴硬 听不进意见 比较固执。今天打过去 提了N个问题(证实已经发现的)MM基本上都表示接受。
PS1:按照我对该公司的了解,周立功公司是一支潜力股 还算不上是实力股--至少目前不是 书呆子气比较浓烈。现在多买买他的东西 权当支持他的创新好了。
PS2:不过 话说回来 他的某些东西做得还是不错的 比如RC500模块等。不过 既然其他东西也做了 就坚持下去做好吧

网友:
是啊,阿莫这可以做个鉴定机构了,呵呵。比那些什么试验室可信的多!

楼主:
【263楼】 McuPlayer
阿莫可以考虑开个测试实验室,这个行业在崛起。
以阿莫现在的口碑和较真的态度,我想应该有很多人认可。

【265楼】 ssyniuej
是啊,阿莫这可以做个鉴定机构了,呵呵。比那些什么试验室可信的多!
-----------------------------
过奖了。
这种事情,会得罪很多人的。所以,我尽量控制着保持中立。

网友:
ZLG的东西也敢用啊,我曾经用过ZLG不少东西,但是都是一次性的,用过后再也不敢用了,无论什么东西,都有个相同的通病:就是BUG多多,感觉好像研发出来从没进过自己测试就上市场销售一样的东西,软件硬件都使如此。
我用过CAN模块、以太网/485模块、philips的CPU(晕S,就连他们代理的CPU竟然也有BUG)等等。
现在都不敢用了

楼主:
【267楼】 boy37
-------------------------
ZLG不至于这么差吧。 我感觉网上的评价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一次真的要批评一下ZLG。 我这次找出的BUG,真的是最最基础的。 这个BUG 都能产生,我有点不敢相信。让我们看回之前的网友的评论:

【22楼】 that1101 天河艾特
积分:24
派别:
来自:广州
阿莫的这个测试是逻辑分析仪的基础测试,只要参数在允许范围内,都不可能出问题。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连这个基本的功能都不能达到,谁还敢卖?

网友:
【267楼】 boy37
-------------------------
ZLG不至于这么差吧。 我感觉网上的评价还是可以的。

我没有夸张,当初用他们的iCAN模块,他们的OPCServer有很多BUG,然后我一次次的提出问题,他们帮我一次次的改,最终大概改了5个版本,好不容易能用了,但是第二次采购同样的模块,用之前能用的OPCServer后却又发现新的问题而无法使用,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们才告诉我,模块里面单片机的程序他们只改了一个什么无关紧要的地方,应该不会影响的。。。。后来他们自己测试了一下,告诉我的确有问题,我想他们要是出售前自己通电测试2小时就会发现问题的,无语,我让他们改回原来版本的硬件程序后,发过来给我试用才算通过,中间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
每次都会碰到不同的问题,我想这个绝对不是巧合。
不过,好在他们的服务态度还不错,工程师也耐心的帮我改BUG,这点很感谢他们的工程师。

网友:
新手做设计,管理流程混乱,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
其实里面很混乱的,里面很多人都是刚毕业的学生,一直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的

网友:
哈 我同学说 在ZLG里面 随便丢块石头就可以砸到一个电子竞赛一等奖的~~~

网友:
我对周立功做的LA的评价,19楼已经写出来了,现在200多楼了,还是要再写一遍,玩具。

网友:
说实话,我一直用1016,用了两年了吧,没测过很高的速率。因为碰不上呀。
I2C,TWI,232,SPI,哪有这么快的速度?都是以K为标准。

要上M的话,想来还是花大钱买进口货吧。不过我用AVR, 碰上的器件,1016分析决对够用了。

楼主:
【274楼】 wxws
说实话,我一直用1016,用了两年了吧,没测过很高的速率。因为碰不上呀。
I2C,TWI,232,SPI,哪有这么快的速度?都是以K为标准。
-----------------------
留意看一下我在188,197楼的测试,100HZ,500K均有问题。

这个问题看来与频率无关。随机发生的。

网友:
【274楼】 wxws
说实话,我一直用1016,用了两年了吧,没测过很高的速率。因为碰不上呀。
I2C,TWI,232,SPI,哪有这么快的速度?都是以K为标准。
-----------------------
【275楼】 armok 阿莫

留意看一下我在188,197楼的测试,100HZ,500K均有问题。

这个问题看来与频率无关。随机发生的。
-----------------------

LA1016没有Timing-State模式哈,不会出这样的问题的

楼主:
amygse  仍在吗?

我想确定一下: 上面提到的 timing-state BUG问题,是对ZLG的所有型号均有BUG,或只是特定的型号?

比如你之前测试的 LA2532,是否就没有 timing-state  问题? 因为 timing-state 功能对我比较重要,我购买逻辑分析仪,就是用它记录长时间的波形数据的。

网友:
【277楼】 armok 阿莫
----------------------------------------------------
timing-state BUG问题只存在100MHz的采样模式下,LA2532,200MHz采样没问题.
不过不用担心,ZLG的技术人员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应该很快就能修正这个BUG的.

楼主:
【278楼】 amygse
---------------------
ZLG LA负责人刚才发了条手机短信给我,看来ZLG的服务的确做得很到位,表扬一下.

网友:
好看,ZLG我看过他第一桶今的文章。。。 :))

网友:
长期潜水今天憋不住了。毕业后是在研究所搞了五年多测试,如果说做测试仪器,我觉得国内目前几乎不可能做出能在市场上销售合格的仪器,做过军工产品的都知道那些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所投入的成本。就凭ZLG能承诺一星期内修正就说明质量管理的松散。阿莫找出这个bug花了多少时间,新修改的程序会不会带来新的BUG?这样的价格也只能做出这样档次的产品,普通diy当个玩具还可以,名牌产品的底蕴不是有了电路图和源代码就能解决的。不过还真希望ZLG能做到tex和agilent同样档次。

网友:
强烈推荐阿莫考虑孕龙16128C,内部做工ZLG没得比,软件可以下载下来感受一下,价格也还容易接受,目前用得很舒服

网友:
对于ZLG还有国内同样厂家,是做教学设备为主的,教学设备的采购那才叫污?
学校的教师领导上课的时候是老师,下班后就是流氓,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对于ZLG还有国内同样厂家,是做教学设备为主的,教学设备的质量那才假,
厂家自己都说,反正都是骗人的玩意,只要外观过的去就可以了,只要钱拿到手就可以了。
我们一直说国内的教学设备是玩具,玩具的东西,你怎么还要去要求专业仪器的质量??

楼主:
【282楼】 bg8up
【283楼】 chenjianlin
强烈推荐阿莫考虑孕龙16128C,内部做工ZLG没得比,软件可以下载下来感受一下,价格也还容易接受,目前用得很舒服
-------------------------
我主要是用于雕刻机上较长时间的波形记录。比如几秒钟。
我买了一台固纬,硬件与虑孕完全一样的。测试后发现完全不适合于长时间记录。软件导出存在严重缺陷,导出一次完整压缩数据可能要几小时,根本无法使用.
你能帮我用孕龙做一下同样的测试吗?

差距太大了。 ZLG的导出只需要3秒, 数据只有1M 左右。 GW的导出需要80分钟,数据量有110M。

网友:
”你能帮我用孕龙做一下同样的测试吗?“
我不知道孕龙16128C,也不用ZLG LA1与LA2 逻辑分析仪
但我做教学设备采购10年了,中国绝大部分教学厂家都熟悉。ZLG主要是做高校的教学设备的。
我国教学稍微高级一点的东西居然要从韩国引进。
阿莫可能认为【282楼】 bg8up 和我是同一人了。
曾经从ZLG采购过一批货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看

网友:
【282楼】 bg8up
【283楼】 chenjianlin
强烈推荐阿莫考虑孕龙16128C,内部做工ZLG没得比,软件可以下载下来感受一下,价格也还容易接受,目前用得很舒服
-------------------------
我主要是用于雕刻机上较长时间的波形记录。比如几秒钟。
我买了一台固纬,硬件与虑孕完全一样的。测试后发现完全不适合于长时间记录。软件导出存在严重缺陷,导出一次完整压缩数据可能要几小时,根本无法使用.
你能帮我用孕龙做一下同样的测试吗?

差距太大了。 ZLG的导出只需要3秒, 数据只有1M 左右。 GW的导出需要80分钟,数据量有110M。
-------------------------------------------
用16128C测试得到的结果会和固纬这个一摸一样,不信的话可以试一下

楼主:
【287楼】 seemrain
用16128C测试得到的结果会和固纬这个一摸一样,不信的话可以试一下
------------------------
我相信是的。固纬与孕龙应该是一家的。起码硬件100%相同。软件估计也会有相同点。

网友:
【264楼】 xgame
        我早说过周立功做的时间不长 容易出问题吧 呵呵--之前的帖子 可以搜到
这就是成熟产品与非成熟产品的区别了
最近买了台5000U 前些天跟他们提了些建议 当时那位做技术的MM嘴巴硬 听不进意见 比较固执。今天打过去 提了N个问题(证实已经发现的)MM基本上都表示接受。
PS1:按照我对该公司的了解,周立功公司是一支潜力股 还算不上是实力股--至少目前不是 书呆子气比较浓烈。现在多买买他的东西 权当支持他的创新好了。
PS2:不过 话说回来 他的某些东西做得还是不错的 比如RC500模块等。不过 既然其他东西也做了 就坚持下去做好吧
---------------------------------------------------------------------------------------
同意这位仁兄的说法。

买产品,其实买的是此产品提供的服务,所以评估供应商时,厂家的态度跟技术能力一样重要。

楼主:
【289楼】 McuPlayer
-------------------------
我购买逻辑分析仪的最大作用,是分析并口、运动卡出来的电机脉冲信号。由于要监控整个启动、加速、平稳运行、减速、停止的完整过程,我需要购买一只至少能记录5秒,当然能记录1分钟更好 :)

ZLG 的逻辑分析仪,现在看来,是唯一能适合我的需要的。(1万元以内解决这个问题) .

固纬那台GLA-1016C,我不会退货。 迟些做SPI等开发时,可以作为校对ZLG是否正确。

网友:
阿莫使用的gw的版本可能是08年7月,现在我使用的是09年6月,其导出格式现有ALC,CSV,TXT,我用哪一种格式帮阿莫测试?还有阿莫使用的采样率,是否压缩

楼主:
【291楼】 bg8up
---------------
你到我的固纬的评测的帖子就能看到,我用了80分钟导出110M的CSV格式。

网友:
我用了这么久竟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期待zlg的升级。
说句公道话,zlg的la还是有很多创新的,像timing-state,协议分析,特别是协议触发,可以秒杀国内外所有10万以下的逻辑分析仪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软件也做得这么专业,用过他的软件后用其他的都不顺手了,因为习惯于ctrl+鼠标左右键放大缩小波形,用滚轮移动波形。

网友:
楼上是ZLG的吧,“秒杀国内外所有10万以下的逻辑分析仪”记下了。

楼主:
ZLG LA 的技术人员给了我一个下载地址,说是已经解决了上次发现的timing-state数据丢失问题:

http://www.zlgmcu.com/tools/LogicAnalyser/zlglogic_20090718.zip

新版本的软件19.77M。 正在测试 .....

显示的版本号,与以前的一样。 但以前是一个安装包,这次给我的是一个已经解包了的目录。

首先发现它的USB驱动方式跟以前的不同。很奇怪的一点是,以前显示的是HID设备,怎么现在显示的是自行编写的驱动?

这是目前的USB驱动(原文件名:SNAG-0020.jpg)

同样使用 Agilent 33220A 产生5M的 Sync TTL 方波信号。测试了十次,记录了数据。打包上传:
(ZLA格式)

经过用EXCLE分析,上面的10次 5M输入次记录,均已经验证通过。

多做以下的频率输入的测试。每个频率十次,ZLA格式。

分析了1K,10K没有问题。

分析到100K的02.zla、04.zla ,05.zla时,发现了如下的异常数据:

05.zla 也有同样的问题。

1M,20M 也通过了。

楼主:
刚才ZLG LA的技术人员跟我沟通了。解释这是正确的数据。

原因是:异步数据测量都存在正负壹误差。那是两个不同频率不同相位测量的误差积累结果。

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从数值上看,的确是两次误差累积产生的。

测试通过!

网友:
还有就是会不会有新的问题 看来ZLG的测试力量确实要加强了

楼主:
【297楼】 xgame
还有就是会不会有新的问题 看来ZLG的测试力量确实要加强了
-------------------------------
肯定还有许多其它的问题。就算是 windows 也得不停的发布补丁。

目前ZLG LA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并且有能力修正一些影响使用的问题。 我目前主要用 timing-state 记录较长时间的波形数据,所以,对我来说,目前的软件修正后已经够用。

我之前也买过一部台湾固纬的,测试了一下,就再没有兴趣使用了。它根本无法做长时间的数据记录。

网友:
阿莫和周公的成功的确是有原因的,呵呵。
可惜偶所在的热流道行业没有这样的企业阿~~~

网友:
看来不是水平行不行的问题,是努不努力去解决的问题呀。

网友(2009-10-05):
不错,又有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