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老师:峰峰值是怎么测的啊?

楼主(2009-07-06):
我在用AD得到的值时峰峰值总是不稳定,我想是AD采样不稳定的结果,想知道下魏坤老师是怎么测这个峰峰值的?

网友:
(M128TFT.C)里面
............
          q=10;
           a=sdata[0];
           b=sdata[1];
           for(i=0;i<240;i++)      //取数据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
                        if(sdata>a)
                             {
                               a=sdata;
                             }
                         else if(sdata<b)
                               {
                                 b=sdata;
                               }
                    }          //取得最大值存于a中,最小值存于b中
            d=(a+b)/2;   //d中存放触发条件

//~~~~~~~~~~~~~~~~~~~~~~~~~~~~~~~
            C=a-b;    //这里 C 应该就是.VPP是计算出来的---->C 为VPP
//~~~~~~~~~~~~~~~~~~~~~~~~~~~~~~~
............

楼主:
如果是一个数据采样有问题的话那,峰值不就容易出问题吗,因为我的AD采样总是有不对的数据出现,这样不稳定啊除非采样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这不现实啊?
现实中很多干扰,AD不可能有样的数据都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
多取几次峰峰值做平均就行了,因为屏的刷新率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