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OSET来隔离VCC和电机电源,可以么?

楼主(2009-07-06):
目的是为了实现:
1,VMT可控制。
2,隔离数字电源和电机电源,避免电机脉冲对于数字电源的影响。
请问这样合适么?会不会寿命比较短呢?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法呢?谢谢

电路 (原文件名:motor.JPG)

网友:
你要隔离的话还不如给数字电路加个π 型滤波呢

楼主:
我没有说明白。
这个电路还有一个目的,给H桥部分断电通电可控。
因此滤波电路是不能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