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劣质信号线对波形的影响(图),10M的方波泰克示波器识别成正弦波了 :)

楼主(2009-07-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线材太差也不成,一般用高频的50ohm电缆就Ok的
例如GSM,2.4G WIFI线这类

网友:
好东西真贵啊,只有流口水的份。

网友:
买东西要跟人家说清楚你是干嘛用的

网友:
晕,这当然差了,这是供应商自己做的.

网友:
我以前帮别人买一台示波器时,由于是二手的,就没有探头,后来自己做了一个,和阿莫图中的一样,一些微细的信号和频率高的情况下,就看不到了.没有办法,后来只得再去买个二手按头,也不用很多钱,才几十.

网友:
阿莫这个亏大了!  去市场买一米高频同轴电缆,只要几块钱就能达到你那个几百块的线的效果. 可怜的探头,送我多好!

网友:
高频同轴电缆与示波器的探头电缆是有很大区别的,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
为什么要剪呢?

网友:
armok有没在终端接50欧姆的负载电阻,不然反射厉害。

网友:
仿佛记得当初买一条TEK探头的价钱是4000多大洋,两条花了将近1万,比一台示波器都贵!

网友:
我们公司的TEK探头,4000+一只,据说一年要用坏三五只,我们是抓8/20us的波形用的

网友:
楼上做浪涌设备?8/20     10/700   呵呵

网友:
回9楼! 信号发生器输出通常都是50欧,接个50欧的同轴电缆不会错的!  示波器探头线通常也是50欧同轴电缆!

网友:
【13楼】 armok 阿莫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相对信号源约等于开路,所以用纯阻性假负载就可以消耗掉能量,防止反射。
如果信号源的信号是输进一个阻抗不匹配的器件,就不能简单地用纯阻性假负载,要根据阻抗匹配。
举个例子,50欧输出的信号源,输入到75欧输入阻抗的放大器,这时候就不是接50欧电阻,要接一堆线圈、电容了。

网友:
TO :15L,是的啊,天天B+C的,XXKA

网友:
示波器探头线最多是“借用”50欧通信用同轴电缆。二者追求的目标不同。

阻抗匹配是“长线”理论。只有在长度>几个波长以上,才能谈得上。

网友:
用了HP的仪器后,对其他的再也不感兴趣了。

网友(2010-03-04):
回复 楼主:

请问下这应该是部分反射吧?

网友:
你用1:1,肯定这样,泰克1:1,10M方波过去也不是方的,本质是电缆电容

网友:
阿莫,你那种线根本不是高频线,一般5元钱一条,是不能用于测高频的。
像那种线我也有进口的,不过卖家也说不能用于测高频,实测也不能。
所以不能说是劣质信号线,它本来的质量就是只能测低频。

网友:
阿莫冤枉人家了,那根线是否劣质尚不可知,但你用错了却是真的。供应商无知,把低频线给你,你却将错就错。
我有个音响发烧友,他的音频线多少钱一米,你就不要猜了,给你传10M信号,结果会怎样?你能说那根音频线是劣质吗?
10M其实不是很高频率,随便找一根档次很低的高频线,就能得到你要的波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莫冤枉人家了,那根线是否劣质尚不可知,但你用错了却是真的。供应商无知,把低频线给你,你却将错就错。
我有个音响发烧友,他的音频线多少钱一米,你就不要猜了,给你传10M信号,结果会怎样?你能说那根音频线是劣质吗?
10M其实不是很高频率,随便找一根档次很低的高频线,就能得到你要的波形的。
你的天才回复,让劣质的产品从此扬眉吐气。

术业有专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是专家。知之为知之,不知学习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说那么多了,你家有AV线吧,或者你到淘宝买一根,注意一定要找最便宜的买,接上去试一下。
注意线两端开口不要太大,稍稍掰开能焊接就行了。

网友:
AV线是设计为传输6M信号的,离10M不太远,用来测10M方波,应该能得到比较好的波形了。10M方波的频谱远超10M,设计为6M的线,5次谐波(50M)处的衰减,经验估计在-3~-6dB,估计还能看出是方波来。

网友:
djyos出关了?

网友:
没有,透透气,这两天晕头转向的,估计劳累过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让你间接验证一下是线的质量问题,还是你的使用问题。
用勉强算是高频线的AV线去测,如果得到的信号质量“全广州最好的低频线”好的话,岂不说明了这个道理:
用AV线传10M方波虽然也不对,但错的没那么离谱,所以能得到比“全广州最好的线”好一些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让你间接验证一下是线的质量问题,还是你的使用问题。
用勉强算是高频线的AV线去测,如果得到的信号质量“全广州最好的低频线”好的话,岂不说明了这个道理:
用AV线传10M方波虽然也不对,但错的没那么离谱,所以能得到比“全广州最好的线”好一些的结果。

看来AMO真的搞错了,人家那是给低频示波器用的就是低于5Mhz用的,你偏要用于测方波,而且人家生产商认为中国就没有5M以上的示波器啊!你买的示波器也太好了吧?看来中国也是一个穷非常落后的非常的国家啊,连操作系统之流的都明白,你A莫怎么不明白呢?

网友:
这个线很象  我玩2.4G无线 的 谴线 镀银的  国产3~10块 1M  进品起价7~15块 1M

我没买多吧  买多因当更低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