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波形那块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7-06):
液晶显示波形那块怎么实现的? 怎样采集到量在液晶上显示出来。外界的信号是有好多种的吧。怎样把不同的信号显示。  望大家具体讲解下。

网友:
画点,划线,归根结底还是画点,呵呵

网友:
楼主先要搞清点是怎么画的?线是怎么画的?采样得到的东西和你要画出的图形是什么逻辑关系?弄明白你就清楚了。
示波器横轴是时间,竖轴是幅度。也就是说,LCD上画图的时候,用点在上横轴把时间差别体现出来,在竖轴上把幅度表现出来就行了。这中间的问题就是得到的是点,还没连起来。采用的方法是把中间没连起来的地方采用插值的办法连起来,就得到波形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