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波形那块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7-06):
液晶显示波形那块怎么实现的? 怎样采集到量在液晶上显示出来。外界的信号是有好多种的吧。怎样把不同的信号显示。  望大家具体讲解下。

网友:
it is very simple:

1) find out what controller your lcd uses;
2) read the datasheet for the controller 50x at least.
3) start program the mcu.

网友:
这很简单:

1)找出你所用液晶的控制芯片
2)把控制芯片的说明书读50遍以上
3)开始编程

网友:
【2楼】 cyr_hongfeng

积分:206
派别:
来自:
这很简单:

1)找出你所用液晶的控制芯片
2)把控制芯片的说明书读50遍以上
3)开始编程

正解啊。。

网友(2009-10-14):
有点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