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7-06):
我想通过按键控制两线四线步进电机转动。  按第一个按键 它转一个角度就停  再按 又转一下。  按另一个按键  反相转一个角度,再按再转一个角度。 怎么实现呀?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
a3967驱动,最简单。

网友:
第一个按键按下时,只给电机一个脉冲
    第二个按键按下时,把控制电机的方向线置反.

楼主:
我用的是L298驱动的。 现在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最重要是不知道原理。在网上没有找到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