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重启和来电的问题

楼主(2009-07-06):
谢谢各位看贴。
小弟初次使用TC35i,想问一下:
1:它重启(关机后重新启动或关机断电后重新启动)会复位哪些参数?
   为什么我发现我设置的短信中心号码(AT+CSCA)在重启后没有改变,而新消息提示(AT+CNMI)的设置却变回去了呢?
2:能否用它做来电显示?也就是当接到呼叫的时候如何从模块获取主叫号码?

我第一次用这东西,看英文资料还比较吃力,所以上来向各位高手请教。
感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呀?

网友:
这个东西体系庞杂,命令众多,老老实实看资料是正路。第一次用就更要看资料。因为用过的人也记不清楚,也要看资料。
关于第一个问题,重点看ATV系列指令
第二个问题看CLIP指令

楼主:
是的,硬着头皮看了看资料,发现有相关指令的.
问题以解决,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要详细看看说明书的,比如在CSCA这条指令中,说明书中有这样的解释“Note: This command writes the service centre address to non-volatile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