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采样率提到200MSa/s,魏坤的示波器中的采样率3MSa/s,6MSa/s,30MSa/s,60MSa/s…

楼主(2009-07-06):
请问如何将采样率提到200MSa/s,是不是选采样率最高的200MHZ以上AD和将时钟发生器的晶振改到200MHZ就行啦

还有魏坤的示波器中的采样率3MSa/s,6MSa/s,30MSa/s,60MSa/s……是实时采样速率还是等效采样速率啊

网友:
是不是选采样率最高的200MHZ以上AD和将时钟发生器的晶振改到200MHZ就行啦 ,原理是的,不过做出来已经从量变到质变了

网友:
魏昆的方案是实时采样

网友:
楼主,直接对ADS830E超频就可以啦!你看普源可以把40M超到100M,你的ADS830E是60M的,超到150M应该没有问题哈~~

你光改时钟是不行的,那些个什么时基啊,显示啊,缓存啊什么都和采样率有关,程序得大改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还有些问题。
如果魏坤的是指实时采样,那请问他的等效采样速率能达到多少啊,应该远超200MSA了吧?
还有,等效采样的速率是由电路中的什么决定的?

网友:
等效采样是软件实现的。用一个100M的采样率采重复的波型,在不同的相位上采10次,再把这十个不同相位的数据合起来,就成了1G的采样率了。
所以,等效采样率基本上取决你的软件控制它在不同的相位上采多少次,理论上100M的做100G都可以。只要你的时基有那么准。
从原理上你也能看到,被采的必须是重复的波形。如果下次采的时候波形变了,合起来的数据就没有代表性了。

网友:
昨晚我把ADS830跑到了100M,工作还是很正常的,最近想做一下ADC08200的采集板,200M采样率。谁用过AD9283?我定了几片,试试,指标还不错~

网友:
看来也要感谢一下普源,哈哈,我也有ADS830,也来玩玩超频!

网友:
是呀要“感谢?”下普源,我们也可以玩超频,个人diy吗绝对不“影响”。

网友:
问下  采用实时采样  100M的速度 ,如果画波形,用100个点画一个完整的波形,  每个周期采100个点
那真正的采样率不是只有1M了嘛?

网友:
我也要上好帖子!

网友:
魏坤 你的双通道 还做么 很期待啊 ! 如果不做的 话 我就去买2手泰克了??????????

网友:
超频,又见超频,好的不学偏学坏的。

网友:
9楼概念不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