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0-5V/4-20mA转换电路

楼主(2009-07-06):
这个图我看得不太懂,给我说一下工作原理,特别是PNP三极管、电容和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今天我也做这个.参考模电的运放部分.不要瞎指望

网友:
运用虚短概念可以可分析得到恒流原理,但图中元件标号不全不好说。
Q1发射极作为运放反相放大的输出端,集电极接负载,并由射极电阻取样负载电流取样,通过30K电阻反馈完成闭环控制。
由于输出电流除了与输入电压相关外,还与供电电压相关,因而对电源电压的稳定性要求较高,否则会影响输出电流精度。

网友:
把运放和Q1当做一个运放看

Q1的E脚就是组合运放的输出,该点的电压与输入电压成正比,参数与反馈网络 150K 30K电阻有关  放大倍数等于反馈系数的倒数

I=U/R    I为输出电流  U为组合运放的输出电压(Q1的E脚)  R为0.1k欧 量程调节电阻

网友:
4148极性保护   10K电阻用于限流

网友:
电路对电源要求精度高,高精度场合下不推荐此电路,

楼主:
那零点调整是不是指在输入电压为0时,将输出电流调到4ma啊

楼主:
而且为什么对电源精度要求高呢,是不是因为零点调整这里跟电源有关,或者PNP管接了电源,下面这个原理图对电源要求精度高不高的?

网友:
不怕花钱的用XTR114一类的芯片。很容易实现。

网友:
9楼的成本约1个美金,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553009878

楼主(2010-08-15):
引用图片【楼主位】gnail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