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771那位大哥用过,里面有个电阻Rsense建议值居然是40m欧,各位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9-07-07):
我现在用0欧的代替不知道行不行,还没有调试出来,用过的大哥出来吱一声,感激不尽

网友:
虽然不知道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但估计40MR 的电阻是为了检测电流,,,,0R应该不能用,

楼主:
再顶,高手兄快冒头啊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有专用的,上网查查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一根适当直径和长度的铜线,电阻可以算出来,可在GOOGLE 查铜的电阻率。
还可以用多个小电阻并联。
还可以用个MOSFET加合适的VGS代替。

网友:
0R的电阻一般不可以,除非你运气很好,可能0R的阻值比40M要大

网友:
40MR 很难找么? DALE , 20MR 大把 , 5MR 的也有,,,而且 受温度变化很小,,不过价格也很贵,,,,

网友:
康铜电阻

网友:
Wire-Wrapping线(1000尺,红)(美国进口)这种线自己绕一个,那个40欧姆的应该是一个取样电阻,如果你用量很大,去买康铜电阻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