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中的滑轮和滑条的通道有些疑问?

楼主(2009-07-07):
问一个很初级的问题,是不是在atmel的库中,滑轮只能在channels 0~channels 2,而滑条只能在channels 3~channels 5中呢?

网友:
不是的,但必须是连续的三个通道,另外根据芯片的不同,支持的滑条或滚轮的个数是有限的。

楼主:
那就是每个轮与条只能有三个通道了?

网友:
目前已知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止3个,应该跟芯片有关,这部分要看原文的设计指导部分,还要在例程中再看看。如果不着急的话,过几天也许有时间找出答案。但是3个通道能够提供比较准的角度或位置信息了。并不是3个通道就是3个位置或者3个角度。

网友:
3个通道能做255個位置,但不能做太長的滑条,QT42AT2160能用8个通道做滑条(255個位置),我用2160做到220mm的長滑条。

网友(2018-12-11):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关于滑轮 滑条的解决方案。

这个不需要用焊盘来保证灵敏度呀,之前用的触摸芯片都连接一个大焊盘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关于滑轮 滑条的解决方案。

抱歉,我看走眼了,真是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