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驱动数码管的芯片。。。。

楼主(2009-07-07):
买了个51的学习板

上面用ht48r10a这个IC来对6位数码管进行动态显示

从这块板子提供的资料上说,这IC叫DTLED-6,是MC14499的升级版,然而按照上面的型号写的是ht48r10a,上百度找这个型号,找到的是说这是一个单片机

资料上说这个IC有不同的识别码,可以多个并联用于驱动多位数码管,我现在就想用多个并联,然而问了好多这IC的零售商,都说不知道有什么识别码

现在我就晕呀

哪位大哥救一救我吧

。。。

网友:
这个是HT的单片机啊,OTP的,可能是里面灌了程序做数码管的驱动用吧

楼主:
原来里面灌了程序。。。。现在死定了。。。。。根本买不到这东西。。。。。。方案报废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天微公司的产品

楼主:
~~~555

天微的看起来好像不错。。。。。。

唉。。新手。。。对产家不熟。。。。。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产品。。。。。。。好惨。。。。。。。

各位大侠以后要多关照啊。。。。。。。

555~~~~

感谢winter Border

网友(2009-09-05):
自己动手,多用几个三极管和164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使用CH452支持数码管和键盘阵列。而且是串行通信节省引脚。

网友:
MAX7219可以实现级联,效果也不错。
ZLG7289这款芯片也是不错的哦。

网友(2014-04-09):
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多位数码管驱动,可以用单片机,可以用专用芯片,可以用自己搭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