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遥控套件,适合航模车模使用,通用性最好广一点,谢谢了。

楼主(2009-07-07):
如题,包含舵机等。。。还没有定一定要用来做什么~~~所以通用性要好。

网友:
你最好大概定了再买,否则会后悔的。

网友:
Futaba  FF6。
有米就上FF9

网友:
如果DIY的话,论坛里面有个兄弟吧天地飞6c改为12通道,非常牛。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我都看看去~~~

“你最好大概定了再买,否则会后悔的。 ” 后悔?是不是通道不够还是有其他限制应用的问题存在呢?愿闻其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