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再发一帖,请教电路

楼主(2009-07-07):
请DX们空闲时分析分析,谢谢!!!
C1,C2,C3的作用?
R1,R2,Q1组成的电路作用?
D1的作用?

网友:
C1是上电启动电容,C2,C3是短路保护的短暂延时作用。
R1,R2,Q1组成的电路作用是上电时,暂时禁止后面短路保护电路起作用。
D1是在断电后,对C1起到泄放作用。

网友:
楼上的很正确

网友:
MOS管内阻太小,在短路时不会像三极管CE极那样产生压降,Q2得不到所需的电压,所以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应该是MOS管的启动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