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适合航拍的微形摄像头

楼主(2009-07-07):
刚来这里,发现高手真多,我也早就想设计一个自动飞行器,因工作太忙,一直没有进展,以后多交流一下.

切入主题,
看到一些网友用球机摄像头,休积太大,可能载重不行吧.

刚好我们公司有一个微形摄像头,是ccd的比cmos效果好.重量不到20g,电压12v,60ma,模拟视频输出.

我是做设计研发的,不是销售,所以不留联系方式.谁要的留言,我向公司买几个.

网友:
没有资料?

楼主:
这个没有多少资料

关键是体积小----18mm*18mm,目前这么小尺寸的ccd摄像机,市场很难找到.
重量轻----------不到20g
像素------------512*582px
低功耗----------电压9-14v,电流50-60mA.

这个是模拟视频输出的,我想使用时要采集图像,再加无线实时监控,或加内存卡保存图像这样更实用.

网友:
内容太少

网友:
把图像进行数采,然后通过无线发射出去,请问有成型的方案么。

基本的航拍都是多少分辨率?多少帧?对无线有多大的带宽要求?

视频信号通过无线进行发射,一般都用那些现成的方法么(比如说采用什么协议,多大的带宽要求等等)

上位机做一个USB device 接收无线传过来的视频信号,请问一般的USB camera 的格式都是什?

如果要做一个USB camera device 都要注意那些问题?

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按照一定的规范,比如在声明USB device 为camera 类,然后按照规定的传输方式,规定的格式

把数据传到上位机,那么上位机就会认为传过来的是一个视频信号,就可以在一些开发环境中调用图像的一些开发组件(比如VC下用

direct show)把图像数组读过来了。哪位熟悉这个流程么?

看有的帖子的高手好像做好了航拍装置,是按照这个步骤做的么?

aaa1982

楼主:
回答:
maxwell_lee 宝宝---- 镜头喃? (镜头随便配,可配3.6mm焦距的,或广角135度)

scj666 ---报价(大约250块左右)

aaa1982 ----无线传输有很多方案,如nrf2401,频带2.4G的, 速率好像有1M-2M bps
usb camera分辩率太低,一般只有320*240px.用usb cam好像不太实用.我觉得搞个wifi收发更实用一些.

网友:
用nrf24L01的话速度跟不上啊

就算是2Mbitps的,也才每秒钟500K左右,还要出去前协议本身用去的。通信协议你是自己做的么,用nordic自己提供的shortburst肯定

不行吧。

你想用多少分辨率,多少帧,算过要多少带宽么

aaa1982

楼主:
2401我只用来做过手持设备,id认证.音视频还没写过.

理论上来说2Mbps的话,采集视频,然后压缩成h264码,再无线发送.pc端还原,可以达到512*582px分辨率的.15-25帧

一般的无线方案很多的,但都是低像素的,见过一个cmos加无线模组,像表只有320*240,图像质量又不好.

有空再我再去找找好一点的具体的主案.

网友:
等着你的方案哈。

网友:
有没有再小点的?

网友:
其实就是监控摄像头,CVBS输出(NTSC或PAL制式模拟信号)。
18*18的确很小!有两排排针,估计电源视频放大在另一块板。
38653? 电流50-60mA.?这个比较牛,CMOS一般都有70mA。

网友:
【13楼】 af00    有没有再小点的?
  估计CCD很难做的更小,那个SENSOR都那么大啦。
  CMOS可以小一些。

  那个镜头座不是通用的,通用的镜头座比那个模组都大

网友:
实际分辨率能达到多少线啊?要真实的线数噢,可不要虚标的~
另外,要是能配一个可以实时录像的超小设备就好了,可以用高速SD卡做存储

网友:
【15楼】 teencole
兄弟,我看到手机上的都很小,只有黄豆大,好过瘾

网友:
手机上的都不是直接输出复合视频的哦.
体积更小的,选择手机Sensor或者CMOS Sensor,但是一般不带模拟视频输出.为了降低复杂度直接用复合视频输出的Sensor就行.
提供个方法供大家参考:
1.CCD输出后直接加2.4G无线视频发送模块.FM方式的,网上很多.发射接受成本80元一套足够.发射电流大概60mA@3.3-5V,发射距离空旷100m
2.接收部分110mA@5V,直接输出复合视频.然后接到USB视频采集卡上.
3.USB采集.采用带二次开发包的USB视频采集卡,一般采集分辨率为720*480,fps:PAL 60FPS,NTSC:50FPS.
4.可以不写上位软件,直接用Amcap采集保存视频.
一般这个采集都是支持Direct show的,大部分是提供DLL的方式供调用.
USB Camera一般是Sensor+USB Briage. 市场上比较多用的是USB Briage是EM2860,有些品牌采集卡也是这个主芯片.

个人观点 :)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我是外行。  买一个针_孔的无线摄像头行不?

网友:
他这个CCD就是针_孔的原始没封装版本 :)

网友:
感谢:dovebird 大漠孤狼

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aaa1982

网友:
dovebird 大漠孤狼

能直接推荐一个2.4Ghz的FM方式的模块么?

感谢aaa1982

网友:
nRF2401肯定来不及传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镜头也放上来看一下呢?谢谢

楼主:
to teencole ---------------就是38653.
to loves123 ---------------在网上找了一个成品图片,跟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2009-12-16):
LZ怎么联系。。我对这个感兴趣。。。

顺便问下,3.6mm的镜头的话,飞机飞个300米还能看见地面吗?

网友:
好东西,我也有兴趣,楼主是否有MSN?

我的:feng.matrix@yahoo.com.cn

网友(2012-07-15):
引用 楼主:
to teencole ---------------就是38653.
to loves123 ---------------在网上找了一个成品图片,跟这个差不多 ...

这不是汽车倒车用的么?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66993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