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转BCD码函数

楼主(2009-07-07):
函数:实现字符串转换成BCD码,例如 A1B2C367  转换完后 0xA1 0xB2 0xC7 0x67

我写了下面的函数,调试之后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请教一下大侠我的思路有没有问题。

void CharToBcd(char * Cbuf, BYTE * Bbuf,short *blen)
{
   short i,j;
   short tem_len;

   tem_len = strlen(Cbuf);

   for(i = 0;i < tem_len;i++)
   {
        switch(Cbuf)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Cbuf = ((Cbuf-0x30)&0x0f);
              break;
           case 'A':
           case 'a':
              Cbuf = 0x0A;
              break;
           case 'B':
           case 'b':
              Cbuf = 0x0B;
              break;
           case 'C':
           case 'c':
              Cbuf = 0x0C;
              break;
           case 'D':
           case 'd':
              Cbuf = 0x0D;
              break;
           case 'E':
           case 'e':
              Cbuf = 0x0E;
              break;
           case 'F':
           case 'f':
              Cbuf = 0x0F;
              break;
        }

   }

   if((tem_len % 2) == 0)
   {
      for(i = 0 ,j =0; i < tem_len;i++,j++)
      {
          Bbuf[j] = (BYTE)((Cbuf<<4)&0xf0)||(Cbuf[i++]&0x0f);
      }
      *blen = (tem_len/2);
   }
   else
   {
     if(tem_len == 1)
     {
          Bbuf[j] = (BYTE)(Cbuf[tem_len]&0x0f);
          *blen = tem_len;
     }
     else
     {
        for(i = 0 ,j =0; i < tem_len-1;i++,j++)
        {
            Bbuf[j] = (BYTE)((Cbuf<<4)&0xf0)||(Cbuf[i++]&0x0f);
        }
        Bbuf[j] = (BYTE)(Cbuf[tem_len]&0x0f);
        *blen = (tem_len/2)+1;
     }
   }

}

楼主:
调试通过,望拍砖!!!

void CharToBcd(char * Cbuf, BYTE * Bbuf,short *blen)
{
   short i,j;
   short tem_len;
   BYTE tem_h;
   BYTE tem_l;

   tem_len = strlen(Cbuf);

   for(i = 0;i < tem_len;i++)
   {
        switch(Cbuf)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Cbuf = ((Cbuf-0x30)&0x0f);
              break;
           case 'A':
           case 'a':
              Cbuf = 0x0A;
              break;
           case 'B':
           case 'b':
              Cbuf = 0x0B;
              break;
           case 'C':
           case 'c':
              Cbuf = 0x0C;
              break;
           case 'D':
           case 'd':
              Cbuf = 0x0D;
              break;
           case 'E':
           case 'e':
              Cbuf = 0x0E;
              break;
           case 'F':
           case 'f':
              Cbuf = 0x0F;
              break;
        }

   }

   if((tem_len % 2) == 0)
   {
      for(i = 0 ,j =0; i < tem_len;i++,j++)
      {
          tem_h = (BYTE)(Cbuf<<4)&0xf0 ;
          tem_l = (BYTE)(Cbuf[++i]&0x0f);
          Bbuf[j] = tem_h |  tem_l;
      }
      *blen = (tem_len/2);
   }
   else
   {
     if(tem_len == 1)
     {
          Bbuf[0] = (BYTE)(Cbuf[tem_len-1]&0x0f);
          *blen = tem_len;
     }
     else
     {
        for(i = 0 ,j =0; i < tem_len-1;i++,j++)
        {
          tem_h = (BYTE)(Cbuf<<4)&0xf0 ;
          tem_l = (BYTE)(Cbuf[++i]&0x0f);
          Bbuf[j] = tem_h |  tem_l;
        }
        Bbuf[tem_len/2] = (BYTE)(Cbuf[tem_len-1]&0x0f);
        *blen = (tem_len/2)+1;
     }
   }

}

网友:
好象有点繁复

网友:
原理都一样,就看自己怎么实现了。赞一下楼主。我自己也写过类似的转换函数。

我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有的协议非要用ASCII传送,报文是0x12 0xA3 0x7E,发送时非要转换成“12A37E”再传送。这是出于什么目的?仅仅是为了观察报文时直观么?

网友:
3楼兄弟所说,对数据变换有用,但对一个完整的协议帧,就有问题了。

网友:
观察报文直观了,处理起来却麻烦了,明显得不偿失。我个人认为,不知道有哪位朋友可以解释一下如此的目的?

楼主:
我用到比较多的是在 串口通信过程中,数据进来的是字符串,要把他转换成BCD码发送给串口设备!

网友:
'------------------2位16进制字符串转8位2进制字符串 向下位机发送 -----------------------------
Public Function HexStrToStr(strHex As String) As String "FF"--->"1111 1111"
Dim i As Integer
Dim strBin As Integer
HexStrToStr = ""
For i = 1 To Len(strHex) Step 2
            If i + 1 > Len(strHex) Then
                     strBin = "&H" & "0" & Mid$(strHex, i, 2)
            Else
                     strBin = "&H" & Mid$(strHex, i, 2)
            End If

Next
HexStrToStr = CByte(strBin)
End Function
'接收下位机发送的数据并转换成16进制可显示字符
Public Function StrToHexStr(strBin As String) As String
Dim i As Integer
Dim strHex As String
StrToHexStr = ""
For i = 1 To Len(strBin) Step 2
    If i = 1 Then
        strHex = Right("0" & Hex$(Asc(Mid$(strBin, i, 2))), 2)
    Else
        strHex = Right((strHex & Hex$(Asc(Mid$(strBin, i, 2)))), 2)
   End If
Next
        StrToHexStr = strHex
End Function
'---------------------------------------------------------------------------------------------------------------------
大家看看能修改的更快更稳定吗?并把里面的bug修改了.

网友:
有点烦了

网友(2009-09-08):
楼上的兄弟有简单的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