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 TDS220 扫描线粗的问题, 顺带请教选型.

楼主(2009-07-07):
一台TDS220,X轴速度打到250us/div或者更快以后,扫描线明显变粗. 不插探头或者把探头接地还是这样. 但是通道菜单输入选"接地"扫描线就变回很细了.  而且似乎和Y轴增益档位关系不大.

这个是正常的吗?

用了下这台TDS220感觉不是很好, 还有个问题就是X,Y轴旋钮旋转的时候数字不能很好地跟着变化,有时旋转几格才反应一下.
因为以前接触过agilent的示波器感觉不错,想自己进一台agilent的示波器来用(TEK要还了). 就是一些嵌入式的应用, 便宜点想上DSO3062A, 但是仪器供应商说这个示波器不行不能算agilent的了,为OEM的(普源做的?) .  并力推TEK的TDS1002/1012等型号. 价格上同级别TEK稍微便宜点.

有接触过agilent和tek这两个系列示波器的xd能不能说一说使用感受? Agilent这个型号真的很烂?
~
扫描线变粗让人感觉很郁闷

网友:
对于数字示波器的扫描线随采样率和存储深度的增加而趋于变粗,点数增加,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不变反而是示波器有问题,能够弄清采样原理和存储深度的关系也基本能够理解了
采样率增加得到的信号细节就更多,当然也有人以为是噪声增加了,对于示波器而言不会智能的去筛选有用信号和无用信号,包括前端的外界干扰信号也会被采集到,各品牌对屏蔽性能控制的尺度不同,出来的效果也会有区别,不是越粗越好,但都会趋于变粗。提高屏蔽性的同时很可能把有用的小信号也屏蔽掉了,相辅相成的,某些示波器有可供调节的阻抗选件
泰克的品质应该还是不错的,如果还是不放心可以多找几家品牌观测,安捷伦也有这样的现象,可能更严重。
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没有烂与不烂,安捷伦DSO3000系列确实是普源贴牌的,在国外卖的不错,就是价格高。普源把DS5直接停产的原因之一也是顾忌到安捷伦的这个系列。
楼主好像是用惯模拟示波器了,操作反应速度慢是低端数字示波器的通病。要求不高,泰克的TDS1足矣。

楼主:
难得有一楼回复这个主题啊!都这么多天了!
粗扫描线出现在100us/div,看说明书,这个时候采样率从1M提高到了2.5M。 但是全程只有这里有个突变,我想知道为什么,如果是逐渐变粗很好理解。 操作上,tek的旋转开关是那种丢步的感觉。
其实没啥用模拟示波器的经验,那个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挺多年前的一台Agilent的大约是54622,不少年了,虽然采样率什么的不高,但操作上感觉比现在的Tek好不少。
头痛啊头痛

网友:
可能旋转开关已经有误码现象了。

网友:
呵呵,不用客气也没帮上什么,我最近事情比较多,才看到这个帖子,挂在那里没人回~很奇怪,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怎么没人来了。。。
楼主如果能上个图就更直观一些了,也不好说是有问题,可能和示波器本身的设计原理有关。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1238&bbs_page_no=2&search_mode=4&search_text=tjzhky&bbs_id=9999

这篇帖子后面回帖的图虽然情况稍有不同,但是在Y轴改变的情况下变粗的,而且听那个朋友讲只有这个档位突然变粗,不知楼主的机器变粗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的程度?仅供参考
话说回来,TDS220也是一款很老的产品了

楼主:
哇,原来这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的!

我用的探头是个直接10倍衰减的,好像 6139A。
我一般使用DC 2V/div(带了衰减后的,实际应该是200mV),250ms/div或者更慢的时候基本如这个效果,感觉还不错
一旦调到100ms/div或者更快,基本就是这个效果。随Y档位变化不算明显(不是比例变化的),调到50v好些,调到mv级别会更粗。
应该宽度有1格半的样子。

模拟示波器噪声没这么明显我想是因为模拟示波器有亮度的概念,电压主要的分布还是在中心部分。数字示波器没法表达,哪有分布就在那显示个像素,也许DPO能反映出来。 加之模拟示波器荧光粉效果,边缘噪声看上去估计和亮度开大了扫描线变粗的效果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