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寻觅觅-单线灯控(无线)

楼主(2009-07-07):
很早就听说很多公司在开发单线灯控,单市场上一直都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上周在房东的家中看到一个遥控,应该是FSK的,也算是灯控,4排等,ABCD四个键,一个控制一个亮,逐个点亮到全部灭掉。我当时还想呢,真的有人买这所谓的智能家具啊,说明智能家居是个趋势了哦@~~
第二天就开始寻找能解决单线取电的方案,问了几个高人都说比较难,难在取电,如何从一根火线上取道支持你射频工作的电流,前提是不能影响到你的负载工作,白炽灯可以,他们的功率大,射频工作也就15mA,影响不大,所以可以正常的工作,而现在的节能灯和LED灯,功率都比较低,要是用来控制他们工作就比较麻烦。我开始放弃能够实现完全解决单线灯控的方案。
又突然见看到一帖子,说是超低功耗的电路,可以在2mA下工作,我就在想那样的话,单线灯控的方案倒是可行,所以郁闷了很久,都没有明白的事情,希望大家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用于对灯具的控制,单就取电和控制灯来说,楼主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把他的控制部分换成单片机和RF模块,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可控硅,有多少I/O口就可以控制多少路可控硅。可控硅可以选择电流容量大一些的,并给每个可控硅的输出串一个保险。国内的灯座很容易发生电弧短路的事情,开关一开,啪的一声,空气开关就跳了,卸下灯泡一看,灯座里面已经铺满汽化的黑色金属层。一些用可控硅调光的台灯也是,发生电弧短路的情况也很普遍,还是灯座质量的问题,搞得可控硅爆裂。用无线遥控控制灯具必须注意这个问题,搞不好整个模块都能给你报销掉。给每路可控硅都串一个保险也不一定能保险,用速断保险或许会好点。市场上肯定有质量好的灯座,但好多成品都是用的质量不好的灯座,让人堪忧。

网友:
1楼 的电路是 双线取电,电容降压。

单火线想要做好,确实很有难度。

网友:
利用灯具自身的内阻为控制电路提供电源,如果太复杂,为什么非要采用这个方式呢?现在的节能灯几乎是没办法单线取电了,我家的卧室节能灯采用的是门旁和床头双控,就因为双控那几米的线间电容(估计也就几百pf)就能让节能灯在关掉的情况下隔个10几分钟就闪亮一下。开始还没找到原因,后来细分析后次明确了是那几米的线间电容给节能灯通了电,在节能灯内部整流后电压积累到一定值就启动了一下节能灯。如果这种节能灯应用很普遍的话,单线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不几秒就闪一次烦死人了。

网友:
我觉得单线没什么必要,不见得好在哪,就为了少一根线?

网友:
楼上说的是,节能灯是不行的
错了,是三楼
楼上插的够快

网友:
【4楼】 hsztc ,入墙的开关盒,都是单线,多一根线,可能要多花几百、几千元。

网友:
【4楼】 hsztc
我觉得单线没什么必要,不见得好在哪,就为了少一根线?

你拆开你家里的灯开关看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6楼何必只注意开关盒呢?遥控开关安装在灯具旁不行吗?要让灯亮不可能没有零线吧。

网友:
不好意思,刚忽略了一个问题,发送端如果要设置在开关盒就必须要这里同时有零线和火线了,这在装修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否则以后再打墙穿线就麻烦了。

网友:
晕,现在开关插座都是一堆堆的,里面找根线不难。

就算里面只有一根进一根出,再加根线也不难,不信去问问电工师傅。

电工师傅穿线可是有一手的,没有人为了加线去打墙的。

网友:
单线的必要性也不是非常大了。当然能做出来固然是牛。

现在的墙壁开关隔个不远都会有个墙壁插座的,实在没有就拉根零线,电工师傅还是有这本事的,呵呵。
以上的说的是要在原来的墙壁开关上装遥控面板的。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模块,模块接在灯的那位置,那位置可是零线火线都有。电源有了,原来的墙壁开关咋办呢?呵呵,没关系,原来的旧式面板开关拆了,有配套的和86面板一样大的多键遥控器,学习进去了之后,把墙壁遥控器贴在墙上就可以了。当然,还有手持的便携遥控器随时遥控。

偶上面的讲了有点复杂了,呵呵。

楼主:
看了这么多兄弟支招,谢谢哈!~你说现代的人也正是的,非要想做单线取电,还要节能,搞的我们做射频的累啊,又要懂无线的,还有懂电源的,汗!!!
不过智能家具是不是能进中国人的家庭,我也在关注,我们做射频的兄弟就发达啦!有了新的市场,努力赚钱。
兄弟们有没有更好的想法采用射频,咱们弄几个方案出来晒晒!!~~

网友:
呵,单线取电确实是一个忽忽悠悠的产品,很多人说单线取电不符合安全规定,更是说取电电流大小跟负载搭配的问题多多,要拿到一个任何灯具都通用的单线取电的方案确实不容易。

网友:
我有相应的方案,节能灯都不冷闪的,需要可以找我,QQ:173207809

网友:
既不让电流流过灯具,又不另外拉线,还要让控制电路能有工作电流,解决方案之一可以是用个蓄电池给控制电路供电,在灯亮的时候给蓄电池充电。解决方案之二、之三、呵呵,你们想。

网友:
看了这么久一直没明白什么是单线取电......

网友:
网上介绍单线取电的很多,随便在google里输入“单线取电”就是一大堆。
单线取电本身就是一个极不规范有着重大先天缺陷的设计,我感觉大家也没必要太去关心这个东西。当然如果不计成本的去弥补它的缺陷,也是能设计出实用的产品的,但成本关是很难过的。

网友(2010-04-09):
对这方面没有深入研究的人就不要下结论,当你以后明白过来会深感惭愧的。

网友:
很难做的啦,呵呵,累人的很,不过可以告诉你,一般好点能接节能灯的单火线方案,射频模块一般都是低功耗的超外差模块,而且要求启动速度很快,一般在1到3ms内能正常接收数据,功耗要低,一般不超过3mA,大多采用RX3400模块的多,这是单向的啦,编码速率稍快些,单片机大部分时间休眠,无线接收模块也是大部分时间处于关掉状态,不过近段时间RX3400停产了。

网友:
外面买的零火线开关,其实无功损耗蛮大的,我测过一家的零火线开关,RC降压,还不如传统机械开关来得省电,单火线还有个问题,无线很难做到100%接收得到到遥控器发射的信号

网友:
一般单火线开关不会用FSK的功耗大成本高,基本都用OOK的方式,430的功耗比较低,无线接收用超外差或者超再生也有人用
单片机和无线接收模块大部分时间在休眠状态,平均功耗可以做得很低的

网友:
智能家居开关也很关键

网友:
积分:113
派别:
来自:./bbs_upload/files_usericon/armok01549947.jpg
智能家居开关也很关键

网友:
零火线开关好做多了

网友:
想到射频我就烦,没经验,又不是学高频出身的,累

网友:
深圳声表电子出品的胜创品牌的我买了,一直没有安装使用,是单线的

网友(2010-05-09):
回复 网友A:

单线控制是可以的,我有做,成本会高些

网友(2010-08-04):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有单火线灯控的方案以及无线RF模块供应,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Tel: 0755 89808996 李先生

网友:
无线遥控开关,无线遥控插座,这个是很成熟的产品了,早就出来了
我知道的有几家做这方面的,都是出口的,量很大,FS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利用灯具自身的内阻为控制电路提供电源,如果太复杂,为什么非要采用这个方式呢?现在的节能灯几乎是没办法单线取电了,我家的卧室节能灯采用的是门旁和床头双控,就因为双控那几米的线间电容(估计也就几百pf)就能让节能灯在关掉的情况下隔个10几分钟就闪亮一下。开始还没找到原因,后来细分析后次明确了是那几米的线间电容给节能灯通了电,在节能灯内部整流后电压积累到一定值就启动了一下节能灯。如果这种节能灯应用很普遍的话,单线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不几秒就闪一次烦死人了。

如果把火(相)线进开关灯应该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