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网线头时用网线钳子同时掐线(线是带电的)而没有损坏网口?

楼主(2009-07-07):
如题

网友:
因为网线是传输的差分信号,你可以量一下,将网线的一端插入计算机,将另一端的1-3短接,2-6短接,这个时候,计算机将显示本地连接已经连上。

网友:
10/100/1000Base-TX接口是经过了隔离变压器的,而且传输的信号电流不大,即使短路也不会对网卡造成损坏。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解答。哈哈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解释,可以说以太网的保护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