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缆连接好的,程序编译也没有语法错误,下载时却报错,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家(还是在这

楼主(2009-07-07):
程序就几句,我看help中看了看information,却提示在程序中有错,可开始编译没有提示语法错误啊

网友:
先清除PLC试试

楼主:
清除过了,还是原来的样子...

楼主:
找到问题了,cpu是CN的,界面换成中文的就可以了...真是晕啊

网友(2009-08-26):
对头,CN的要用中文的环境。

网友(2009-10-01):
输出Q0.1用了两次,不容许;修改程序

网友:
LS
楼主用的是置位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中文环境的编译器能不能下载英文版plc?

网友(2010-05-24):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找了很久资料都没结果。后来随便乱点,把界面换成中文的,结果就行了。跟3楼有相同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