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存储示波器注意

楼主(2009-07-07):
目前的数字示波器笔者拥有如:泰克TDS3032B {300MHZ}   力科9314 (400M) 安捷伦86100(50GHZ) 实际效果如下:

无论多么先进,多么贵,在高速非固定周期的信号观测上,都不尽人意,此时只有模拟的可以,笔者还是喜欢泰克的 2465B  反应快 价格低 实惠

中间的力科9314  是旧的 九成新  可以观测复杂信号 很超值 我最喜欢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液晶屏

阿莫也无需再鼓吹1012  那示波器的开关电源干扰大 内部结构粗糙 是专对普通用户的产品  新的现在估计在1万多 我的3032B 从台湾带回的 2.7万 由公司代购的  据说有的地方卖7万  可能是公司的关系缘故  我没细问  86100就是天价了  就不说了 没多少人买 不搞高频也几乎用不上 是个组合示波器。

如果大家的确想买个示波器 我推荐 TEK2465B   还有惠普的混合信号示波器54xxxx系列  比较划算  九成新的二手货就行了

网友:
上面的全都是DSO,没一个是真正的高端数字荧光示波器

安捷伦86100(50GHZ)?就是数字通讯分析仪,集成示波器功能,非专业示波器

DSO因为采样速度的不足,根本没办法捕捉瞬时信号

模拟示波器,早就是淘汰技术了,还抱着干嘛呢?

楼主:
DSO  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 数字储存示波器

真正的高端数字荧光示波器 作何解? 你是李嘉诚还是郭台铭 有钱?

电子设备没必要鼓吹 适合自己  适合环境 作合适之用即可 25年来 我砸的钱太多  不希望大家步我后尘

网友:
模拟、数字开始打架了,搬张椅子近距离观战

楼主:
忘了讲:模拟技术是一切现代数字电子技术的基石  总不至于扔了吧?
以前的东方红拖拉机可以用30到40年  现在的东风或是康明斯能有多久的寿命?有时候,值得想象一下:是不是商业社会的进程,摧毁了产品本身的可靠性?就像安捷伦永远无法超越惠普,哪怕后者是曾经的自己。仪器要的就是稳定可靠,好用,可惜我的母语是中文,制约了在计算机里存储的简洁性,所以,汉化是个头疼的问题,仪器也是一样。现在,发达国家,即使像NASA这样的权威科研机构,仍就可以看见TEK7100 这样的"老人"

网友:
DPO技术,ZT算了,俺就懒得说了

数字荧光示波器DPO(DigitalphosphorOscilloscopes)是新一代示波器平台,它具有数字存储示波器DSO(DigitalStorageOscilloscopes)的各种传统优点,从数据存储到先进的触发功能,样样俱全,同时,它也具有模拟实时示波器ART(AnalyzedRealTime)的明暗显示和实时特性,能以数字形式产生显示效果优于模拟示波器CRT(CathodeRayTube)的亮度渐次变化的化学荧光效果。

    DPO在示波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能够实时显示、存储和分析复杂信号,利用三维信息(振幅、时间性及多层次辉度,用不同的辉度显示幅度分量出现的频率)充分展现信号的特征,尤其采用的数字荧光技术,通过多层次辉度或彩色能够显示长时间内信号的变化情史。

    DSO的自动测量和波形存储功能曾令许多工程师尺叹不已,但人们不久就发现DSO在测量具有低频调制的高频信号时,由于其无法克服的混叠失真问题,其谬之千里的显示结果又让人想到ART示波器的好处。

    DPO不仅具有ART示波器的实时明暗度无混叠显示能力,而且有DSO的自动测量及波形存储功能,在避免二者不足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主要表现在:

    (1)快速波形捕获速率和超强显示能力

    数字荧光显示技术的应用使DPO能以不同的灰度或色彩同时显示信号的多幅图像。DPO每秒钟表可记录200000幅波形,其信号数据比一般的DSO多1000倍,每次可捕获500000幅波形,这种快速波形捕获速率结合高超的显示能力,使DPO具有分析信号任何细节的性能。

    (2)连续高速采样能力

    通常DSO因处理显示数据在显示两幅波形之间有8ms的停滞时间,即使采用了instavuTM采样技术的DSO这一时间也只能降低到1.7μs,ART示波器在回扫时间内也不能捕捉波形信息而DPO能始终以最高采样率对几十万幅波形连续采样,克服了其它示波器存在的停滞进间问题。DPO的采样率一般每秒有几个10^9次数,如此高的采样率允许示波器有更大的带宽。 由于DPO的数据采集和显示体系分别独立运行,使得示波器能够在处理显示所需数据的同时,保持最高波形捕获速率,这意味着示波器能不间断地捕捉波形的所有细节

楼主:
作罢,干点实际的事情,或许更重要 仪器?身外之物,,1965年美国人上月球,用电子管   折腾这些,似乎我们都跑题了

网友:
我的是MSO(混合信号示波器,CRT荧光屏的)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有些信号适合模拟示波器观测,有些信号适合数字示波器观测,至于DPO觉得离个人太遥远~~但是也是示波器的发展趋势~~

网友:
以前我钟情TDS的时候,lysoft就劝我说太烂,后来我买了1052发现TDS的刷新真的太慢了,定住波形水平移动,眼就花了。一个在三星工作过的朋友告诉我,TEK里TDS买的全是三星的假彩屏。

我还是钟情模拟示波器的,我有台小日本的LEADER双扫示波器,配合1052E,够用了。

应该是领域的问题,这里玩数字的人多,当然要用数字存储示波器了,而广坛矿坛就全玩模拟的。

网友:
确实  模拟不该仍

网友:
自己适用才是最好的仪器。

网友:
俺喜欢LeCroy 的830 Zi

网友:
我用的是Anglent的54621D,就是采样率太低,单通道为200Msps,双通道时只有100Msps。

网友:
嘿嘿,大不了模拟数字的都搞一台,前几天淘宝上看了下二手的模拟示波器,性能一个比一个好,价钱都比较低。

网友:
Tek的TDS本来就很差的性能,老一代的DSO技术,没办法咯
问题在于高端示波器(百万元级别),没有一个是模拟的

偶手头还有比较老的TDS3012,性能也很不际呢

模拟ART的带宽和速度,实在太慢了.因为受到显像管的制约

另外新一代的低端DPO示波器,虽然其采集速度很快,但显示系统的速度跟不上,这倒是存在的问题,只能靠定格和触发来发现问题

网友:
有时在选择和评价一款产品时个人习惯和喜好占了很大一部分。
泰克低端目前只能靠品牌价值支撑,比性能甚至不如国产的低端,但泰克产品起步早在市场上经历多年磨练,其BUG少,整体相对完善。
对于很多测试来说,2万的进口产品能测出来,国产的就测不出来了吗?不要过多迷信进口,见过太多买了二手洋垃圾而后悔的人~因人而议 因机而选,选择适合自己的。

网友:
我也见过买了 国产的后悔死的

网友:
【18楼】 tjzhky 李军

积分:636
派别:
来自:天津
有时在选择和评价一款产品时个人习惯和喜好占了很大一部分。
泰克低端目前只能靠品牌价值支撑,比性能甚至不如国产的低端,但泰克产品起步早在市场上经历多年磨练,其BUG少,整体相对完善。
对于很多测试来说,2万的进口产品能测出来,国产的就测不出来了吗?不要过多迷信进口,见过太多买了二手洋垃圾而后悔的人~因人而议 因机而选,选择适合自己的。

/*************************************/
泰克低端目前只能靠品牌价值支撑     //这个我严重同意
见过太多买了二手洋垃圾而后悔的人   //我桌子上堆的仪器除了表是HP和Agilent的,其他的全是小日本的(ADV,菊水、高砂、宫崎、利达、健伍),没后悔过。
                                   //买了DS1052,看到出口的用100M片子,内销40M超频,后悔买了!

网友(2014-11-09):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正是鞋的大小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谁有数字示波器使用技巧方面的资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