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用电动车的轮毂电机做一辆小车,实现小车的速度位置控制,是否可行?与用直流伺服

楼主(2009-07-07):
请教:我想用电动车的轮毂电机做一辆小车,实现小车的速度位置控制,是否可行?与用直流伺服电机有何不同?谢谢

就是相当于做一辆无人智能小车,通过各种传感器获取信息后告诉小车停车它就能尽量精确停车,告诉它行驶多远就能行驶相对精确的距离范围,谢谢

网友:
我有个学长的毕业设计就是这方面的。
电动车的电机是用MOS管控制的无刷电机。我没有研究过无刷电机,具体的不是很清楚。不过不是很简单,电机电流不小,电池也不小。

网友(2009-09-09):
你的车要几个轮子啊?比一定要采用这种电机啊,这个电机控制起来不如有刷的好控制!特别是还有正反转控制。建议直接用有刷的直流减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