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 SPI的时序问题

楼主(2009-07-08):
24L01 spi的时序是不是 输出数据在上升沿之前 读取数据在上升沿之后?
伪代码:
CSN = 0;
for (int i=0; i<8; i++)
{
        //设置MOSI
        SCK = 0;
        SCK = 1;
        //读取MISO
}
CSN = 1;

看到的代码都是直接用avr的spi端口的,用IO模拟SPI,所以想学习下。

网友:
24L01不是SPI接口的,是IIC接口的吧。

网友:
/**************************************************
Function: SPI_RW();

  Description:
  Writes one byte to nRF24L01, and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nRF24L01 during write, according to SPI protocol
**************************************************/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nRF24L01_SCK = 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nRF24L01_MOSI = (byte & 0x80)>>7;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
    byte = byte<<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nRF24L01_SCK = 1;                           // Set SCK high..
    byte |=  (nRF24L01_MISO_PIN&0X01);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nRF24L01_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byte);                             // return read byte
}

网友(2010-04-25):
靠。。。。这个问题无语了。。。直接到我网站上。全面资料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