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开关机电路,普通开关没有问题,后来用面板皮膜的电阻,就不行了,怎么改好呀。

楼主(2009-07-08):
电路图如下,PWRUPA,PWRUPB接电源开关两端,本来一直用机械开关测试的。上电导通继电器,然后松开就可以给系统供电了。
系统检测PWRUPB连续2秒高电平,切断继电器,松开按键就关机了。

但后来仪器成品要帖一个皮膜,上面的按键是用银浆线+触点做的,有20欧左右的电阻,再过一个二极管,造成后端电压过低,整个系统无法启动。
没想到好的解决方案,现在不知道电阻主要来自银浆线还是触点,如果是触点的话让厂家并联几个触点不知道可以不。线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大伙给想想,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你这个用法好象有问题,整个系统的供电要经过 按键开关,如果系统电流比较大,是不行的,或者说是不可靠的.

解决办法:
         如图所示
         这样,系统的电源不管是运行过程,还是开机过程都是由继电器提供主电源通路,按键只给三极管提供基极导通电流,应该再差的开关也能胜任了

楼主:
明天试验下。有结果公布。

网友:
20几欧姆的电阻并不算大,1mA的电流流过仅产生20mV的电压降,10mA也不过0.2V,通常不会成为问题。所以还是应当从系统的输入端入手,在不改变线路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输入电流才是。

楼主:
1楼的办法不行呀,昨天回家的路上想起来,这样三极管虽然导通了。12V没有呀,继电器如何导通。。

回3楼,导通瞬间有100mA的电流呢,压降就有2V,然后就不成了,1个继电器换算到输入端,就要三四十mA的电流,加TFT,再加上其他的设备,100mA能减的有限。

网友:
你为何不试试呢,一楼的图我认为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用你的原图,按键不容易坏才怪呢。

网友:
1楼的办法不行呀,昨天回家的路上想起来,这样三极管虽然导通了。12V没有呀,继电器如何导通。。
-----------------------------------------------------------------------------------------------

噢,没看清楚,你的12V是那里供电过来的?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有两个办法解决:
1,给继电器单独提供12V电源,这个电压需要常有电的.但是关机三极管是截止的,其实关机也就不耗电了.

2,换用和电源电压一样的继电器,将电源的正和继电器线包一端直接相连.

楼主:
to 5楼,12V是没有的,要上电以后经过DCDC得到,所有肯定是不可以的。
to 6楼,方法2不错,我找找看,方法1不行,只有一路电源。

楼主:
改完的电路图,参照1楼以及6楼方法2,使用5V继电器直接连接在电池上,4节1.2的电池理论可以驱动。看上去可行。唯一不确定的是关机状态下,继电器是否有小电流缓慢耗电。
开机状态下,PWRUPB被拉低,按下按键变高,和以前一致,应该也能开关机。大家帮忙看下还可能有什么问题。

修改原因:忘加基极电阻了。

网友:
唯一不确定的是关机状态下,继电器是否有小电流缓慢耗电。
-----------------------------------------------------------------
这个电流应该是三极管的截止电流,几乎可以忽略了吧!还有一点:为了系统的稳定,Q7的基极也接一个下拉电阻比较好.

网友:
看你说的是电池供电的设备,如果整机电流不是很大的话,把继电器换成MOSFET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省掉继电器线包耗掉的电能.

楼主:
n0831 ,9楼意见很好呀,还是加个下拉电阻比较好。10楼的意见,MOSFET或晶体管,这个位置怎么接,想不到合适的电路,继电器线包的耗电量挺大的,能省掉最好。

网友(2011-01-24):
这个简单,加一个晶体管就是了,利用其放大的作用,别说20欧的电阻,就是20K,都能正常工作,让其工作在开关状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