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builder中Edit控件的使用

楼主(2009-07-08):
我的程序中有一个button控件,和一个edit控件

我想在button按下的时候,程序开始运行,并每隔1秒,在edit控件中显示一个递增的数字(在button的onclick函数里调用Edit->Text=i;),循环10次,

可是我做的程序,最后只能看到最后一个数字即循环10次后的数字。

我自己分析是因为button控件还没有介素,所以前几次都没有显示,只能显示最后一个,

谁能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

网友:
在button的onclick函数里调用Edit->Text=i; 在此之后添加: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网友:
你好: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
这是我谁边写了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效果呀?

楼主:
在button的onclick函数里调用Edit->Text=i; 在此之后添加: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谢谢,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