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谁对Atmega32的TQFP封装类型的管脚定义的英文缩写的展开定义比较了解的?

楼主(2009-07-08):
请问有没有谁对Atmega32的TQFP封装类型的管脚定义的英文缩写的展开定义比较了解的?
如果有的话,请帮我解释一下如下管脚定义:
MOSI MISO SCK RXD TXD INT0 OC1B ICP1 OC2 SCL SDA TCK TMS TDI TDO TOSC1 ADC AIM1 OSC0 XCK

网友:
ds上有写啊,太基本了

mosi miso sck  ----》spi

rxt txd 串口

int0--->外部中断
icp--->波形捕捉口
oc2-->timer2 的pwm输出口

SCL SDA ---》twi (i2c)

TCK TMS TDI TDO ---》jtag

adc--》ad

AIM1 OSC0 XCK --》外部低频晶振输入吧,这个我没用过

网友:
TXD  = Transmit eXchange Data
RXD  = Received eXchange Data
XCK  = eXternal Clock

MOSI = Master Output/Slave Input
MISO = Master Input/Slave Output
SCK  = Serial ClocK

SCL  = Serial CLock
SDA  = Serial DAta

INT  = INTerrupt

ICP  = Input CaPture
OC   = Output Compare

TDI  = Test Data In
TDO  = Test Data Out
TCK  = Test Clock
TMS  = Test Mode Select

TOSC = Timer OSCillocope

ADC  =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IN  = Analog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