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想买个笙泉的编程器,可否告知那里可以购买,谢谢!

楼主(2009-07-08):
最近想买个笙泉的编程器,可否告知那里可以购买,谢谢!另外想请教一下 Megawin_8051_OCD_ICE 仿真下载器、Megawin_8051_ISP-ICP 下载器、Megawin_8051 编程器   这三种有什么区别,一般买哪一种呢?

网友:
Megawin_8051_OCD_ICE 仿真下载器是专门对付MPC82G516的;
Megawin_8051_ISP-ICP 下载器可以下载笙泉的所有单片机;
Megawin_8051 编程器好像是并行下载的。
也许你买了Megawin_8051_ISP-ICP 也没用,它的单片机里没有ISP程序。

楼主:
【4楼】 yy888 许意义
谢谢版主啦!呵呵,那我选 Megawin_8051 U2 编程器 吧,可以把笙泉的串口程序改为STC的试试。我尝试编一下教程,明天开始。

楼主:
如果有“Megawin 8051 Writer U1”,就要MPC82G516的转接板就行。再次谢谢版主,昨晚跟淘宝的销售人员聊了半天都没有弄清楚,要今天白天才能答复,晕啊!

网友:
我也都上老火了.买了一个writer U1.专门烧G516

也遇到很多问题.我一直找售后请教问题.他们总是说.你等等.我找技术人员问一下.  等半天要么无果.要么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唉.

自己想吧.

楼主:
【8楼】 wisebaby 明君
看来明君是上火了,要不买罐王老吉喝喝,呵呵!以前去北京全聚德尝了一下烤鸭,当晚就上火了还到处找王老吉咧,呵呵!

网友:
外配 MPC82G516 转接板?

DIP封装也用转接板?

还是FQFP转DIP的转接板?

如果是DIP封装也用转接板,我从来没有听他们售后谈起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自己也要再买一个转接板.

网友:
【9楼】 oste

何时来的北京,来了通知我.我请你吃饭.一定要请你吃饭.

网友:
哎呀...

这帮"销售分子"!真让我无语了.

我的U1是从 总代 那里买的.买的时候也没听人说过.而且邮购来的就是一个U1.也没有转接板.

罢了.
这群人就像现在的医生.见到病人就问.你.得了什么病? 想吃什么药?

网友:
这样的设计理念太厉害了...

楼主:
【13楼】 wisebaby 明君
上次是去北京是07年的事情了,当时出差一个星期,住在望京离西门子较近。08年去了两次上海和一次武汉,今年经济不是很好公司出差基本没有了。或者你有机会到广州或深圳、东莞的我过来大家聚聚,呵呵。

楼主:
【11楼】 yy888 许意义
谢谢版主了,有机会再到上海一定要拜访一下。

网友:
【18楼】 oste
一定一定.

网友:
yy888 许意义

外配 MPC82G516 转接板长什么样?可否上2张图片(正反面).

上面有新的电路还是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IO转接板?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我买的U1是100.转接板要我50.而且还说只给板.回来我自己焊接座子.我感觉是一个简简单单的IO转接板.所以找您来确认一下.

网友: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自己飞几根线就OK.您给我照个图.我分析后自己飞线.

网友:
20脚是GND脚. 82G516 烧录时无GND引脚?

我已经记录下来.现在在公司不方便测试.晚上回家动手.

网友:
嗯.我明白.

我相信您!!!他们这玩意设计的."设计"了这么多卡,让我们应用起来真是苦不堪言.

网友:
呵呵.嗯.

在公司,没少给过去的产品打补丁.

没想到开发一个芯片,居然要在开发工具上打补丁.最关键的是,搞销售的.你一开始告诉我啊..在您发这个帖子之前.我居然毫不知情.我天天晚上在电脑面前鼓捣这个玩意.我一直怀疑是自己哪里操作出了问题...

没想到是需要一个转接板..这群人啊...

楼主:
上次调试的设备无缘无故S7-300的DB数据丢失了,但同样存储在MMC卡上的程序还在,打西门子的400电话竟然告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大品牌的都如此况且还是西门子的子公司,所以从此以后都没打过400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
白瞎我刚才打了"无数"个字了.一点提交.不知为何出来一个域名纠错...后来发现.ourdev.cn这个域名无法使用了.然后从ouravr.com这个域名进来的.能用.

简单表达,重写,再发:

昨晚包括今天中午到现在.我用8051_Writer_U1下载了N多次.始终无法检测到G516.(芯片型号已经正确选择.)

----Begin----
Check ID => Fail !                 [0.125"]
-----End-----

要么是我的U1输了故障.要么还是我的操作有误.下班后再试.

网友:
【36楼】 yy888 许意义

嗯.这点我当然相信.
===============================================
我让库管帮我采购了2片DIP的89E54.

晚上,我先确认这个8051_Writer_U1是好的.(实物图.http://www.megawin.com.tw/D_DownloadShow.asp?ID=26)

然后再谈其他.

网友:
无语了!笙泉的那些样片一直留着。82G516舍不得用,82E52又没有ISP引导码。

网友:
【40楼】 yy888 许意义
我无语的正是我只有我只有那个ISP-ICP下载器,要是有U1或者U2就早搞定了。想不明白出货时为什么不加载ISP代码。

网友:
笙泉,不同凡响,哈哈!

网友:
上图.

接下来,继续查找问题原因.解决问题!!!

网友:
1~5图 是我初期做的转接座.下载不成功.怕是线径太长.大概有20cm吧.导致的下载不成功.

于是又在一块空PCB上做了一个转接座.怕是接触不良.还是下载不成功.

6~13图 最后在U1的背面做了点文章.焊接了一个自制转接座.下载仍然失败.

唉.莫非是我的人品今天太差了? ^_^...

我的U1是好的.最后3附图是下载MPC89E515的截图,可以证明.而图14.可以看出.死活下载都是不成功...

接下来,继续查找问题原因.解决问题!!!

网友:
原意是将 MPC82G516 的 VCC 和 V30 短路后再接 U1 的 VCC .

====================

我图示的.就是这样焊接的... 40脚与31脚短接后.连接至U1 的 40脚 VCC .

网友:
=========

第八个图.左边是有一个白色的线.连接的MPC82G516 的 VCC 和 V30 ..

我昨天试了一下脱机的.E515可以下载.G516怎么都不行.

网友:
【24楼】 yy888 许意义

^_^.没有关系.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您这么多次.马上动手.

网友:
MPC82G516A下载成功.

如图.

在这里,对许工的热心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您辛苦了.

楼主:
今天同时收到版主送的U1和之前申请的STM32三合一套件,呵呵  双喜临门

网友:
对于大公司不要相信什么售后服务,以前用过GE的PLC,在一次不明的原因中,三台设备(设备相同,互备)的PLC竟然同时出现问题!正常情况下是两台设备运行,一台联启备用中。出现问题的时候,联启的没有启动,运行中的一台直接停掉,另外一台通讯中断(三台均有独立通讯线路与上位控制计算机联系),幸运的是通讯故障的设备还在运行,否则全部机组就会保护联动!提心吊胆的进行维护,发现备用的设备组态丢失,恢复组态后开启成功。突然停掉的无法通讯,但是可以在现场更新组态(组态也丢失了),最后恢复组态,现场启动,然后再停掉还在运行的那台,最后检测也是通讯坏(但组态没丢)。后来打电话问厂家代理,代理说不可能坏!让他们的人来检查一下,也不来!最后非要我们再买一个PLC他们才来人,没办法,花近五万买了一台PLC主机,才来个人带着来的!到现场最后结论是PLC坏了!换掉立刻就好了。没办法,还有一台坏的,只能再买一个,这就是服务态度!我基本不打电话给这些厂家的售后服务或者是技术支持,很少。因为很难得到有用的帮助。
     我有3000U SUPERPRO的编程器,看了一下最近的元件列表,不支持MPC82G516,我等,呵呵。

网友(2009-10-16):
感謝許工的資料
自己也做了一個轉板來應急

DIY?接板正面 (原文件名:P1010024.JPG)

DIY?接板加上神主 (原文件名:P1010026.JPG)

錯誤的示範
請注意藍綠藍綠的ok線

DIY?接板背面 (原文件名:P1010027.JPG)

DIY?接板上U1 (原文件名:P1010028.JPG)

這個板子做好了之後燒錄mpc82g516要靠人品
查了半天才了解,並列傳輸不能用ok線來拉
光是這樣兩公分資訊就死傷慘重,失敗率95%
這邊要想盡辦法的短或用較粗的線拉
因為適應急就先撐著用

第四張圖是坐上U1的樣子,這張圖是要告訴大家,U1正面這樣擺,mcu要凹口朝上擺
光是這麼簡單的事我也得用猜的,這燒錄器都不標清楚

請問有人知道MPC82L54轉接板腳位嗎?(MPC82L52也順便,雖然我現在沒有)
可以提供一下,叩謝

网友(2010-05-12):
如果烧写MPC82G515的话,用OCD ICE直接下载不就好了?

网友(2010-06-16):
Megawin编程器哪里有卖????
  大家动手能力好强 啊

网友(2010-08-24):
我用的是U2编程器,下载mpc89E52程序时。怎么软件显示“编程器更新成功”。按编程器上开始键后,连续响三声,红灯亮

网友(2010-11-15):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谢了!测试成功!我用的是Megawin 8051 writer.不过,我测过烧录VDD电压4.7V,所以,31脚用一10uF电容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