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寄存器值不能读回~

楼主(2009-07-08):
一直写寄存器,但是MISO口上没有数据变化。。
程序代码: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DDRB |=(1<<PB4)|(1<<PB5)|(1<<PB7);     //Set MOSI, SCK AND SS as outputs

        SPCR =(1<<SPE)|(1<<MSTR)|(1<<SPR0);//16分频,高位先发

        SPSR=0;

}

unsigned char SPI_MasterTransmit(unsigned char byte)
{
SPSR &= ~(1 << SPIF);
SPDR = byte;
while(!(SPSR & (1<<SPIF))) ;
return SPDR;
}

unsigned char SPI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reg_val;

  CSN_0;
  SPI_MasterTransmit(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SPI_MasterTransmit(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_1;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SPI_Write_Reg**//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Reg(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status;

  CSN_0;
  status=SPI_MasterTransmit(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MasterTransmit(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_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int main()
{

SPI_MasterInit();

while(1)
SPI_Write_Reg(W_REGISTER+CONFIG,0x55);//写入一个值,在MOSI上用示波器可以检测到波形,但是在MISO上检测不到,检测回来应该是0X55吧?互相交换数据~!??
}

网友:
平时的MISO应该是有信号出来的,貌似是0X1E,是STATUS状态,如果没有的话,莫非是硬件问题?有没有把MISO设置成输入?看你的程序看不太出来。

楼主:
上面那个程序改了一下,主程序变成了,
SPI_Write_Reg(W_REGISTER+EN_AA,0x55);

i=SPI_Read_Reg(EN_AA);

发现i值不能被读回,不是0x55?

单写i=SPI_Read_Reg(EN_AA);
是可以读回初始值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0-08-14):
和二楼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试着写两次读试试i=SPI_Read_Reg(EN_AA); i=SPI_Read_Reg(EN_AA); 因为SPI发读指令后回来的是上一条指令的返回值,如果上次没有返回值就会返回初始值0x1e。 所以你读第二次才会返回你所需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