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004: Make file is broken. Make sure that the make file is remade.如何解决?

楼主(2009-07-08):
PM+编译时,提示F0004: Make file is broken. Make sure that the make file is remade.
有人遇到过吗,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解答啊,小弟搞了半天都没有搞定,高手们帮帮忙阿

网友:
你重建一个项目试试。
我上次遇到有人出现你这类问题,他是因为装了卡巴斯基7导致。后退出卡巴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project---export makefile试试

网友(2011-09-07):
project---export makefile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