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怎么与AVR_studio级联啊

楼主(2009-07-08):
请问PROTEUS怎么与AVR_studio级联啊,是不是只要下两个新版本就行了嘛,不用进行其他设置吗?

网友:
似乎无此功能。

网友:
以前应有过讨论,自己也曾试过,觉得意义不大,就再没考虑.

网友(2010-03-09):
我按装的直接可以和Proteus联调。应该是新版的Proteus内的dll。

网友:
AVR STUDIO的好像是只能使用.COF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