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ise里面仿真?

楼主(2009-07-08):
  我现在用VHDL语言写程序,但是想仿真.不知道怎么样用ise自带的仿真器仿真!

网友:
咱也是新手,关注。

网友:
建议用ModelSim仿真。
早先的ISE就是用ModelSim,新的版本是否自带了仿真器,未知。

楼主:
我现在下好了ModelSimDE64d但是不知道那里有crack文件,希望谁有能传上来,好吗!谢谢!

网友:
ModelSim 有ISE 专用的版本吧。

楼主:
请问楼上的,能具体说清楚点吗>我现在找了半天,感觉破解有点难度哦!呵呵1
ise专用版本是什么意思,有下载地址和注册文件吗?

楼主:
我现在下载了6.4b,也下载了个crack但是不知道怎么破解!

网友:
可以用自带的仿真 ,在芯片属性里选择.

楼主:
[Warning]:INFO:Cpld - Inferring BUFG constraint for signal 'nCLKIN' based upon the LOC constraint 'P38'.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declare this BUFG explicitedly in your design. Note that for certain device families the output of a BUFG constraint can not drive a gated clock, and the BUFG constraint will be ignored.
[Warning]:Cpld:896 - Unable to map all desired signals into function block, FB1, because too many function block product terms are required. Buffering output signal UART_DATA<7> to allow all signals assigned to this function block to be placed.
[Warning]:Cpld:896 - Unable to map all desired signals into function block, FB1, because too many function block product terms are required. Buffering output signal UART_DATA<6> to allow all signals assigned to this function block to be placed.

请问上面的警告怎么去除啊 !

网友:
ISE有自带的SIMULATOR的

楼主:
哦!谢谢1我找找!

楼主:
[Warning]:INFO:Cpld - Inferring BUFG constraint for signal 'UART_CLKIN' based upon the LOC constraint 'P38'.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declare this BUFG explicitedly in your design. Note that for certain device families the output of a BUFG constraint can not drive a gated clock, and the BUFG constraint will be ignored.
现在就是这个警告有点烦,不知道怎么解决!有遇到过这个警告的吗?能告诉我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