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的第4脚折断........

楼主(2009-07-09):
经用万用表测试,4脚似乎是内部和16、20、21、22脚连在一起的,那么第4脚折断是不是还能继续用?

顺便问一下,VS1003的CVDD是外部基准电压还是只是供电用呢?

网友:
供电给内核的电源

楼主:
请一并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吧,第四脚折断还能不能用?

网友:
在芯片的断脚处应该还能看见金属,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金属,用烙铁给这点加锡,然后用头发粗细的金属丝上锡把这支PIN引出即可。你在苏州我可以搞定。

楼主:
我在广州......TT

网友:
这个没关系,还能凑合着用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