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L9110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7-09):
L9110的驱动电路的vcc和gnd 能和单片机的vcc和gnd 共用吗?我设计了个电路把它们接到一起,发现给L9110的正向反向信号都接单片机的输出口后,电机不能够工作,但是分别给L9110和单片机电源,也就是双电源了,能够驱动电机工作。想问一下怎么设计,才能通过一个电源来实现电机的驱动。

网友:
这个芯片驱动能力很差的,不建议用。飞思卡尔有很多电机驱动的片子不错的。比如MPC17511

网友(2013-04-22):
电源的功率不够,你估算一下电机的电流,电源提供的电流,最低是电机工作电流的2倍以上。

网友(2015-07-09):
用着用着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