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于STM32的5V容忍电压的实验”

楼主(2009-07-09):
我的“关于5V容忍电压的实验”:
0. 实验芯片:STM32F101C6T6A。
1. 置PB6于OG输出模式。
2. 5V容忍脚(选PB6)串接12K电阻到“外接电压”。
3. “外接电压”=8.00V,VPB6在输出1,0时,分别为7.92V和0.02V。
4. “外接电压”=5.50V,VPB6在输出1,0时,分别为5.50V和0.02V。
5. 5V容忍脚(选PB6)串接200欧姆电阻到“外接电压”。
6. “外接电压”=5.50V,VPB6在输出1,0时,分别为5.50V和0.66V。

结论:ST资料中关于“VDD_FT”的描述是不严肃的。
另一个结论是:STM32的FT脚完全可以用OG来直接驱动MOSFET。

网友:
把STM32区的讨论结果汇报一下,方便查看:

手册中还有一个Iinj参数,当无法保证IO口电压不超过上限电压时,需限制IO口最大流入电流Iinj不能超过5mA,所有IO口总流入电流不能超过25mA。
我问__STM32__是不是只要电流不超过5mA,FTIO的电压不用管,他还没确认,暂时当默认吧。

楼主:
谢谢你。不过无须再和他讨论了。
我串接12K电阻就是保证电流不会超过(8-5.5)/12 = 0.2 ma 。
这种实验对我来说,是经常做的。对他们来说,觉得不得了,“超常的实验”了。我是觉得很可笑的。
举个例子:要测量一个二极管的耐压,就需要超过这个耐压值的电压。这也“超常”了吗?

反正我现在放心了。STM32的OG输出是绝对可以的,只是不要超过5.5V即可。

不过,我还是怀疑VDD_FD值,它过高是不好的。以后考虑好了,再测它一下。

楼主:
现在我在考虑“霍尔采样,电流采样和PWM控制的时间安排”这个题目。
一般来说,通俗点可以这么想:
“刚才有个PWM,结果怎样,霍尔和电流采样一下,看看结果。通过算法得出下一个PWM。”
由于不容易直接采样到线圈的电流,只能通过采样电阻在PWM导通的一刻采样,来替代这个电流值。
这在需要电流下降时,产生了矛盾。这在有铁芯线圈时,尤为突出。

老兄可有高招,可否出点主意。

网友:
牺牲一点下降速度,用一个仅满足ADC采样保持时间的占空比来采样电流?

感觉采样线圈电流意义不是很大,悬浮的永磁体和BLDC不一样,钕铁硼的导磁率近似空气,线圈电流可能不会随永磁体位移有很明显的变化规律。

所以我在想,不管电流,也不需要每个PWM周期反馈调整,例如ADC 1kS/s,PID控制PWM,可能已经足够。
样品电路的响应频率不是很高,ADC用1-2kS/s应该就足够了吧,太快了MCU也不一定处理得过来(STM32应该没问题,但人家用AVR都能实现的)。

楼主:
到不是“线圈电流随永磁体位移有明显的变化”,而是“不稳压的电源”。
它也是一种干扰。所以要检测电流。这样,可以降低对电源的要求。
PWM频率太低会有声音的,所以还是在15-20KHz。

网友:
线圈的电流是否可以计算得到?

楼主:
线圈的电流是否可以计算得到?
-------------------------------------------------------------
我正在尝试:见“老头的专用电纸”【53楼】 ■电磁线圈电流的计算
可将电源波动纳入“前馈”。
不过,只要许可,我还会采样电流。

网友(2010-03-12):
elder60前辈在名人苑附近啊,我家也在名人苑附近。

网友(2011-09-30):
没见过OG输出的飘过……

网友(2012-05-14):
嗯。就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