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帮忙解决一下AD转换问题

楼主(2009-07-09):
我有一块NEC单片机,型号是upd78f0547d,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它的AD转换程序是怎么编写的吗?我弄了快2礼拜了,还是不会编写AD转换程序。

谢谢!!!

楼主:
本人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2010-01-14):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教我一下拉?

网友(2010-03-22):
回复 网友B:

我也知道了,是这样的:
#pragma SFR
#pragma NOP
unsigned int res;
void main(void)
{
   ADCE=1;
   ADS=0x00;
   NOP();
   NOP();
   ADCS=1;
   ADIF=0;
   while(!ADIF);
   res=ADCR>>6;
}
开始转换后等待中断标志位,读取转换值就OK了!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