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位机与上位机通信出现下面错误“runtime error”,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9-07-09):
有十台机器,大概有一半左右是会发现上面的错误,然后软件就会关闭。。。有一半左右是可以正常通信(就是串口发送数据到上位机保存)的。上位机用的是VC6。。。

楼主:
到底是上位机还是下位机的问题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是上位机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上位机程序问题,一般是数组越界造成的。
如果采用RELEASE方式,可能会出现 “非法操作”

网友(2009-08-08):
指针跑出界了,数组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