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atmega16串口的分类以及SPI\TWI\USART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9-07-09):
atmega16有好几种串口方式,TWI\SPI\USART,谢谢您简介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在用RS-232情况下和电脑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时,我们一般使用哪一种方式,怎样设置使用这种方式?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中有专门一篇介绍这三个接口的内容

网友(2009-08-13):
本人常用USART通信与PC连接,电脑有串口的直接用一个232和单片机连接,没有的串口的(比如笔记本电脑),自己做一个或买一个USB转串口设备也可以,上位机用串口调试软件,网上都有,关键是设好波特率,设不对传输的数据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