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会做无传感器无刷舵机?

楼主(2009-07-09):
FUTABA 出了一款无刷舵机,看照片好象是带了传感器的,而且售价高达1400人民币,太暴利了,我看有很多高手都会做无刷电调,不知有没有高人们有兴趣做
无传感器无刷舵机呢?现在国内好象还没有一家能做的,我觉得这很有市场空白那!

楼主:
居然没有人回帖,算了,我自己搞去.

网友:
舵机经常要换向,无感无刷不方便

网友:
这个无刷舵机Futaba BLS451一般是六七百元
由于舵机不像提供动力的无刷电机那样单向高速旋转,
经常要左右摆动定位,因此无法使用反电势的方法进行位置感知
所以无感无刷电机是不能用于舵机的

楼主:
【3楼】 gyroscope:
                 我看到航空模型杂志上的广告上标的是1400元,要是六七百元的话我很想去买一个解剖一下,到时候我把照片发上来,大家共享一下,还有我还不知道怎么把无刷电调DIY的视频发上来,我搞了一年多了,我想挑战无感无刷用于舵机的应用!

网友:
好东西,我只能在精神上支持你,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5楼,我很喜欢上海.

网友A:
好的结构是好舵机的基础,打算怎么解决?

假定齿轮都是好的,但只要随便哪个轴偏离位置0.05mm,齿轮咬合变差(一紧一松),就休想把舵机死区做到2us以下。如果有机会,找一个9257,拆了电机和电位器,转一下舵盘,体会一下。然后拆个辉胜,转一下,什么叫齿轮的顺畅就知道了。

还有,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比有刷的的复杂,出问题的概率变高,如何保证有问题时,不会干扰接收机的正常工作?

此外,打算用什么样的无刷电机?内转的,磁铁全在中性轴上,面积太小,传感器怎么装?外转的,如果导磁环(外壳或外壳里的铁环)不好,一堆没有封闭磁场的磁铁转起来是啥概念?如果旁边有导线经过,整个一个发电机……。

另外,楼主一直没提打算如何解决PID算法。

做舵机,让电机机转起来和让舵机很好的工作是2个概念。所以,自己做着玩,怎么样都随便,但是就算自己用,也不希望飞机上了天,舵机出问题。而做产品,要考虑的就更多了。

网友:
你到淘宝搜一下,都是六七百的,买来一个研究很不错的
至于无感无刷电机用于舵机伺服,我认为还是要讲科学,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特点,
作舵机伺服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算法,一开始最容易忽视算法,到后来的拦路虎往往也就是算法

网友:
我已经拆两个来“研究”了,其中一个已经报废了。结论:没多大的意义!!
用无感无刷电机来设计我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据无感无刷电机的特性和舵机要达到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

网友:
我认为用无刷电机最大的好处是重量轻扭拒大,对一些有特殊用处的舵机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网友:
这个课题,我这里也正在研究中,三楼的朋友说得有道理,但是可以使用“带HR传感器的无刷电动机”,在经常正、反转的情况下,无刷电动机必须要使用带位置反馈的。。。咱们也正在考虑做“真人机器人”,,这可不是那种30厘米身高的玩具啊,,技术要求很高。

楼主:
上面的朋友们,感谢你们还有兴趣.无刷电机驱动除了反电势检测之外还是另有方法跟踪转子位置的,这样做刹车效果极好,不然我是不会乱叫无传感器无刷舵机的,这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想出来的.

网友(2009-09-30):
无刷电机驱动除了反电势检测之外还是另有方法跟踪转子位置?请问楼主在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如何跟踪?如果你有想法,不妨说出来听听,大家探论下是否有实现可能。

网友:
对于无刷电机,在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我也认为是做不了舵机的,当然,楼主可能有高见也难说

网友:
真正无刷舵机!!!

这个应该是最小的舵机了。。。

外形尺寸              38 × 9 × 3 (mm)
本体重量              0.8g(不含摇臂和信号线)
执行机构              记忆金属丝线  BMF60 长度110mm 约2mg
使用材质              本体:ABS / 旋转轴、摇臂等:POM / 使用无铅焊料
输入线材              RC标准3线式  电源线(红+、黑-) 信号线(白)
最大扭矩              约15gcm approx. 15gCm
最大旋转角度           左右30度
控制信号              每20ms  1.5ms±0.5ms的PWM信号
标准工作电压           3-5V
最大工作电流、功率      80mA, 0.4W
平均电流、功率         30mA 、0.15W(电源电压5V 环境温度20℃)
使用温度范围           0-40℃(在高温下反复动作后响应速度会变慢)

动画连接:
http://www.gasparin.cz/rc/products/smartservo/videos/smartservo_01.wmv

原始连接: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68042&extra=page%3D1

taobao连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55f454197eb4431a53c53c836b664d6a.htm

0.8g迷你舵机1 (原文件名:smartservo1.jpg)

0.8g迷你舵机2 (原文件名:smartservorc1.jpg)

0.8g迷你舵机3 (原文件名:SmartServo.jpg)

网友(2009-12-01):
我倒是对传感器无刷电机的传感部分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无感无刷舵机能不能实现主要就在控制方面怎么写,说不定楼主就是一强人,能写出即停反转的控制板呢,

网友:
对于无刷电机,在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我也认为是做不了舵机的
///////////////////////////////////////////////////////////
没有电刷,没有传感器,可以照样控制直流无刷电机,使用这个芯片TMC603这个芯片是德国TRINAMIC公司开发的

网友:
有感无刷与无感无刷我都会做,正在找伙伴。哪位有想法的可以找我合作哦。

网友:
楼上的留个号码或邮箱我感兴趣

网友:
前面没说清楚。我说的是有感无刷与无感无刷电机,

  楼上的大哥,给你邮箱发消息了。

网友(2010-01-29):
    对航模用无刷电机还不熟悉,如果真的能做出来体积小扭力大的舵机,当然多花点其他代价也是值得的。希望能看到高手实质性的进展。

网友(2010-07-10):
哈哈,牛人真多,目前用无感方式做舵机还是不现实

网友:
一般都是6-7百多一个。是开票回去报销1400的很正常。

网友:
冯哈勃是比较贵的

网友(2014-03-10):
引用 网友A:
好的结构是好舵机的基础,打算怎么解决?

假定齿轮都是好的,但只要随便哪个轴偏离位置0.05mm,齿轮咬合变 ...

关于无刷位置伺服 位置过冲后  也不知道关于 正反转切换 实用捕获 兄台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2015-03-03):
mark下,无刷舵机

网友(2016-01-31):
mandylion2008在09年就有这个低速无感无刷电机控制的想法了,想买个你的XMC1300 FOC开发板,看你的FOC电调帖子已经很长时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放假空闲时在家转转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