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电源地和电源地之间接1欧姆电阻对电路有何影响?

楼主(2009-07-09):
如图所示

主图 (原文件名:舵机连接原理.JPG)
7.2V给系统供电,LM2940稳压给单片机供电,舵机是额定6V电压的数字舵机,本意想将舵机和单片机隔离的,但由于手头上没有隔离芯片和磁珠,所以上了一个1欧姆的电阻。现在电路出了问题想分析一下1欧姆电阻对电路的影响?
7.2V 上还连接了一个7.2V的电机未画出,也是单片机控制的。现在单片机坏了!!!
连接1欧姆电阻的想法是从下图的R41和R5上看的:

L298驱动电机 (原文件名:电机驱动.JPG)
如下有l298的内部结构图:

l298内部结构 (原文件名:L298内部结构图.JPG)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响应速度变慢,去了吧。

网友:
看样子还是在做飞思卡尔,怎么你们都烧单片机啊,我做的时候什么隔离都不加一块DG128跑了三年,最终速度3.5

网友:
舵机内有电机,装电阻不合适

网友:
串电阻有没有问题很难说。

舵机里面是有电路的,有芯片的。你串一个电阻,等于在单片机上串了一个电阻。而且,一般数字舵机里面很少有加稳压芯片的,而单片机多数是只到5V,6V就是极限了,所以建议你降到5V,这是最保险的,没问题后,再升到6V也不迟。

我目前看到的数字舵机用的单片机都是常见的PIC12F675、MEGA8、EMXXX(型号号忘了),FTUABA的是PTC2422,这里只有韩国的HITEC加了一个1117,其他几个都没加稳压。而且多数标明时只能5V,有一个错标的6V。

舵机不是LM298,1欧电阻加到那是测电流用的,你不测电流就不要加,要加也加到舵机里面去。

网友:
ls可能不对!

futaba jr的数字舵机都有ldo的,常见的是7133系列

网友:
futaba的绝对没有,JR的我估计也没有。

FUTABA的是PTC2422,JR用的是M6461FP。F的是找台湾PTC出的片子,JR的是三菱出的片子(现在归瑞萨),但其实是仿得PTC2422。

FUTABA的我拆了3个不同型号。9257、9253、9255,没有。FUTABA的微型数字舵机S3154,我没有实物,但网上有人拆的照片,也没有。

这两个片子电压范围都比较宽,而且是自带基准电压测电位器用,所以外面串个电阻也许还有好处。

楼主说下舵机型号吧,也许我拆过。

PS:如果楼上说的7133指的的是台湾合泰的HT7133,那这个玩笑开大了,日本人也许会自己设计好片子,让台湾人流片,但绝不会用台湾的片子。尤其是这两家。

楼主:
我把舵机的资料上来让大家看看:

舵机资料 (原文件名:duoji.JPG)
电机资料如下:

电机资料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其实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邻队电机和舵机都没有加隔离,用飞思卡尔单片机控制电机和舵机,一片用lm2940稳压给单片机一片给传感器,正常运行,后来加了一个这个电阻,不知道什么原因单片机就烧掉了。然后找找没什么毛病就又上一快单片机,调试一段时间后
1欧姆电阻烧了(0.25W的),于是并上2个1欧姆电阻,后来单片机烧了。
过程就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单片机烧了的,单片机的情况是电源和地导通了!!!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1欧姆电阻对电路的影响和电机舵机不加隔离会出现什么样的干扰?还有就是怎样有效的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

网友:
你的S3010是数字的吗?FUTABA的?

FUTABA的S3010是模拟舵机。你好好查别的地方吧。别的我不知道,但是舵机不管怎样是不会烧单片机的。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舵机的确是模拟的就是Futaba S3010 ,多谢楼上分析解释,受益不少!

网友:
倒是想向楼上的请教一下,你们小车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不是8位的HCS08系列的吧?冷火吗?

楼主:
是16位的飞思卡尔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