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C驱动步进马达的问题

楼主(2009-07-09):
看到仿制的PLC或兼容的PLC多一般的指令都没有大的问题,如果用到特殊的元件 来驱动步进马达,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支持这些特殊指令的仿制PLVC或兼容PLC,编程时候直接输入设定以下几个参数:
马达启动频率
马达运行频率
马达加减速时间
马达脉冲数
马达方向

网友:
我上位机做了个控制步进电机的 在做期间

网友(2011-11-23):
仿制的PLC或兼容的PLC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西门子、罗克韦尔如果要用plc来控制步进马达的话都要用一个单独的plc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