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与TRISD

楼主(2009-07-09):
pic16f877a
如果置TRISD=0,则spi主模式下发送的数据用spi debugger查看是错误的,全是ff
后来查了一下,好像根PSPMODE位有关,如果PSPMODE=1的话,spi正常

我想请教一下,PSPMODE=0不就是让PORTD为普通io吗,为什么会影响spi的数据呢?

楼主:
唉,这个版块太冷清了

网友(2010-01-10):
貌似这两个东东原理上啥关系没有,是不是你的硬件电路上使其有联系了?

网友:
"PSPMODE=0不就是让PORTD为普通io吗,"

read the data sheet. don't assume, because when you ass-u-me, you make an ass out of u and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