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Tweezers智能镊子式LCR量表

楼主(2009-07-09):
Smart Tweezers智能镊子式LCR量表,产自加拿大,获得机械和电子设计专利,它采用了内置的高精度探头直接在线精确测试生产线贴片元器件。 智能镊子式LCR量表大大减少了一个复杂电子系统的故障检测和贴片元器件检验的时间。它可以方便地对生产线上的表面贴装元件(SMD)进行直接的电学测量,进行元件阻抗测试,以及元件分离和分类。智能镊子式LCR量表让这一切都变成轻而易举。
    Smart Tweezers智能镊子式LCR量表具有综合的贴片探头和图形显示功能,再加上自动识别测量模式(R,C和L )和测量的范围。因此,整个测试和调试过程变得更加有效率,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Smart Tweezers智能镊子式LCR量表自2006年下半年引进中国国内市场后,在各大中企事业单位,教育科研机构使用中得到很好的反响,深受好评。它的便携、高效、智能等优点很好的应用于生产研发过程中对贴片元件的测试。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技术的改进,2009年又推出了新的产品型号,加入了便携式充电功能。采用感应式充电的先进技术,为Smart Tweezers配备了一个小巧的底座,美观大方。如需充电的时候只需把Smart Tweezers放入底座的槽里,连通电源就可以接收底座上采用电磁感应技术发出的能量。这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充电方式,让你省去了连接设备的时间,同时Smart Tweezers也可以做到更好的密封性,不再需要为充电而开一个电源接口。这就是一款高科技下的新一代产品--带感应式充电的Smart Tweezers智能镊子式LCR量表。

这是一个新的型号,创新的产品,配备了感应充电器和充电电池的,满足您的需要。

SMT Smart Tweezers—ST-3i配备有感应耦合板和可充电电池。当SMT Smart Tweezers一天使用超过2个小时建议使用这个型号。电源有两种选择,可以使用USB接口或者常规的墙壁电源插座。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用于任何贴片元件的测试。
无铅绿色环保产品。

关于Smart Tweezers:
    Smart Tweezers智能镊子式量表是一种全新概念的便携式LCR测试表。它为复杂电子系统的故障检测和贴片元器件的检验及分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精巧的镀金镊子和数字式LCR测试表组成的小巧, 轻便的测试工具堪称机械和电子设计结合的又一个杰作。高精度的自动识别功能为频繁的测量电阻、电容、电感和电压提供了一个最好的选择。
    智能镊子式量表在电子行业生产,检验,检修和研发过程中被广泛运用。

方便地测量贴片元器件
    因为贴片元器件通常都比较微小而且没有引线,所以在电子行业中检测和分类这类贴片元器件比常规元器件要困难的多。
    Smart Tweezers智能镊子式量表的独特设计对识别和分类这类贴片元件提供了方便。使用单手操作,智能镊子式的 LCR 探针能够很容易地夹住并有效接触小到0201的贴片元器件。 这种探针同时也能测量由于引线过短而不能使用常规测量仪表测量的元器件。

自动的识别功能
     Smart Tweezers智能镊子式量表可以自动辨别元器件的类型(电阻、电容、电感),并可根据被测元器件的数值自动调整测试量程以获得准确的读数。在液晶显示器上,会清晰地显示出被测元器件的种类,主要读数,次要读数以及测量条件。
    主要显示位于显示器的中央,用于显示当前主要读数。次要显示位于显示器的上端。用于显示当前次要读数。比如,当测量电容时,主要显示为显示电容值,次要显示为显示ESR(等效串联电阻)。条形图表位于显示器的下端。用于模拟显示当前主要读数。
自动的测量功能
    综合测量头能让使用者单手操作,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被测试的元器件和手头从事的工作。这使得元器件的分类、测量和故障的查找变得更加有效和便捷。
    Smart Tweezers 具有双重电压测量模式。在自动模式下,可以测量直流电压, 在踪迹模式下,可以可显示类似于示波器图形的交流电压变化图形。
    在需要测量特定电路参数(电感L,电容C,电阻 R 或者电压值)时,可以采用手动设置模式以提高精度。
    在量表测得电阻值低于设定值时可选择使用连续的蜂鸣声音进行提示,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检测效率。

最大测量范围:
电阻值                 0.1Ω~9.9 MΩ
电容值                 0.5 pF ~ 4999 uF
电感值                 0.5 uH ~999 mH
直流电压                 0 ~ +/- 8 V
测试频率                 100Hz, 1kHz, 10kHz
物理规格:
适用温度                 0 °C~50 °C
适用湿度                 0 %~ 90 % (在 0 °C~35 °C 时)
电磁兼容                 符合CE标准89/336,FCC Class B
电池种类                 1.5伏LR44(357A)碱性电池或锌空气电池
电池寿命(用于测量时)                 碱性电池一般为70小时,锌空气电池一般为200小时
大小尺寸                 14.0 * 2.5 * 3.0 厘米
重量                 53克
精度规格:**
电阻值        1Ω ~1 MΩ        < 1%其他 < 5 %
电容值        10 pF ~ 100 uF        < 3 %其他 < 5 %
电感值        10 uH ~ 99 mH        < 3 %其他 < 5 %
直流电压        0~ +/- 8 V        < 1 %

镀金夹钳(可更换)

夹钳保护套

充电电池包

电荷接收板

充电式插座

100-240 V供电电源

技术规格:
物理规格

操作温度:
0 ° C到55摄氏度

储藏温度:
-40 ° C至+70 ℃

相对湿度:
0 %至90 % ( 0 ° C至35 ° C )
0 %至70 % ( 35 ° C至55 ° C )

高空作业:
0-2000米

存储:
一点〇万米

电池类型:
枚1.5V LR44碱性或空气锌

电池寿命:
70小时典型的碱性电池,
200小时锌空气电池

电磁兼容性( EMC ) :
敏感性及排放:催化裂化15 B部分

大小:
14.0 × 2.5 × 3.0厘米( 3.94 x 0.9 × 1.5中)

重量:
五三克( 0.11磅)

保固:
1年

基本规格

测量参数:
的C +住宅(电渣)长+ R的,研究

测量频率:
100Hz的, 1千赫, 10kHz时

测量更新速率:
多达4个测量每秒

直流电压:
0至800毫伏(最多8V手动设置)

电阻:
0.05欧姆至9.9MOhm

电容:
0.5电容到4999 μF

电感:
0.5 μH到999mH

详细的精度指标
准确性是指定在18 ℃至28 ℃ ( 64 ° F到82 ° F )时,与相对湿度90 % 。
电阻

范围:
5欧姆- 999 kOhm
0.1 - 9.9 MOhm

精度:
“ 1 %的5欧姆- 999 kOhm范围
“ 5 % , 0.1 -9.9 MOhm范围

测试频率:
1千赫

电容:

范围:
10pF - 100μF
0.5pF - 4999μF

精度:
“ 3 % 10pF - 100μF范围
“ 5 %的0.5pF - 4999μF范围

测试频率:
1kHz时: 10000pF至1μF ; 10kHz时: “ 9999pF ; 100Hz的: ” 1μF
电感:

范围:
10μH - 99mH
0.5μH - 999mH

精度:
“ 3 % 10μH - 99mH范围
“ 5 %的0.55μH - 999mH范围

测试频率:
10kHz时: 0.5至99 1μH ; 1kHz时: 100μH至99mH ; 0.1千赫: “ 100mH
直流电压:

范围:
0V - 8V

精度:
“ 1 %

电压
智能钳能够测量电压。 在自动模式下,它的措施直流电压从100μV到800mV 。 在跟踪模式,它表明示波器类图片的交流电压 。
连续性/打开测试
智能钳旨在衡量连续性。  BP机的声音,抵制读数低于阈值,或表明瞬间开路。
持久探头
镊秘诀是用镀金的非磁性不锈钢。

网友:
我靠,怎么可能搞的这么小巧,佩服

网友:
这个真不错啊,价格呢?价格呢?
建议高手做个开源啊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我刚查了下淘宝的价格是:1850

有点贵啊

网友:
10uf电源滤波电容旁边并联的那个0.1uf的小电容怎能在线测其容量?

网友:
不可能吧?两个电容并在一起,它到底怎么测量?如果一个电容和一个电感并联呢?想不出来。

网友:
几年前看过这产品,很喜欢,不过个人买不起。。。嘿嘿。

网友:
抄板时用哟,不过对板载测量的精度有疑问
国内也有一款,200左右。
TB上搜:VA503
前两天刚想过要买。

网友:
安捷伦/HP万用表好像有镊子形的表笔。

网友:
【5楼】 cowboy

积分:1104
派别:
来自:
10uf电源滤波电容旁边并联的那个0.1uf的小电容怎能在线测其容量?

这个是不可能这么神奇的,估计就是大致测量在路等效值,具体还得操作员根据电路实际连接情况来确定,不过确实很方便了啊

网友:
找到一个相似电路的地址:
http://www.wara.com/forums/viewtopic.php?f=1&t=3407&p=8113&sid=c3ff2317bae599a750683b457abb1ba8
大家去看看
几个图片:

网友:
继续找资料,发现国内HAM早就有仿制成功的例子了: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t=126688

网友:
再次汗!本站2005年就有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8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9&search_text=null&bbs_id=2060

楼主:
这款型号为ST-3i的智能镊子式量表,暂时已没有库存,需要加拿大生产订做,货期一个月左右。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司经营这个量表。

网友:
好东西,今天网上看到了,就是这么小东西这个价格有点舍不得买
就一个电桥啊,东西精致点,放个链接大家可以看看
应该是国内的代理商http://www.lehoo17.com/smart/smart.asp

楼主:
想了解智能镊子更多信息可以联系我,新货已到。

网友(2009-10-26):
东西很好,价钱很高,回家睡觉!

网友:
这个量表俺现在正在使用,确定蛮好用的。

网友:
2100 的确有点下不了手

楼主:
凡来自ourdev 的坛友,均可享受优惠价。

网友:
太贵,先忍着。

网友(2009-11-28):
用三极管 9018 做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然后用示波器测量频率, 再用笔算出电感, 成本不超过10元, 哈哈

楼主(2010-01-25):
How to upgrade SMT Smart Tweezers (ST-AS) to
ST-R Model with Rechargeable Batteries using ST-CH Kit
(The ST-CH Kit can be purchased from any of Bokar International Distributor near you)

Remove 3 screws holding the top ST-AS cover (see Fig. A)
Take a note that the screw on the side of the tweezers is a bit shorter than the other two.

Fig. A

Remove the batteries
Remove one more screw to remove ST-AS main board from the housing and remove the batteries
Insert the charger PCB with a ferrite core into the housing as shown in Fig. B and Fig. C

Fig. B Fig. C

The PCB must be placed between the plastic rib on the left and the plastic post on the right.
Carefully align it and push it deep into the position shown in Fig. D.
Note: push it gently to avoid breaking or damaging the fragile ferrite core. In the right position the ferrite touches the plastic rib at the bottom of the housing as shown on the encircled area of Fig. D (zoom of the fragment of the Fig. C)

Fig. D Fig. E

Proper position of the charger PCB is shown in Fig. E.
Re-install the ST-AS Main board and place the buzzer into the new location as shown in Fig. F. Tighten the screw holding the Main PCB.

Fig. F Fig. G

Using the soldering iron with a fine tip solder red and black wires of the charger PCB into the ST-AS board exactly as shown in Fig.G.
Note: Soldering the wires in the wrong way may destroy the main PCB components by wrong voltage source polarity.

Insert the rechargeable batteries. Observe the polarity as shown in Fig. H.

Fig. H

Re-install the top housing.
Place SMT Smart Tweezers (Now model ST-R) into the Charger and connect the charger to the supply source. The Charger should detect ST-R presence and start charging in Full Charging mode (Red LED for the latest release of the Charger)
When batteries are charged (~ 4 hours for new batteries) the LED will change the color to Green indicating “Trickle Charging” mode.

网友(2010-07-09):
想造一个,外壳不好做

网友:
http://www.lehoo17.com/smart/smart.asp回复【8楼】wxws
抄板时用哟,不过对板载测量的精度有疑问
国内也有一款,200左右。
tb上搜:va503
前两天刚想过要买。

这款是RCD而已,与楼主说的只是外观象,功能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lehoo17.com/smart/smart.asp回复【8楼】wxws
抄板时用哟,不过对板载测量的精度有疑问
国内也有一款,200左右。
tb上搜:va503
前两天刚想过要买。
这款是rcd而已,与楼主说的只是外观象,功能不一样。

嗯,这个外壳很漂亮。不知哪里能搞到?

呵呵,如有外壳,搞个开源,人手一个。

网友(2011-12-09):
太贵,只有忍着。

网友(2016-03-30):


网友(2020-02-09):
今年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