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09):
我用H桥驱动电机,电路如下。发现把光耦换成三极管就可以用,用光耦居然导致电源电压下降导致单片机复位,每控制一下就复位一次。(电路中电机附近的电感和电容都每放,电感我直接短路了)。电机是有刷直流电机,12V,工作电流80mA。我尝试着让下管导通,隔几个毫秒再导通上管还是这样,哪位能给提供隔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H桥&bbs_id=9999

网友:
图看得眼花,四个场效应管不并联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估计光耦关得慢,一臂没完全关闭另一臂就送了驱动,共通,拉低电压,你的MOS没烧说明共通还不很严重。解决:加大死区,或换高速的光耦

楼主:
我尝试过加大死区,不管用,我也测了用三极管后的电源波形,也有突降,突降一半左右,确实没有我用光耦的大。我想尝试把电感加上,类似于加电阻启动,不知道要多大的电感?

网友:
光耦用的不对.是TLP181?
另外你看下Q14栅极的波形.

楼主:
是TLP181,当时随便搜了一个就用上了,没考虑那么多,因为要求也确实不高,只要能正反转就行,没有调速控制,也允许制动后延时很长时间反转。现在用三极管的那个拿到户外了,没示波器,敢问楼上,是不是要我测栅极看是不是0-12V满偏?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按你描叙估计还是死区时间控制得不好。

网友:
也不一定是满偏,你上臂是PMOS不需要满偏也可以导通。
用光耦居然导致电源电压下降导致单片机复位,每控制一下就复位一次。看这情况应该是上下臂直通了,导致电源短接MCU复位。
因为光耦的导通和关闭时间比较长。这也是让你用示波器看的原因。

楼主:
另外还有个现象忘说了,就是我用这个电路控制过更小的电机,换成现在略大的电机才出现的这问题。
我就纳闷了:说死区不够吧,控制小电机咋不见上下臂导通?说死区够吧,用光耦不行用三极管却行。而且还是用同一个电源也不应该怀疑驱动能力不够。很是诡异。

楼主:
上传一下清楚一些的图,但只有一半的控制部分,另一半是一样的

清楚地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