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uilder怎么在调试的时候查看变量值?

楼主(2009-07-09):
请问:C++Builder怎么在调试的时候查看变量值?

网友:
光标停在变量上,按Ctrl+F5
其实就是view/watch,然后按insert加watch变量。

网友:
根本不需要,光标停在变量上,系统自动提示的
和Keil一样,不过比Keil更强大

网友:
方法很多,不过遇到大的结构变量或多维数组或uchar型的字串放光标就很难显示了,我一般按着CTR键,然后再用鼠标点变量,就可很直观的查看。
如果只放光标或用CTR+F5,象结构变量或uchar数组和多维数组是无法有效查看到的
下图为调试一个程序系统信息结构内的成员变量,如果想再详细查看成员变量数据,再双击它即可,亦可随时修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