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测飞腾三环的400Mhz,1M 深度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2009-07-09):
有位网友跟我说的: 在ZLG开始做之前,已经卖了几年,可能是市场上最老的国产品牌。

点击进入官方网站

网友寄了一只400M,1M深度的给我测试。 先上图。

网友:
存储深度1M是指全部通道1M,还是各个通道1M?

期待 老大的评测

更期待 关于 固纬 的评测

楼主:
外观上与ZLG的相比的不同地方:

          三环                 ZLG
---------------------------------------
重量      是ZLG的两至3倍
外壳      铁质                 铝合金
拆解性    不能拆开,整体灌胶   可拆解
供电      USB                  USB有时不够电需要外接电源
通道路    24路                 32路

个人感觉:ZLG的感觉比较玩具化,太轻。
          三环的更像正规产品。

连接线材的质量ZLG的明显占优势。 但ZLG的连接线的插头插在普通的插针上插不稳,前面我已经提到。三环的使用杜邦头,插得比较紧。

网友:
是不是应该打一下马赛克?

网友:
外壳没ZLG漂亮

楼主:
【3楼】 kalo
是不是应该打一下马赛克?
-----------------------------
不用。

1. 这个网友就是开着陆虎来参观我们的雕刻机的。
2. 这个网友捐款1.68万元给我们的开源项目的。
3. 这个网友会支持我们的:寻找有梦想的世外高人加入,我们会提供梦想般的研究环境

网友:
不能拆开,整体灌胶?感觉这个比打磨还让人难受

楼主:
【4楼】 csclz
外壳没ZLG漂亮
-----------------------------
ZLG用的是铝型材。
而三环是铁质冲模的。

三环的重量是ZLG的三倍左右。ZLG的太轻了,轻得没有手感 :)

7楼】 csclz
不能拆开,整体灌胶?感觉这个比打磨还让人难受
----------------------------------
哈哈,如果是打磨与整体灌胶,我宁可选择整体灌胶。 感觉会可靠一点。反正都看不到里面的IC了。

网友:
有专门对付灌胶的溶剂,泡一会儿,就可以拿个镊子把胶剥掉了。可以打磨了然后灌胶,仿造的人溶掉灌封胶之后发现上当啦,哈哈。

网友:
打磨的都不入流

网友:
楼上做的是什么入流的产品,摆出来看看?

网友:
哈,阿莫把网友的信息透露啦

逻辑分析仪个人应用的经验应该用速度高的,这样在同样的情况下,延时,失真都小

楼主:
L200/L400/L800逻辑分析仪软件 L200/L400/L800逻辑分析仪软件 Ver2.0.0.3000 下载 2005-6-6

太神奇了,这个软件竟然是2005年的。四年来竟然不用更新?

安装驱动时发现,竟然是5年前的驱动。

网友:
我有一台L200,这个东西的软件太差了,连协议分析都没有的,确实几年没改了.现在都用LA1232.而且你不能相信的是,哈哈,厂家自己连软件版本都搞不清楚。
而且这个灌胶害死人了,我前几年看到这个东西软件有新版本了,就下了个新版本保存,把当初的版本删除了,后来整理房间把配套光盘也丢了,因为有新版了,系统也升级到了新版本,没测试,因为暂时没用到,就把东西收起来了。
一段时间后用到的时候拿出来,软件竟然连接不正常,个人感觉东西肯定没问题,之前用都是正常的。
从网上找到多个版本,没有我最初的版本了,测试了感觉是软件问题,厂家说是机器问题,可能升级一下固件就可以。
没办法,只好把东西寄厂家,竟然说固件不兼容,不能升级,由于灌胶,也不能打开处理。说是软件问题,可他们也找不到以前的软件了,以前的工程师不在了,后来花了好久好久,总算找到老板的软件了,花了好长时间,由于项目急用,之间就买了老周的LA1232,哈哈,庆幸这个东西坏了,才有机会接触老周的。

感觉这个东西测试阿莫的波形倒没有问题,哈哈,因为它的功能就是测试逻辑波形,没其它功能,如果这个都做不好,那就完了,而老周的重点可能在协议分析这块了,测试方面反而忽视了基础的东西

网友:
再次期待阿莫的评测

网友:
结果更惨的,呵呵,预言一下哈

网友:
早几年就知道三环了,是垃圾中的垃圾。与ZLG根本是不能比的。个人之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有个网友已经自行开发出了,说不准比上面两款高明。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3614&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18楼】 fylab
早几年就知道三环了,是垃圾中的垃圾。与ZLG根本是不能比的。个人之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哈哈,严重同意18楼的看法

楼主:
测试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乐趣与兴趣。

软件太长时间没有更新, 我简直怀疑厂家已经停止生产与服务了。

没有ZLG类似的 timing-state 功能,无法捕捉长达十数秒或更长的波形。

最惨的是: 另存为CSV格式时,就算我只是选择仅显示一条输入线,它仍是将24个信号输出来,文件高达62M, EXCEL 2007也会提示打开出错。

网友:
灌胶的设计是一次性的 显然是有问题的。正儿八经的厂家不会灌胶的,那样维修咋办?

网友:
【8楼】 armok 阿莫
个人感觉:ZLG的感觉比较玩具化,太轻。
          三环的更像正规产品。

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我想听听楼主具体的想法,对产品轻量化是如何看待的。

网友:
回阿莫:
应该是公司停止服务的了,飞腾三环公司主页下面时间居然是2001~2003,6年没更新过了。。

飞腾三环首页 - 关于飞腾三环 - 联系飞腾三环
Copyright@ 2001-2003 Flyto Electron Co.,Ltd.Beijing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北京飞腾三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2356452 82355629 82350189 传真:010-82080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