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怎样使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电的电流相位(电流有100A)

楼主(2009-07-09):
大家看看怎样使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电的电流相位(电流有100A)

网友:
用电流桥吧,一片铜片那样的。

网友:
75mV分流器

网友:
CT100/5=>CT5/1然后从二级CT次级1欧负载电阻上取电压。

网友:
100A的话,用互感器,这个大的电流,不动线路最好

网友:
电流互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