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93没有仿真模型。

楼主(2009-07-09):
ISIS Release 7.02, 想仿真比较器,运行时提示"No model specified for U1:A",怎样才能得到仿真模型?

网友:
用741可以代用一下

网友:
没办法,用multisim或PSPICE吧.

网友:
TLC393 有仿真模型。

网友(2013-07-06):
学习了,,多谢大家

网友A(2013-08-09):
换软件吧,用Multisi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软件吧,用Multisim

如果在 Multisim 中遇到没有仿真模型的,那怎么办?
就再换软件。以此类推,直至无穷。。。。。。。。。

网友:
上次我在multisim里面值找到了33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 Multisim 中遇到没有仿真模型的,那怎么办?
就再换软件。以此类推,直至无穷。。。。。。。。。

额~我用的比较杂:
简单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用multisim,pcb用99SE,
单片机仿真打ISISproteus isi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我用的比较杂:
简单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用multisim,pcb用99SE,
单片机仿真打ISISproteus isis... ...

我的意思是,没有所需要的模型,可以用同类型的,或相似的模型代替。也就是个仿真验证嘛。
在 PROTEUS 中没有楼主所需要的 LM393 ,但却有 TLC393 这个同 LM393 完全一样的模型。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模型可以代替。
这难道还有必要换仿真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没有所需要的模型,可以用同类型的,或相似的模型代替。也就是个仿真验证嘛。
在 PROTEUS 中 ...

enen~我是学渣...
好多东西都不知道那两个之间是可以代替用来仿真的~也特别想知道~
现在用multism,我常用的都有模型~用起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