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高手,如何设计一个48V/10A的电源?

楼主(2009-07-10):
朋友的产品,需要一个48V/10A的电源,该电源的主要负载是一个300W电机。

该产品是民用的产品,对成本要求苛刻,电源成本初步计划在100元以内。

他们在进行产品测试时,估计使用的是线性电源,因此提出48V/10A的需求。后来也测试过一台48V/10A的开关电源,电机启动时电源立即保护,测试失败。

这里,请大家能提供一个思路,探讨这个产品的可行性。

网友:
用变压器+整流+电容滤波就行,但100元成本,就看你本事了.建议用二手器材,可能成功.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电机的起动电流蛮大哈.

网友:
清晨顶贴,白天不累。
直流电机起动电流达额定电流十倍以上,10A太小了。
如果能够用电阻限流起动后,再短接电阻全压运行(这个过程要自动完成),这样会减小对电源的要求。可能是一种思路。
要看电机的负载情况。
讨论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很难。

网友:
花100元成本做500W电源,500W电源起码要用两个开关管吧,光这一项就几十元下去了,其它的还有板子、电解电容、滤波电感、安规电容、开关变压器……那么设计制造者能赚多少呢?
    在此,我想起了明代的一首名为“夺泥燕口”的民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网友:
500W的,成本100,,好难啊,反正我们的成本做不到...而且是带电机,,除非把欠压保护去掉,

网友:
在110V电压的国家就简单了,直接用一个二极管整流就行了哈哈。

110V*0.45=49.5V